[汽車電子] CARSCAM WDR680 開機後顯示電力不足直接關機

楼主(2018-12-31):
這台在米的20年老車上已經服役好幾年,因為車開的少,所以一直沒有理它,不過年關將近就想說把他修一修吧!!
主要故障是開機後會直接顯示電量不足,然後直接關機,拆開後發現電池電壓約為3.92v,但是插上電源後無法充電,一開機瞬間電壓調到1.xxV,因此米判斷應該是電池故障,不過手邊只有 503035 這顆電池,先換上頂著用,並用3M雙面膠固定,因為此款使用10個卡榫來固定,建議拆卸時可以用指甲來拆開,不要用工具,避免造成卡榫斷裂,謝謝。

故障的訊息

卡榫共10個,短邊四個,長邊六個

電池位置與固定方式

上方為故障電池 042030 200ma,下方為更換上的電池 503035 550ma

更換後已經不會斷電,充電亦正常

网友:
電池很容易懷孕

楼主:
回 yiy123 大 ...

電池有稍微懷孕,所以電壓正常,但是無法充放電,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 yiy123 大 ...

電池有稍微懷孕,所以電壓正常,但是無法充放電,謝謝。 ...

有考慮改super cap?  好像比較耐久

网友:
電池電路板故障.

楼主:
回 sandy319 大大 ...

有可能,因為沒有多加測試,所以用更換電池的方式處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考慮改super cap?  好像比較耐久

回 yiy123 大 ...

您是說那PANASONIC那顆超級電容嗎?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 yiy123 大 ...

您是說那PANASONIC那顆超級電容嗎?謝謝。

對, 超級電容。
以前做過類似實驗 可以撐到80度~-40度 不會掛(金電容的牌子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