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自動剝線錢(500含以下)

楼主(2018-12-31):
上次去光華國際電子廣場,地下一樓的良興貼出裝修特價,其中寶工手工具88折。
後來就買了一把剝線鉗 8PK-371D made in Taiwan。折後440元。
回家上網看有沒有教學,結果 在youtube 看到兩段影片很像這隻。
一隻看起來像日本牌子寫福岡工具(ruten 賣320,大概不是日本牌子?!)
https://m.youtube.com/watch?v=_iDCl9knREw
https://m.ruten.com.tw/goods/show.php?g=21822091226218,

一隻像淘寶的,ruten賣288。
https://m.ruten.com.tw/goods/show.php?g=21439324359724
https://m.youtube.com/watch?v=QG8mqBY-S-Q

1.三種顏色不同。
2.日本的夾端子口好像少一個。
3.調整剝線長度只有1/2英吋,或者塑膠擋轉90度,不限長度(或者T接)

寶工網頁
https://shop.prokits.com.tw/handtools/moreinfo_5616.htm

比五金行買的多用途鉗300元一隻好用些。
(我手殘,用尖嘴鉗線常常越剝越細。)
上面未經比價!

寶工 8pk-371d

寶工 8pk-371d

日本的牌子?!

日本的牌子?!

淘寶的?

淘寶的?

网友:
台灣寶工算高檔貨了,蠻貴的,多功能鉗這種東西 趁手就好
不用買太高檔,工具還是要專用的比較好

之前考室內配線證照的時候,主考官就禁止用剝線鉗自帶的壓接,因為壓不牢。

网友:
請問小北百貨賣的剝線鉗,好用嗎?

网友:
我買一支99元就好用的很

网友A:
上次幫人代工壓接端子借來的剝線鉗,一般的剝線鉗是上下二刀,

這支有4刀,剝出來的線也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幫人代工壓接端子借來的剝線鉗,一般的剝線鉗是上下二刀,

這支有4刀,剝出來的線也漂亮

這隻 Made in Swedan,
店頭大概破千吧?!

上網看到日本電工用的日製自動剝線鉗,我猜要2千以上...可以換刀片很棒。
https://kknews.cc/zh-tw/news/zmob3zg.html

補充內容 (2019-1-1 02:26 AM):
Sweden 打成 Swedan

网友:
2019-01-01 01_47_26-【老爹就是有鉗】日本 VESSEL 3000 A 綠柄 自動脫皮鉗 剝線鉗

日本 VESSEL 的還不錯,用起來蠻順手的。

网友B:
米是這種剝線鉗,有紅綠兩種把,可以處理的線徑不同,價格好像幾百塊,提供您參考,謝謝。

网友:
我們學校的工業配線選手是用鴨嘴形的自動剝線鉗,可調剝線長度,我借用過,很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米是這種剝線鉗,有紅綠兩種把,可以處理的線徑不同,價格好像幾百塊,提供您參考,謝謝。

米大這隻手把張得比較大,用起來順手嗎?7樓y大這隻,手把感覺比較好握。

補充內容 (2019-1-3 02:14 PM):
更正:7樓y大這隻手把有塑膠膠膜固定。所以兩隻應該是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米大這隻手把張得比較大,用起來順手嗎?7樓y大這隻,手把感覺比較好握。 ...

回 單晶片微電腦 大 ...

這支用起來還不錯,不會很費力,當刀片碰到要剝皮線路內部的銅線時,只要用點力就可以剝皮了,缺點是比較狹窄的地方不能用,線路也需要預留較多的部份做剝線用途,鉗式的剝線器可能使用範圍會比這支廣,謝謝。

補充內容 (2019-1-3 02:20 PM):
有個配件和外包裝好像還在,米今天回家翻翻看,到時候再補上照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日本 VESSEL 的還不錯,用起來蠻順手的。

剛剛去 搜尋了一下   Y拍 賣 950
這....是行情價嗎?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米是這種剝線鉗,有紅綠兩種把,可以處理的線徑不同,價格好像幾百塊,提供您參考,謝謝。

40幾年前我也有買1支這種剝線鉗,我記得是日本做的,我也是買綠色手柄,整支都金屬製造,拿起來很沉,但是非常很好用,價格也不便宜,現在做的幾乎都用塑膠取代,拿起來很輕,價格也便宜許多,下次回工作室再拍照給大家看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上次幫人代工壓接端子借來的剝線鉗,一般的剝線鉗是上下二刀,

這支有4刀,剝出來的線也漂亮

咖啡哥這隻標酷幣賣壞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F:
40幾年前我也有買1支這種剝線鉗,我記得是日本做的,我也是買綠色手柄,整支都金屬製造,拿起來很沉,但 ...

回 wish老大 ...

米分享這支與 yoyomay大 分享的很像,不過仔細看還是看出區別,握把的紋路就有很大的不同,價格也有很大的差異,之前米都用網路線剝線器來剝皮,如果真的要C/P高,可以買一支網路線剝線器來用,套上去轉一圈就可以將線路的外皮剝下,外出攜帶也方便,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剛剛去 搜尋了一下   Y拍 賣 950
這....是行情價嗎?

網拍價目前是900元以上,忘了樓主是要500以下的,
使用起來還是有差異,有用個台製的,個人覺得是的製這隻較順手。

握在手上剛剛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咖啡哥這隻標酷幣賣壞哦!

借來的,賠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 wish老大 ...

米分享這支與 yoyomay大 分享的很像,不過仔細看還是看出區別,握把的紋路就有很大的不 ...

補圖 ....

最左邊的一支250,中間的一支大概50元以下,最右邊的很少用價格不太清楚,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米是這種剝線鉗,有紅綠兩種把,可以處理的線徑不同,價格好像幾百塊,提供您參考,謝謝。

我的也是這種的,不過平常也少用,除非一次要撥的量較大,否則都是用小斜鉗在撥,簡單,快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