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禾聯HD-42DC12(HC)插電只顯示藍燈

楼主(2018-12-31):
品牌機種

品牌機種

電原板

電原板

主機板

主機板

邏輯板

邏輯板

面板

面板

楼主:
請教前輩高手這是不是記憶體資料消失所造成的

网友A:
請問一下:你有沒有三用電表!
                  至少也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一下:你有沒有三用電表!
                  至少也量一下…

lianyich大您好.對不起想說這只要有資料
從新燒錄就正常.所以就沒去量

楼主:
;

重新燒錄後畫面正常

重新燒錄後畫面正常

楼主:
重新燒錄後已可開機.由紅燈轉為綠燈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