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光陽 G5 125cc 換電池 握把

楼主(2018-12-31):
車種

先把電池,裝水,基本上等半小時就好了,然後要蓋上,蓋子

量一下新的CCA,留著以後參考的資料

拆電池了,要先蓋子

然後撬開

這個地方有一顆螺絲,要拆,才能拉出來

拉,

然後換上新電池,

這是發動後,

負載全開,就是開大燈

沒有那一種的,也可用學姐摸過的三用電錶,

開大燈

有充電

保險絲滿大的

有A,

換握把了

車主指定要原廠的,

敲一下,

研究一下

這三顆

左右個一顆

撬,有三個點

拆一顆螺絲

這時,起子,就要長一點了

拆螺絲時,難免會有掉下的時候,

這有一個孔,要對一下喔

接下來,就裝回去吧,
完工

网友A:
我自己換過握把,直接用美工刀左右劃一刀剝皮下來,沒動到內層白色硬塑膠,然後將新握把的橡膠部份用手指浸洗碗精深入橡膠內側塗一圈,再快速推進原手把白色硬塑膠殼,等半小時洗碗精乾了後就可騎握,完全不用拆螺絲和拆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換過握把,直接用美工刀左右劃一刀剝皮下來,沒動到內層白色硬塑膠,然後將新握把的橡膠部份用手指浸 ...

這樣換,是很方便,但有時候,有的人不能接受換了之後,會變成有點四角型的,

网友B:
現在的車 大燈沒開的時候,發電量還是給水泥電阻消耗掉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現在的車 大燈沒開的時候,發電量還是給水泥電阻消耗掉嗎?

現在噴射的系統 沒有水泥電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現在的車 大燈沒開的時候,發電量還是給水泥電阻消耗掉嗎?

現在的噴射車都吃直流 沒開大燈由整流器直接消耗

网友:
請您參考
金牌II-125 Fi電氣回路圖(彩).pdf (194.87 KB, 下載次數: 12)

彩色的看了眼睛會花,必須麻煩您自己抓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