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見雄。接點復活膏使用心得

楼主(2019-01-01):
在這先感謝draculaxx大的熱心,標酷幣還分送我一瓶接點油,適逢學姊開圖購,使用心得與大家分享。

1.draculaxx大送我的。

2.以前常用的接點清潔劑。

***心得;話說約3年前專門組裝電腦的朋友,介紹我用第二.三圖的接點清潔劑,能使接點復活,真的效果是不錯,只是插拔幾次,又一樣接觸不良,於是以為手機電池老化,買一個新的換上,充電一個晚上,與之前一樣充不滿,所以常常要噴清潔劑,很麻煩,後來用了學姊牌(第一圖),只塗一次,用快一年了,所有問題全解決了。真可說是稱心如意,不會接觸不良的感覺好棒,全家人使用後,皆贊不絕口,前幾天隔壁小學生,拿了好幾顆行動電源,要給我回收拆電池,說是他們 家不要的無法充電,我看還很新,就用接點油保養,竟然全部奇蹟似的修好了,讓他拿回去繼續服役,後來他的家人還特地來道謝,說怎麼那麼厲害能修好,以為是壽命到了,已放了好幾年了。以上是我的親自體驗,給大家參考。
*****適逢學姊又願幫大家服務,有需要的趕快把握機會*****

网友A:
我看討論電子接點清潔文章,K60要與其他兩罐搭配使用。

只用一罐只有清潔的功能,不夠完整。

ECSP200D痞友有推薦過,各位高手所用的電子接點清潔劑

接點油是作到維持接點性能避免氧化,前提是膏體能夠輕易塗抹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討論電子接點清潔文章,K60要與其他兩罐搭配使用。

只用一罐只有清潔的功能,不夠完整。

原來那個朋友還留一手,只教一半,後來只用學姊的接點油,沒用k60清潔劑,搭配使用更好,謝謝!了解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來那個朋友還留一手,只教一半,後來只用學姊的接點油,沒用k60清潔劑,搭配使用更好,謝謝!了解了。 ...

市面上很多電子接點清潔劑,爬文後整個陷入選擇障礙...後來決定買DCSP200D來清潔示波器上的開關、VR,

(WD40也可以加減用,不過還是用專用的清潔劑比較保險)。

如果這罐效果不錯,有機會發一篇來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面上很多電子接點清潔劑,爬文後整個陷入選擇障礙...後來決定買DCSP200D來清潔示波器上的開關、VR,

( ...

好的沒問題,如前輩說;清潔劑教友腐蝕性,使用位置要注意。要不就單獨使用學姊的接點油較保險。

网友:
米之前用過類似的噴灌,有的要等溶劑完全揮發,有時候噴的範圍無法好好掌控時,就噴的一整片,內部的二氧化碳壓縮瓶如果壓力不足時,就變成水龍頭般噴水了(無法噴到目標物),所以等EC-420入手後,就會用塗布的方式操作,較精準也不會弄的一地都是,謝謝。

网友:
痞酷網的會員會買富見雄的接點油應該是來自這一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63665-1-1.html

不只是像上面連結裡面電表的應用,包括像汽車電池的接頭,擦上接點油都是很好的選擇,專用的接點油除了可保護接點延緩氧化外,它的低阻抗對電路(接點)也不會產生什麼影響,最重要的是可有效減少電弧的發生,這些優點都可以在富見雄的網站上查到,一般車廠會擦黃油代替是因為他們沒有接點油,當然,在上油之前兩方的接點一定要先清乾淨才有效。

网友B:
電池接點可試看看橡皮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池接點可試看看橡皮擦

可擦得到的好處理,插頭插座,及大電流開關,較會有問題。

网友C:
不知接點油可否用於下列兩個物品上

1.  CRT後面的Pin 腳
2. 真空管上的Pin 腳

能否也來抹一下 (延壽或凍齡) ?

  感恩

CRT

真空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接點油可否用於下列兩個物品上

1.  CRT後面的Pin 腳

可以的,就是用在這些接觸點啊!舉凡有關通電的,像一般延長插頭,插座更好,尤其電流大,插頭發熱,更是明顯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