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高手 浮球控制器設定位置 (新手)

楼主(2019-01-01):
第一圖示

第一圖示

敝人山上的水井抽水設置,如(附圖一)

「下水塔浮球控制器」設置在"96--A1"之間;而「上水塔浮球控制器」設置在"6T3--負載"之間,如(附圖一)。
如果將「上水塔浮球控制器」的位置改設置在"95--A1"之間,如(附圖二),這樣的設置對嗎?

古井距離電線桿的電錶約100公尺,電線桿距離上水塔約300公尺。以安全考量為優先,請教高手:
一﹑上水塔、下水塔浮球開關的設置有否更恰當的位置?
二﹑電磁開關對於馬達的保護,第一圖示和第二圖示有否不一樣?
謝謝高手指正!

第二圖示

第二圖示

网友:
一圖:浮球直接斷負載
二圖:浮球斷莫布雷多(型號你沒寫,拍照也可)的驅動線圈

如果浮球接點容量夠大,那一圖和二圖都ok
一般來說是採用二圖

NFB容量和馬達馬力順便都拍照或寫出來

楼主:
感謝 Windata先生的回覆:
附上NFB 的圖片,應是20A;馬達是"春井",銘牌標示"1HP"AC220V 7A ,抽送水口徑都是 1 1/2",抽水的時候電流錶顯示8.7A,勾錶印證無誤;電磁開關係"MSO-P11 220V 2HP 6.5A"士林電機。
再次謝謝windata先生

NFB 20A

NFB 20A

楼主:
山上電箱中裝置的複製如附圖,因為沒有水電師傅願意上山維護,只好外行充內行,歹勢。

网友:
引用 楼主:
山上電箱中裝置的複製如附圖,因為沒有水電師傅願意上山維護,只好外行充內行,歹勢。 ...

除主電路可由電磁開關切斷(控制盤不論自動或手動),為了簡單方便遠距控制電路千萬不要帶電(就算帶電也要低於30V以下),除線損、開關損耗、也會造成漏電二次傷害(浮球開關最好不帶電不論沉水或掛式)。
你哪圖片沒人會看懂,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死背電磁開關對點位不易查線與作用。

遠距控制電路帶電有危險,基於安全不便授予。
為了安全好歹也要加一個簡易液面控制繼電器。

價錢好,師傅應該都會去,做生意沒人會賠錢。

另外最基本是上水池是低水位運轉高水位停轉,下水池低水位或無水停轉(保護),不論自動/手動你哪些圖都不合乎最低需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山上電箱中裝置的複製如附圖,因為沒有水電師傅願意上山維護,只好外行充內行,歹勢。 ...

請問有遇到什麼其它問題需要維護嗎?

改成圖二的配置,是比較好的

電纜跑線有加PVC管保護嗎?

如wkm所言,為了安全考量,控制訊號改低電壓就安全多了
成本相對的會上升,但安全無價!
1.變壓器AC220V->12V or 24V,供給relay和浮球
2.AC12V or 24V 的relay,接點容量要夠抽水馬達使用

网友:
你的電路是最基本的控制電路 !

但不知道你 上下水塔 有何種關聯 ?

型號 : HS125
馬力 : 1HPx1"
電壓 : 110/220V
單相
電流 : 4.5/2.25A

不知你的抽水馬達 電流 怎麼會那麼高 ?

補充內容 (2019-1-2 02:45 PM):
[抽水的時候電流錶顯示8.7A,勾錶印證無誤;電磁開關係"MSO-P11 220V 2HP 6.5A"士林電機。
這不是很奇怪嗎 ? 2HP 6.5A    1HP 8.7A ???

网友B:
路人插嘴,如果電箱都在 wifi 區網內,搭配類似小米智慧插座,會不會簡單一點?! (遠端控制加定時,斷網時仍有定時。)
沒有 wifi 的話,不介意舊款產品,類似這個不貴,一兩千元買2/4組建置3公里內 wifi 區網。
(點對點3公里, ap 150公尺。)
有了網路也能接小米監視器偷看水塔。

室外高功率5G無線基地台,PoE供電,內建12dB定向天線,AP.監控攝影.點對點多功能. https://www.pcdvd.com.tw/showthread.php?t=1100148

米家智慧插座 495元
http://m.buy.mi.com/tw/item/3181200022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人插嘴,如果電箱都在 wifi 區網內,搭配類似小米智慧插座,會不會簡單一點?! (遠端控制加定時,斷網時仍有定 ...

bridge都用上了ㄚ,很有技術性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路人插嘴,如果電箱都在 wifi 區網內,搭配類似小米智慧插座,會不會簡單一點?! (遠端控制加定時,斷網時仍有定 ...

1.在山上
2.沒水電師傅願意上山維護

合理推測沒有wifin_081|

自架ap,除非可肉眼直視,不然干擾肯定很多,大概不怎麼理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在山上
2.沒水電師傅願意上山維護

如果電源都在電線桿這一個電箱,還有一種有線區網, homeplug。

网友:
你的保護看起來怪怪的,測試看看會不會跳脫

网友:
以下現有材料配置線路僅供參考,不代表本人立場。一推256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請問有遇到什麼其它問題需要維護嗎?

改成圖二的配置,是比較好的

2.AC12V or 24V 的relay,接點容量要夠抽水馬達使用 ...  ?

1.變壓器AC220V->12V or 24V,供給relay和浮球...檢知
2.AC12V or 24V 的relay,不是要去控制電磁開關線圈 C 。 ...小電壓控制大電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電源都在電線桿這一個電箱,還有一種有線區網, homeplug。

電力線也有距離限制~可能比wifi遠一點~但我家三樓到一樓,速度只剩3MB/s…慢到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AC12V or 24V 的relay,接點容量要夠抽水馬達使用 ...  ?

1.變壓器AC220V->12V or 24V,供給relay和浮 ...

因為我想這樣要多一個大relay,如果小relay的容量夠的話,直接用了,不一層過一層
配線複雜度也會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電力線也有距離限制~可能比wifi遠一點~但我家三樓到一樓,速度只剩3MB/s…慢到爆~ ...

居家的迴路線上很多東西,雜訊回音都是讓速度快不起來的原因

如果要拉線,反而RS485或RS23的比較實在
如果樓主採用長距離拉線,也要注意防雷擊之類的保護

突波吸收器,隔離電路…發生意外才不會死一長串,像挖地瓜那樣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電力線也有距離限制~可能比wifi遠一點~但我家三樓到一樓,速度只剩3MB/s…慢到爆~ ...

那就當我沒有說,請大家繼續討論!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居家的迴路線上很多東西,雜訊回音都是讓速度快不起來的原因

如果要拉線,反而RS485或RS23的比較實在

看到電力線的說明~寫著…請避免馬達類的使用同一個迴路~真的無法避免丫~誰家不用電風扇的~而且插座通常只有一個迴路丫~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當我沒有說,請大家繼續討論!

你提出的是種可能的解決方案,每個人提出的方案都有可能有缺點需要改善,是否合用由樓主決定

大家討論才有進步,導致心情不美麗的文你可以略過,和平討論的敬請你不吝指教
或許此例會不合用,說不定有其它派上用途的地方

少一個良水灌注,大家閉門造車,實在令人惋惜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看到電力線的說明~寫著…請避免馬達類的使用同一個迴路~真的無法避免丫~誰家不用電風扇的~而且插座通 ...

是的,表面上很理想,實際上和USB 2.0 的 480Mbps 一樣,參考用
規格數據都是實驗室出來的,看的到泡麵碗外面的肉塊,吃不到啦~

我一開始就不期待能有很厲害的可能性
至少它能幫我在不便布新線的地方達到通訊的目的
至少它還有一定的傳輸速度,不會是比56k更不堪

网友:
我沒有生氣。
因為不是電子本科,所以不懂。

舉例說明:
如果水塔水滿可以自動斷電的話,計算抽水到滿的時間為幾分鐘,每分鐘補水量。再用計時器每天固定補水幾分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的,表面上很理想,實際上和USB 2.0 的 480Mbps 一樣,參考用
規格數據都是實驗室出來的,看的到泡麵碗 ...

我現在考慮買個mesh來玩~但…太貴,只能先繼續忍受3MB/s了~@@a

网友:
液位控制器
參考, 看看適不適合, 有遠距離型的2KM, 4KM

OMRON 61G

OMRON 61G

网友:
雷達 液面控制器 額定電流 7.5A , 10萬次
https://www.shintung.com/zh-tw/p ... %99%A8-ST-70AB.html

安裝手冊 https://www.shintung.com/comm/upfile/p_150722_09653.pdf
馬達超過0.75KW=750W,要加裝交流接觸器,

照理來說, 110x 7.5A= 825W,  110V的1HP馬達電流可能超過7.5A,應該要裝交流接觸器,沒錯!

220V 1HP 825W,一條電線只有 3.75A ,
應該在液面控制器微動開關 7.5A容許的範圍內,220V馬達不一定要交流接觸器?

交流接觸器是避免微動開關的負載電流太大而減少壽命,無法達到10萬次,
220V馬達用勾表測起來是8.7A,就同樣要交流接觸器,
也就是220V 1HP馬達標示5.5A是實功,但因交流馬達功因約0.6,電線測出來電流約9A。

至於安全問題....若怕被電到,可裝個漏電斷路器。

因抽水馬達是靠水冷,保護馬達要避免無水空轉,下水塔低水位時要斷路,不能抽水上去。
上水塔是低水位時ON可抽水,滿位水時OFF,
下水塔是低水位時OFF不能抽水,滿位水時ON。

网友:
參考,用ST-70AB控制

液面控制

液面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現在考慮買個mesh來玩~但…太貴,只能先繼續忍受3MB/s了~@@a

妖獸貴,有些中國品牌正在大幅降價中
不過我還是不考慮,因為…

https://www.instructables.com/id/Simple-Arduino-Wireless-Mesh/
https://tomesh.net/build-a-node/
https://www.raspberrypi.org/forums/viewtopic.php?t=177847

zero比一般版貴,沒有體積需求就是買3B+

楼主:
請教WKM高手:
您的圖示很受用,非常感激,先說謝謝!將來會採用先生建議圖示。
只是有兩點不懂,請指點。
一﹑【激熱電驛紅色線97 95(上排)接電磁開關A1(下排)】的敘述,A1接95看懂,接97看不懂?接97和不接有何不同?
二﹑其中「浮球開關」是否包括上、下水塔浮球開關在裡面?或只單一「浮球開關」,另外一個必須另外安排?
因為各位高手的敘述或圖示,敝人必須花時間慢慢看才會懂,沒有及時反應是因為不懂,不知道如何說。
謝謝各位高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WKM高手:
您的圖示很受用,非常感激,先說謝謝!將來會採用先生建議圖示。
只是有兩點不懂,請指點。

因為你說的不清楚 , 別人也無從判斷你的電路圖是否正確 !

1. 你是要從 一口井 , 抽水給 2 個水塔 ??  (上水塔 , 下水塔)
    還是說要從下 水塔 抽水到 上水塔 ??

看你的電路圖 應該是 從一口井 抽水到 (上水塔 , 下水塔) , 一顆抽水泵 只能啟動跟停止 , 不可能說你上或下水塔其中一個滿水 , 抽水可以繼續打水只供給另一個水塔 , 除非你的水塔有各自的液面浮球開關可以止水 , 或是你的上水塔有溢流可以供水到下水塔 , 如此你只要一個液面控制器就可以解決問題了!!

也就是說 注水 從上水塔開始注水 , 一直到滿了 然後從溢流管供水給下水塔 !!

楼主:
抱歉!是由一口井抽水到水塔。我們山上一共有兩口井及兩個水塔,一口井只對應一個水塔。水塔有浮球控制器,大家習慣稱呼a接點控制;水井也有浮球控制器,大家習慣稱呼b接點控制。
謝謝高手提醒。

楼主:
高手說的:
【這不是很奇怪嗎 ? 2HP 6.5A    1HP 8.7A】
孔雀東南飛 五里一徘徊…
本來將水電事情交給水電師傅不是很好嗎?一年燒掉四個馬達,不管是西元的、東元的..。敝人一句話都沒有抱怨,只有學習之旅,希望以後事事自己來。謝謝大大的指導。

网友C:
引用 楼主:
高手說的:
【這不是很奇怪嗎 ? 2HP 6.5A    1HP 8.7A】
孔雀東南飛 五里一徘徊…

RE : 古井距離電線桿的電錶約100公尺,電線桿距離上水塔約300公尺。

馬達 端剩幾 v 電壓  ? ...
是否送太遠線徑太小壓降太大,造成運轉電流上升 。

馬達是"春井",銘牌標示"1HP"AC220V 7A ,抽送水口徑都是 1 1/2"
春井 http://www.water-pump.com.tw/tw-p2.htm
1HP  1 1/2"  規格 :
B三04 740BH
1HPx1                           1/2"

一年燒掉四個馬達
實際抽水 ,送水 距離 ?
可能是揚程,距離的問題 。
設計有問題 ...需中繼 供水 。

補充內容 (2019-1-4 08:28 AM):
從上面 揚程曲線圖 可發現 1HP 1 1/2" 揚程,距離不到200公尺。
您實際古井馬達抽水 ,送水到上水塔  距離 ?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是由一口井抽水到水塔。我們山上一共有兩口井及兩個水塔,一口井只對應一個水塔。水塔有浮球控制器, ...

那麼就是一般的水塔水位控制而已 !

但你的電路圖 (二) 又是 上水塔  下水塔 又在同一個電路上 ??

還有你實際的電箱圖 , 為什麼  原本 2 線 (紅, 黑) 要直 接到馬達的 , 怎麼會有一條 (黑) 去接開關控制

网友E:
引用 楼主:
請教WKM高手:
您的圖示很受用,非常感激,先說謝謝!將來會採用先生建議圖示。
只是有兩點不懂,請指點。

richardhsieh 大
一.手濺純屬失誤,97可不接,接了無傷。
   要接須加指示燈,略改線路 ,97 95共接點 ,98接指示燈 另一條接A2 ,跳脫指示過載

手動測試功能
   送電後電磁開關吸磁,拿針戳積熱電譯電流轉盤右側小方洞白色物體右撥(如箭頭所示TRIP)
    95 96 不導通(不過電(跳脫)),98 97導通(過電因97 95 共接)與指示燈成迴路會亮,警告過載跳脫。
   白色轉盤左側藍色鍵按壓復歸(持續異常需檢查馬達與主線路)。
二‧要包括如下 圖片
線路顏色區分僅供參考
沉水浮球大多三條線NO 與NC接點,掛式浮球也是如左,如2P 就要選NC與NO各一。
不論褂式沉式浮球,動作深度都要自己調可動作長度為準。

個人基於安全還是不建議此接法因浮球線路不論多遠,長時帶高電壓,建議如下圖 加液面控制器
最簡單中間哪顆輸入220V感應接點電壓才8V左右,左右依功能繼電器會增多,上面一堆前拜說要遠端遙控監控就要更大液面控制器來控制,基礎建設沒打好,只能說空話(上、下各水池高、低水位、溢水、無水,馬達、緩啟動器、運轉啟動、停止、時間、電壓、電流、警示、遙、監控、手動、自動、人孔蓋.....等,當然價碼連工帶料也是疊疊樂大戶才用的到(還不包刮遠端監控軟硬體)。

依樣以上不代表本人立場

网友:
從頭看到尾我發現...............最好一切細說從頭,將自身需求、現場環境清楚交代..

剩下就看高手的意見......

話說回來,您果園還真大阿~~~~

网友:
一般自來水由外部公管進到一樓小水塔(樓主是水井),再由抽水馬達加壓打到頂樓水塔,水塔水滿斷電。

樓主除了電源多拉幾百米,有何差別?!
如果不考慮液面浮筒斷電,水塔增加一個溢水孔,多抽水就由此孔排回水井(或水溝)。每日水井定時(器)由抽水馬達抽水進水塔,會不會單純一點?!

楼主:
正面思考
上此網頁之前,已經在所有的網路瀏覽了一至兩個月。目前的狀況是:稍微了解電磁開關的保護作用,並克服了一些陷阱,雖然之前幾年繳了一些學費,覺得很值得,非常感謝之前為我們服務的水電行,沒有他的這些服務,還真不會下定決心去學習。由蛹兌變為蝴蝶,心中是莫名的高興,網路上所有資訊真的幫忙不少,"42"的時代真不是蓋的。
【純敘述事實 不論是非】
我們山上是有點大,兩三甲,實際工作範圍約6分大。不是在種什麼,只是種樹、除草、澆水(運動而已),目前薑黃收成季節,挖一些回來清洗、乾燥、研磨成粉,準備送各位大大一人一罐,所有在我們論壇上出現的各位大大都是我們的貴賓,玻璃罐由巨蛋地下一F的日本商店"注文",是"日本進口玻璃罐",成品受到中藥房研粉必須排隊的時間制約,會拖個一至兩週,一定寄送。

馬達之所以會壞掉:
一沒有裝"逆止閥"。水送到水塔,如果水管中的水算重量6公斤,水會有往下壓力,人稱水搥。馬達打水往上,兩股力量對衝時,問題會出現。第一口古井是兩年前向當地人買的,原來有逆止閥在馬達前方,水電行把它鋸掉,裝個接管。我們當然不瞭解問題的嚴重性。
二、古井中的水管也必須裝一個"逆止閥",因為古井中的水管長短不一定,我們的水管長約7米,馬達吊在古井的最上面 (怕被偷),水管中的水平常會失去,導致馬達失水,馬達失水會空轉,最後馬達會燒掉。原先該水管中有裝逆止閥,已經很多年了十幾二十年了,逆止閥失去彈性。我們有請該水電師傅查修為何無法打水,他查出原因,但是放任嚴重性,所以東元馬達幾個月就燒掉了。水電師傅說馬達燒掉了,換新馬達。換新馬達還是繼續燒掉,他不管。
三、山上海拔220公尺,原先古井的主人住在更高的山上,海拔500多公尺,使用的馬達約7~8HP,因此電磁開關的保護最低15A。目前的水電師傅幫我們換的馬達1.34HP,額定電流7.5A,馬達失水電流上升,9~10A差不多就燒掉了,沒有機會跳脫保護。水電師傅知道原因,但我們不知道這種常識,就這樣,馬達繼續燒掉。

第二口井:
水管也沒有裝"逆止閥",...(明天繼續講故事給大家聽)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面思考】
上此網頁之前,已經在所有的網路瀏覽了一至兩個月。目前的狀況是:稍微了解電磁開關的保護作 ...

糾槓 ,菜籃子 , 浮底閥 功能 :
底閥通常是安裝再馬達吸入管的水池底部﹝末端﹞,工人的閩南語俗稱〝菜籃子〞,它的作用就是過濾大的雜物與該吸入管的止水閥讓馬達吸入管內隨時保有滿水,啟動時不會抽不到水。, 因為有過濾雜物的功能,所以閥片會有個鍊子拉上來地面上,方便小雜物的清除,其實只是拍動而已。 通常消防泵採水泵撒水泵都有安裝底閥。
  浮底閥,失去功能,每次抽水都要灌水母,才抽得到水 。

楼主:
第二口井:
第二口井原先是裝沉水馬達,還是該師傅裝的,有一天不打水了。請他過來檢修,水管由古井一拉起來,原來水管沒有和馬達連在一起!只有電線連在一起,真不知他是如何裝此一馬達的。
這次換成陸地馬達…。
【逆止閥的保護】建議線上師傅裝設抽水機、加壓機,都必須習慣性加裝逆止閥!要不然,有一天會爆管!爆管處在馬達出水口。我們山上的加壓機跑了幾年終於換新,新的加壓機出水口有一天爆管,馬達還是好好的,只是出水口爆開成圓球狀,tapeseal接口處稍微會漏水。感覺怪怪的,為何如此?加壓馬達一次只能配合四隻噴灑管,多開噴灑管就沒有力。原本的噴灑是一隻一隻的開,關的時候也是一隻一隻處理。後來老婆一次開關四隻噴灑管,於是爆管。經過換新並在加壓馬達後面加裝逆止閥。情形好像是:前面的司機已經踩剎車(關四隻噴灑管),後面的司機剛好踩加油門,撞上去就出事了。大樓使用加壓馬達,住戶使用水龍頭,有一天剛好多個住戶晚上煮飯,一起使用自來水,但是竟然同時關水!4~5戶的媽媽一起關水龍頭,加壓馬達還在施壓,當然爆管。

剩下的不說了…。
原本以為這種水電專業的事情,下輩子吧,畢竟人在critical的狀況下,會要求自己去面對。還是上個月的時候,山上有一戶人家以前做過水電工退休,每次他開車路過時,我都會拿電磁開關模型板請教他。他會鼓勵我說:靠山山倒,靠家弟上好

楼主:
對了,山上的加壓機不是該師傅裝設的,是朋友到山上烤肉時一群人一起裝的。

楼主:
逆止閥異同

逆止閥異同

看到網路朋友介紹的逆止閥,這種逆止閥看過,只是問過水電資材行的老闆,他們也說不出所以然。請教:附圖兩種逆止閥是否有使用上的區分?謝謝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RE : 古井距離電線桿的電錶約100公尺,電線桿距離上水塔約300公尺。

馬達 端剩幾 v 電壓  ? ...

春井馬達 是超頻嗎?剛裝上去一個月而已,裝上去當天就是8.9A。公司的專員想了解願意帶路,純歸事實,不再說誰裝設的。

銘排

銘排

楼主:
引用 网友E:
richardhsieh 大
一.手濺純屬失誤,97可不接,接了無傷。
   要接須加指示燈,略改線路 ,97 95共接點 , ...

請教WKM高手一個幼稚的問題,"過載燈"是必須220V適用,或?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春井馬達 是超頻嗎?剛裝上去一個月而已,裝上去當天就是8.9A。公司的專員想了解願意帶路,純歸事實,不 ...

你拍的實在不清楚 ~

應該把 銘牌 部份 特寫 !!

7105  740
1HPx11/2"
110V/220V

11/5.5A

http://www.water-pump.com.tw/tw-p3.htm

可能是這個 ~

加上 負載 電流應該也不能超過 8A

會超過電流的原因 :

1. 你的負載太大
2. 你的電壓太低

P.S

你要  "回覆 " 別人的文章 , 請按 該文章的 左下角 回覆 !!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WKM高手一個幼稚的問題,"過載燈"是必須220V適用,或?

richardhsieh 大
該過載燈控制線路配置是220V,如需其他用電共接點離線,另提供用電與指示燈,這樣會增加控制電路複雜度,沒有人這樣搞。控制電路上限是220V

至於指示燈暴露控制盤外,需觀測損耗更換,大多指示燈基於安全,內部會降壓至24V以下以免電擊。
內部220轉6V隔離型變壓器,燈泡6V上下合乎尺寸皆可換。(降多少與規格視各家而定,大多有標準)
指示燈 規格與內部

至於41#兩種逆止閥看也看得出來同是逆止閥
差異一個是裝在進水口附濾網單邊管接(底閥),另一個則是雙邊管接多用於出水(中間凡爾)。
大多是裝在馬達前後進與出,以便馬達快速更換與檢查判斷管內因果(雜物、積垢、逆止失能,漏水、無水...等)

揚水馬達規格再一定口徑內有最大(揚程(高度(落差))),打不打得上去這才是最重要。

网友:
是不知道現場環境還有使用方式
不然我會用壓力開關來做控制馬達起閉

楼主:
各位大大好:今天剛好想到一件事,我們位於高雄,雖說山上,一路柏油路到我們的山上。就是兩個電錶的設定等等,有請附近的大大撥駕到來,將尚未修正的機構修正。
請大駕光臨協助】費用 車馬費1,000元 + 工資3,000元
資材:所帶去的所有資材全部由我們買單,不會造成浪費。
條件:本人做,大大在旁看。
車程:由高雄文化中心到我們山上約1小時。如果有一堆朋友到訪,可以帶到附近吃午餐,不管多少人都照收。(買賣算分,相請不論)。如果要烤肉,必須先說,讓我們有時間準備。
【細節】其他細節再討論。如果工資不滿意,可以討論。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拍的實在不清楚 ~

應該把 銘牌 部份 特寫 !!

抱歉,馬達銘牌重新傳。

馬達銘排

馬達銘排

网友G:
引用 楼主:
高手說的:
【這不是很奇怪嗎 ? 2HP 6.5A    1HP 8.7A】
孔雀東南飛 五里一徘徊…

有時候規格和簽約很重要,加了保固合約,費用會增加些,但是,可以鞭策廠商對品質與設計更加用心!!  品質是設計出來的!!
PS: 你的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 多年前看過...
簡單就是好! 安全很重要!! 記得以前有遇過類似的問題,使用 電流源模式,可以確保信號穩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馬達銘牌重新傳。

你這馬達耗電量比較大 ~

銘牌標示 7A 那麼運轉時 7.5A 還算正常 ~

過蛓電流設定不宜 超過 9A ~

做好  失水 及 過載保護 , 應該不至於燒毀才是 !!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馬達銘牌重新傳。

以下資料純屬機密,不代表本人立場。
你的井容量如跟不上抽水量,哪就是無水運轉再多顆也不夠(半途斷水),(尤其南部丘陵平原季節性缺水)。
設定無水不運轉又跟不上需求,惟 一途徑井加深(不一定能解決),當然題外話形成另一話題地層下陷,人類利益永無終止惡性循環。
建議改變適合當地植栽,土地不是我的也無表達立場。

最近一年在天龍國工作就有遇到過,種田是不可能,種水是有可能(水池)還供不應求,馬達限制抽深都8米。
三顆每顆都相距300米之外中其中一顆變抽砂,(有古井看得到底沙,井內半空卡揚水馬達,進水管路已沒入砂中)當然拍照了事(停用),另外兩顆岌岌可危(無井),因補不到水管路也被改得亂七八糟(急病亂投醫,每個人技術不一樣),加上礦物質卡住逆止閥,斷水永遠補不滿,這還其次,出水少的可憐,向政府單位回報當然官腔打得很重更不要說沒錢沒預算,沒錢沒材料各憑本事,只剩工哪就回報灌水(自來水)吃到飽再抽................ 做表面工夫(直到封井或開井),哀無奈走樣了

劇情是這樣嗎?不是
應該不缺水況且水池超大,觀察地形地脈 為何井內無水,砂比水高,三個井周圍都有樹都超過井範圍會破壞井結構也包刮水池壁(目視樹根都出水),當然要地質植物學家認證了,輪不到我。
每棵樹都有列管,有的還是稀有種(都會區很多人在盯)。

楼主:
        水井沒水的時候是有的,就我最近網路查查查獲得的膚淺認知,當水井沒水的時候首先水井中的浮球開關就會斷電(浮球開關目前已經換新,我們每年都會換新,"雷達牌"),有水的時候b接點才閉通。
        另外,電磁開關的跳脫保護如果正確,就算水井的浮球開關出槌,過電流也會有跳脫的保護。一旦電磁開關出現跳脫,水塔沒有水還不去找原因,所有的後果只能怪自己。

        上面的專業常識路人甲、路人乙都不會知道,包括我們。托水電行的明示、暗示,我們已經學會拿出水井的水管出來查看、順便更新逆止閥、檢查入水口的濾網。以前,我們以為放心的將水、電工作交給專業才對,付錢就好了;現在,我們以為那樣的認知太天真了。

        還六個月前,家中的水塔沒水,到附近的水電行叫修。吩咐:如果馬達壞了就換新,如果有其他問題請全權處理。水電師傅觀察了馬達的出廠日期,他說:老闆,馬達只用兩三年,還很年輕不應該是馬達的問題,我要到頂樓處理浮球開關等等線路問題。就這樣更新浮球開關而已。
        上述是我們平常生活的任一天。

        【一至兩小時的工作時間】
        山上的工作時間不會很長,第一口井的電箱要加"ON--OFF"押扣開關,其他電路結構據我們膚淺的認知是OK的。第一口井的電磁開關幾天前已經換新,馬達是"東元牌",額定電流7.5A,我們在電磁開關的白色轉盤也對應7.5A。
        第二口井的電箱也需要加"ON-OFF"押扣開關,原本有一壓扣開關是強制進水開關,現在不用。第二口井有一線路規劃不好,就是水井的浮球開關利用負載的迴路。線上大大有提起迴路不可複雜。所以,第二口井的工作就是要拉線由水井到電箱,長約100公尺。周邊的工作我們可以先做,也就是保護電線的4分水管先排好,這長約100公尺的電線(2mm或更粗)有請大大帶過來(請帶整卷電纜),到時候接上線路就好。

        【有請WKM大大】WKM大大的設計很讚,有請WKM大大施工,可不知WKM大大願意撥駕?就算假日帶妻小外出踏青,如果家住外縣市,車程算2,000元可以嗎?
【沒有保固的問題】路途遙遠,無須保固。如果將來真的有另外需求,還會發出"江湖帖",重新招標。

【題外話】以前上課的時候,學生的功課會放在網站上,由學生自行下載。網站架設需有高深的功力,非我輩所能面對。像現在一樣到處看看、問問,一有問題就上網到處求救。有一善心人士常常網上指導。有一天,問題實在複雜,必須現場設定、指導,善心人士和我約定日期、時間。至於要敲定地點的時候竟然鬧笑話。他說"尖沙咀",我說文化中心"麥當勞",後來才發現他住在香港。

【目前馬達、水井工作正常】只是有一句話:把事情做對,不要做簡單的。這樣而已。

网友E:
richardhsieh 大
問題一樣,新竹朋友家都不想跑了何況高雄。
我也是俗稱天龍國的人,這樣不行啦韓總都被你們拉走了,天龍國快沒奴才了,所以難了。

這些設備是前人設計出來的,我只是來消費,技術基底打好,是環境靈活運用自然延伸題就不會錯得離譜。
不然PO圖片參考 的是高檔陸基型加壓馬達,除了靠壓力啟動停止,本身馬達也有內建無水停轉功能,再加上過熱停轉,根本就不用浮球,當然也不適用揚水除非(停用壓力功能由外掛感應去動作(使用條件需封閉管內運作,一但失壓會持續運轉,所以不論無水有水過熱就會保護,但也不會說不掛掉,哪也要經常檢測感應裝置是否正常)。
呼叫A471大,你的管區需要奴才

网友H:
引用 网友E:
richardhsieh 大
問題一樣,新竹朋友家都不想跑了何況高雄。
我也是俗稱天龍國的人,這樣不行啦韓總都被你 ...

什麼!?~~~我又不是阿賢叫我幹嘛?....我不會修水電阿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什麼!?~~~我又不是阿賢叫我幹嘛?....我不會修水電阿

a471 大
忘了有A少了V不夠優

网友E:
引用 楼主:
抱歉,馬達銘牌重新傳。

richardhsieh 大
該馬達單向出線有四條,每條都有標示號碼,輸入電壓規格110V/220V
須注意
如使用110V,需1+3結線一條與2+4結線一條各二條出線接110V,電流14A
如使用220V、需2+3結線包覆絕緣,1與4接220V,電流7A
建議使用220V可使線徑通過電流較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E:
richardhsieh 大
該馬達單向出線有四條,每條都有標示號碼,輸入電壓規格110V/220V
須注意

以他現在量到的電流都不超過10A來推測,現在應該已經是220V模式了
但值得再檢查一下線有沒有接錯

沒說還沒注意到,他的圖都是畫110V輸入,好像沒有請他量一下電壓是多少
說不定是個很奇怪的數字

网友:
richardhsieh大
只能針對你PO的圖做修正了
96-A1該浮球是多餘的,96-95正常是導通
過載95-96跳開

另外jeanshyen大
針對你的圖去糾正修改可參考看看33#

還有另一篇http://bbs.pigoo.com/thread-70847-1-1.html
yiy123大  提供

不會的話,整合式手動模組只要外接浮球開關就好,須注意使用電壓(電磁開關)。
當然也是不建議感應部分用高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時候規格和簽約很重要,加了保固合約,費用會增加些,但是,可以鞭策廠商對品質與設計更加用心!!  品質是設 ...

是了,你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他現在量到的電流都不超過10A來推測,現在應該已經是220V模式了
但值得再檢查一下線有沒有接錯

windata大
沒辦法,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光是動力開關型式就有差,除非是機械連動的   猜是機械式的。
如是自保持電路(啟動/停止按鈕不一樣也要接電磁接觸器相對應MC副接點,電磁接觸器才會開啟閉合),自己之前所說線路都是錯的。

OFF是常時導通,按壓OFF
ON是常時不導通,按壓ON觸發導通
因按壓ON後通電造成吸磁,而使之MC接點導通,使電磁接觸器持續導通通電。
如需不過電就須按OFF觸發不導通,電磁接觸器無電不吸磁MC接點脫離也不動作給電。

另外現場圖也是部分,沒有完整版(重要控制部分失蹤了),只看到總電源與分電源2P/1P 看NFB猜是220V 隱約左下方動力開關,右下似電磁開關,跟畫的與作的有出入。
右下是電磁開關。

手繪圖也錯,幾乎失能。

馬達好處就是短時間內不會燒,長時就掛了。
建議基礎電路,標準模式 自保持電路+手/自動+液面控制+運轉/跳脫/電源指示
就很好用

水路依馬達標示規格,馬達進水前/出水後加逆止閥、過高適當長度接(結)點在加Y或T管出水配合球閥(反之也可測試管內有無水或排氣)或法蘭銜接處試,便知出水量夠不夠是否在加中繼。
進水接底池最下方適當距離不觸底,出水正好相反最上方進水不觸頂。

楼主:
【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人不轉心轉】今天終於到大賣場買了一捲100公尺徑3.5mm的電纜(3300),準備明後天接線。
今天實際量了一下古井到電線桿的距離,只有53公尺。
家中畫圖,要把古井浮球開關搭接負載的線路回歸單純,由古井的浮球開關直接牽線到電箱中的電磁開關,如附圖三。那是我單純的腦袋瓜,所能想像出來的接線圖。至於以後是否設置ON/OFF押扣開關及保險絲開關,還必須等我吃了鎮靜劑以後,看看回神了沒有再說。
網路大大畫了很多圖片,實在看不懂。趕快跑去和"註生娘娘"簽約,下次投胎的時候要去讀電機科或什麼電工科的,我也要畫很多很多的圖片到網路上,下一次讓你們頭痛。
謝謝各位大大

電纜線

電纜線

附圖三

附圖三

网友:
引用 楼主:
【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人不轉心轉】今天終於到大賣場買了一捲100公尺徑3.5mm的電纜(3300),準備明後天 ...

楼主:
今天看到網路有一圖示,可以跟著接線,還可以有ON/OFF押扣開關,又可以加上山上的浮球系統,可以說是我們山上電磁開關的進階。大大附上的保險絲開關,將會是將來我們學習的最高階。雖然每一步都令人怕怕,但是可以期待哦。

附圖四

附圖四

网友:
基礎的電路在這邊 丙級術科,內有一篇單向上下水池。
http://web.sphs.hc.edu.tw/upfile ... 1_229_1051_229_.pdf
乙級以上偏向工業自行搜索
甲級更高電壓更專
參考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看到網路有一圖示,可以跟著接線,還可以有ON/OFF押扣開關,又可以加上山上的浮球系統,可以說是我們山 ...

有心學習那當然好 ~

不過還是得 一步一腳印  , 從基礎的 元件 , 電路 符號開始學習 !

因為 電路圖 不只是給自己看懂 , 也要給別人看的懂 !!

儘量能用標準的畫法 ,  標示 接點的編號 , 主要是給看不懂電路的人 , 按圖索驥  來配接線 !

實際上最好不要去記 那些 編號  , 因為那不是標準的 , 有可能換個廠牌 , 其 編號 都不相同 !!

另外 控制 線路 以同相序  做邏輯搭配  儘量 避免 用不同相序 , 做邏輯搭配 ! (尤其是初學者)

如此可以避免線路配錯 發生短路情形 ,  同相序 即使 線路配錯 頂多 誤動作或無動作 , 卻不會有短路的情形!

(元件本身有問題除外)

P.S

你的 附圖四 就是  違背了控制 線路 以同 相序  做邏輯搭配 ,  儘量 避免 用不同相序 , 做邏輯搭配 !

此電路 啟動 後 只能做 一次 動作 , 將水塔 補滿 , 如中途有遇 斷水 則該動作停止 , 即使恢復供水 依然是停止的狀態 , 必須 手動方式  重新啟動 !!

設計 電路的動作 端看 使用者 的 需求 而定 !!!

網路上的圖 只是基本的動作 , 可以參考但不一定完全適合你 !!

楼主:
【請貴賓 丟住址過來 讓我們送薑黃過去】
momo3k8@hotmail.com
薑黃的清洗和乾燥一天(乾燥用蔬果乾燥機,很快)就好了,放到中藥房請代工研磨成粉時間無法掌控。怕會拖太久的時間,今天到山上又挖10斤薑黃回來預備(僅挖需要的)。
至於裝薑黃的瓶子,必須是有多少貴賓買多少瓶罐。
所以,請貴賓把住址丟過來。所謂貴賓就是:出現在我們網頁的各位,不要客氣!雖然不算是有機,沒有噴農藥算是"生態"。
請附上收件者:姓名、住址、電話。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貴賓 丟住址過來 讓我們送薑黃過去】

薑黃的清洗和乾燥一天(乾燥用蔬果乾燥機,很快)就好了,放到中藥 ...

感謝您有心,但也請遵照痞酷的運作
http://bbs.pigoo.com/forum-101-1.html
免費贈送請放這個版塊,發文前參考其它人怎麼使用這個版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