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冰箱壓縮機過載跳脫

楼主(2019-01-01):
1. 壓縮機運轉3-10秒會過載跳脫, 找LG原廠報修, 說冰箱的大多數料件都沒庫存了,
   換了啟動器, 一樣幾秒過載跳脫, 說無法修了.

2. 自己換啟動器(搖起來有沙沙微響)和過載保護(因為殼也裂了)
   啟動器 4R7MD2 換 4R7MD2
   過載保護 5TM 762NFBYY -53 換 4TM 232VHBZZ -53
   這樣換可以嗎?

   大概4分鐘過載跳脫, 復歸後, 10秒又再跳脫

3. A. 冷媒漏有什麼跡象嗎? 銅管稍微摸下沒啥油油的感覺
   B. 啟動器的接線有氧化, 銅綠, 會造成過載保護跳脫嗎?
   C. 現在還能查什麼? 還是再找別的師父來修?

冰箱資料

冰箱資料

冰箱資料

電路圖

電路圖

電路圖

馬達

馬達

馬達

啟動電容(?)

啟動電容(?)

啟動電容(?)

運轉電容(?)

運轉電容

運轉電容

舊啟動器

舊啟動器

舊啟動器

舊過載保護

舊過載保護

 舊過載保護

新過載保護

新過載保護

新過載保護

接頭氧化

网友:
那條粉紅別插上啟動器~
然後插電看看~
如果可以運轉那就是那顆12uf的電容有問題~
如果不可以運轉~
有可能是銅管裡有塞住了~因為還可以運轉4分鐘~
找別間來看看吧~

壓縮機停止再運轉一定要間隔五分鐘以上~
時間太短壓縮機會無法啟動運轉

网友:
有電流表量一下運轉電流嗎?

馬達啟動時電流會飆高,接下來降回接近運轉電流,但慢慢平復
請說說你觀察的結果

高壓堵住之類的會造成過載
冷凍油變質,乾燥劑破掉跑進去塞住毛細管…有水氣→冰堵………

和看醫生診斷重大疾病一樣,覺得怪怪的,多看幾個醫生的診斷
前一個師傅有收車馬費嗎?

网友A:
請問樓主您有勾表嗎,請您上勾表看電流

小弟老丈人的中古冰箱當初症狀跟您一樣,上勾表電流破10A,壓縮機線圈沒斷,跳脫時壓縮機外殼發燙
研判壓縮機不是塞死就是束心,下場報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問樓主您有勾表嗎,請您上勾表看電流

小弟老丈人的中古冰箱當初症狀跟您一樣,上勾表電流破10A,壓縮機 ...

aaa,如果門封磁條什麼的都還好的,為何為不換壓縮機就好?

网友C:
這插頭需重壓新的頭,電線撥到銅色正常處重壓
圖左邊管子怎麼好像扁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插頭需重壓新的頭,電線撥到銅色正常處重壓
圖左邊管子怎麼好像扁掉了?

那個是工作閥扁掉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aaa,如果門封磁條什麼的都還好的,為何為不換壓縮機就好?

這台當初是10000買的中古機,西屋找東元貼牌的,出廠已經16年,線路被家電行大改過,跟電路圖配合不上

因為機子老舊,萬一蒸發器跟膨脹閥也有問題,只換壓縮機可能不久還是會下課,才會報廢

网友:
奇怪你的啟動電容為什麼被換成那顆??才4UF怎麼啟動?去找一顆100UF
不然就是啟動電容拿掉,啟動器改成2P紅色不要插即可
如果還是不行就也把粉紅色拿掉在試一次看看,能動則運轉電容故障反之壓縮機故障

楼主:
我沒有勾表, 只有三用電表, 電容也不能量,
晚點去買好了.
壓縮機外殼不熱, 只有過載保護很燙,

師傅來有收車馬費, 也有開發票, 原廠還寄問卷來調查, 不過他電表也沒拿出來

那個管子扁掉應該沒關係, 它沒接其他的

网友:
以前冰箱故障在網上找的圖,不過網頁好像死掉了。參考一下?!

网友:
量一下運轉電流, 電流正常的話把OVERLOAD換掉
有電容表的話確認一下電容器容值

网友:
過載是為了保護避免馬達/壓縮機燒起來

所以過載跳開,要量電流、摸摸看馬達/壓縮機是否有運轉

如果沒運轉、或卡死了,基本上這機器的心臟已經壞了

要修要換,你自己評估了

這種十多年前的機器,耗電量是目前新機的兩倍,以50度/月計,一年 600度,

現在新機約 300以下,舊機修一修等於一年多花1千多的電費~~

20年就多花一台新機的價格。

楼主:
拔粉紅線一秒直接跳過載,

我看電路圖, 覺得啟動器出來的線怪怪的, 紅藍線都連到啟動電容(?)上,

疑似啟動電容的, 接兩條黑線, 在前面是兩條紫線

測電流,

勾馬達過載保護的黑線, 啟動瞬間17-18A, 再來3A --> 2.7A --> 2.6A --> 2.39A

藍線啟動一兩分鐘勾 2.7A

粉紅線啟動一兩分鐘勾 0.68A

插座電壓正常 109V , 馬達那邊的風扇正常運轉

冰箱之前都沒有維修過, 那顆12UF的啟動電容(?), 是原來的, 沒換過

网友:
溫控與除霜定時器檢查了嗎?! https://m.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729&t=3841716

网友:
引用 楼主:
拔粉紅線一秒直接跳過載,

我看電路圖, 覺得啟動器出來的線怪怪的, 紅藍線都連到啟動電容(?)上,

幫你把接線圖標示一下
啟動電容  紅 藍
運轉電容  粉 藍

壓縮機電流看來正常 建議你先把過載保護器換掉

下面這個圖顏色標錯了誰來幫我刪掉?
奇怪我編輯沒有看到有相片在下面阿

网友(2019-02-01):
先把電線的插PIN重接吧!都氧化了

网友:
壓縮機掛掉可能性高,找一顆規格相同,換上就好了,記得管路要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