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Saloncare ion 吹風機維修

楼主(2019-01-02):
這故障的吹風機,病症是有亮灯,馬達不動。因為螺絲是特規無法拆開。近期才有空買了一支便宜一字螺絲起子改造。沒想到困難的不是第一關,螺絲拆下,塑膠機構才是大難題。內部到處卡榫,根本打不開。這種設計似乎沒打算給拆開維修。不得已,切開吹風機後罩才解體,但是其他零件也是断卡榫才拆開來。
再來量電性,開關,溫度保險絲,溫度開關,起动電容,電阻都正常,怪事,110V電有到馬達,原來以為馬達故障,可是不小心它又会动一下又停。看來馬達正常。
到底怎麼回事?搞了一天,才發現電熱絲在隠密處断裂,接觸不良,因為有些變黑。輕撥就分開了,如第一張照片。將它銲在旁邊的銅片上就完修了。這跟一般常見的故障情形大不同,也讓我摸不著頭緒。
第三張照片是組裝完成,金屬網罩的塑膠圈被切斷,才有辦法取下,組裝後用膠槍粘上。

repair

repair

网友:
這個地方要用端子壓接或螺絲鎖,用焊的應該不久就又壞掉了。

网友:
那地方溫度高  焊錫無法耐高溫會脫錫

网友:
  暫時有效, 長期上電或升溫還是會脫落.

  若不好 壓接 或 螺鎖, 要不試試銅片邊緣鑽個 電熱絲線徑 的小孔, 穿過絞起來或許可以耐用些.

楼主:
非常謝謝各位先進很棒的建議,但鎳鉻絲不够長,只有幾mm,而且很細,目前只能用焊錫頂者,先試用一段時間看看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