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寶 暖氣機

楼主(2019-01-02):
同事今天拿來給我
請我幫忙檢查一下
這幾天澳門只有八度所以用了暖氣機
但是忽然不能用了
所以我幫忙了維修
最後只花了40元台幣
工錢不用
又可以拿回家使用
讓小孩們不會冷到

測試完成!暖呼呼的空氣立馬出現!完修!同事省了很多錢!也可以拿回家給家人使用 ... ... ... ... ...

測試完成!暖呼呼的空氣立馬出現!完修!同事省了很多錢!也可以拿回家給家人使用 ... ... ... ... ...

換上新的後再把還原本!準備測試

換上新的後再把還原本!準備測試

保險絲的規格是110度250V10A這一顆在澳門10元葡幣大約40台幣!淘寶我看過了才3塊台幣差太多了 ... ... ... . ...

保險絲的規格是110度250V10A這一顆在澳門10元葡幣大約40台幣!淘寶我看過了才3塊台幣差太多了 ... ... ... . ...

後來當我測試到溫度保險絲時是短路!我心想應該就是這了!請同事去買一個新的溫度保險絲 ... ... ... ... ...

後來當我測試到溫度保險絲時是短路!我心想應該就是這了!請同事去買一個新的溫度保險絲 ... ... ... ... ...

這個是控制面板的小主板

這個是控制面板的小主板

這個是主控制的電路板

這個是主控制的電路板

背後有七顆螺絲拆開後就是可以看到全部

背後有七顆螺絲拆開後就是可以看到全部

德國寶 的暖氣機無法開機所以先把機子拆開看看是否看得出什麼端倪

德國寶 的暖氣機無法開機所以先把機子拆開看看是否看得出什麼端倪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网友B:
保險絲這樣圈不太好喔,我會保留保險絲腳一小段,用壓接套管壓接,WISH大好久沒抓錯別字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WISH大!我有照著做><!但是我貼出來還是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險絲這樣圈不太好喔,我會保留保險絲腳一小段,用壓接套管壓接,WISH大好久沒抓錯別字了哈哈

他原本就是這樣圈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他原本就是這樣圈了!!!

大頭順大對不起那圖我忘了貼,我看到的是另一張圖,他原來就這樣捲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險絲這樣圈不太好喔,我會保留保險絲腳一小段,用壓接套管壓接,WISH大好久沒抓錯別字了哈哈

我剛剛就在想...保險絲燒掉不是應該open的嗎?原來是打錯了嗎?

還特地去查一下溫度保險絲的工作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頭順大對不起那圖我忘了貼,我看到的是另一張圖,他原來就這樣捲阿

那個本來就不能用圈的 用接觸不良
原本是先圈好在用卯釘压合固定

网友C:
這台依照厚度看起來是陶瓷電暖器?那個保險絲固定方式,米頭一次看到,這樣是因為設計還是cost down的關係嗎?謝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這台依照厚度看起來是陶瓷電暖器?那個保險絲固定方式,米頭一次看到,這樣是因為設計還是cost down的關係 ...

那個保險絲固定方式,常見 用 螺絲/壓接 (卯合也算壓接)  ,  ;

例如 電鍋 溫度保險絲 就是 如此.

网友:
裝扮成西洋貨的品牌, 品質差不多就那樣, 不要覺得太奇怪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大頭順大對不起那圖我忘了貼,我看到的是另一張圖,他原來就這樣捲阿

這可能是前人沒接好。新品應該不會接成這樣。

网友:
原 卯釘拆後[壓接力] 不行了  拿槌敲都不夠力

能鎖螺絲母就加鎖

這是接市電 電力線上   [考慮使用一段時間後是否會有端點鬆動 會不會引起意外].... 是優先考量

東西可以再次故障  意外風險絕不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個保險絲固定方式,常見 用 螺絲/壓接 (卯合也算壓接)  ,  ;

例如 電鍋 溫度保險絲 就是 如此. ...

回 SIMON1016 大 ...

米電器的部份可能拆的不夠多,這種處理方式可能以家電居多,謝謝指點。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可能是前人沒接好。新品應該不會接成這樣。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拆開這部機!研究研究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拆開這部機!研究研究啦

順大!這裡都純交流經驗的,沒惡意喔~~~

网友:
請提醒同事,使用此大功率家電用品時請務必注意單獨電源座使用,

若使用延長線請使用安規防火延長線,也要單一專用,請別和其它電器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頭順大對不起那圖我忘了貼,我看到的是另一張圖,他原來就這樣捲阿

這樣是不是有可能還會燒掉!我覺得啦!因為感覺接觸不是很好!

网友:
基本上現下代工無非東南亞,早期是內地,這樣捲確實會影響到到TEMPFUSE的原保護作用的靈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順大!這裡都純交流經驗的,沒惡意喔~~~

不會!!很多前輩指導阿!!多指教

网友:
這與吹風機耐熱雲母板一樣用卯釘固定接點,要工具才能接牢,建議改用小螺絲加兩個墊片再用兩個螺母,鎖緊防鬆脫,我用這樣處理,很耐用。

网友:
運氣真好!恭喜完修…

网友:
台灣的好像機械式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