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PANASONIC TH-L37E5W 液晶電視不過電維修實例

楼主(2019-01-02):
PANASONIC TH-L37E5W 液晶電視不過電維修實例

1.故障情形~不過電無法開機

2.型號~PANASONIC TH-L37E5W

3.內部照

4.電源板

5.從電源輸入端開始測量,AC 5A保險絲燒斷先不用急著更換,一定還有其他零件短路要把他找出來,否則保險絲換多少燒多少

6.續測橋式整流器正常,再測後段電路的開關MOSFET Q7200~TK12A60D(12A/600V/45W~) 各極間打穿短路

7.Q7200~故障TK12A60D特寫

8.以備品FQPF18N50V2(18A/500V/69W)替換,檢查後段電路未再發現短路情形

9.最後換上5A保險絲,插電後測試沒爆,大電容整流後電壓156V正常,待機電源5V輸出正常

10.面板型號

11.T-CON型號

12.主機板型號

13.LED恆流板

14.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A:
開關MOSFET,類似 三極管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開關MOSFET,類似 三極管嗎,

三极管

三極管是泛稱,最好是以英文縮寫來稱呼比較不會有誤會。

若有錯誤,請指正。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開關MOSFET,類似 三極管嗎,

金屬氧化物半導體場效電晶體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 ... B%E6%99%B6%E9%AB%94

三極管是中國方面對(BJT/FET)3極半導體零件的泛稱,我們台灣這邊了解就好。

我們這邊稱MOSFET為金屬氧化物半導體場效電晶體,至少電子教科書都是這樣教的,還是要以本地的用語來溝通較好

网友:
請教wet兄, 因我是非本科 ,您的第5圖測量K12A60D場效應管的方法, 我似懂非懂, 我說一遍, 你幫我看看對不對:
  1. 將電源完全關閉
  2.測量K12A60D場效應管可以採在線測量的方式來測量(即K12A60D場效應管不用從板子上拆下)
  3. 拿三用電表, 使用二極體檔來測量
  ˋ4.紅色測試勾接K12A60D場效應管的第2腳, 黑紅色測試勾接K12A60D場效應管的第3腳
  5.因三用電表上顯現第2腳及第3腳間的之導通電壓為0.0025V, 代表第2腳及第3腳間有短路, 判定K12A60D場效應管有故障.
敬請wet兄指導, 謝謝.
另外, 一般測場效應管是否有短路是測哪兩個極之間是否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