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手冊] 電瓶12v和DC12v

楼主(2019-01-02):
請問各位高手們電瓶12v和DC12v有什麼差別呢?
我試過用車用的打氣機接DC12的變壓器,也會動只是它動的慢,是不是用電瓶的舜間扭力比較大呢?

网友:
打氣機有馬達,變壓器輸出12V多少安培電流?

网友:
用電腦的電源供應器試試,會不會比較好,差在A(電流)

网友:
電的輸出是直流電(DC),但充飽的電瓶的電壓一般是DC 12.8V左右,可以短時間輸出其標稱容量兩倍電流。

打氣機馬達很耗電的,建議至少要傳統鐵芯變壓器4A以上、交換式變壓器8A以上。

网友:
電瓶的CCA是跟啟動有關的重點。

网友:
電瓶12v和DC12v有什麼差別呢?

電源供應器所提供的電流會有所限制  包含瞬間電流等限制

電瓶 電池等 化學電池所能供應的電流取決於極版表面積   極板載流截面積
電流輸出能力  取決於 電池設計

供應電流部份  電瓶大於 電源供應器

以上為通則

再來說說 關於 馬達
馬達 在上電初期 需要較大電流  如果這個初期電流  電源供應器無法供應的話  就要換電源
或是採用降壓運轉    慣性啟動   電子控制啟動等手段

用電瓶  只要電瓶是可以用就會轉

网友:
DC 12V變壓器連接打氣機之後,用電表直流檔測量變壓器輸出電壓,觀測打氣機OFF跟ON時的電壓,就會知道原因在哪裡。

楼主:
謝謝大家的回覆,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