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老介面IDE硬碟如何利用

楼主(2019-01-02):
請教手上還有IDE硬碟的,
老介面的IDE硬碟,裝上電腦速度慢,回收了又可惜(東西是好的),
使用IDE轉SATA裝上電腦,速度只有大約5MB,原因不明,
請問大家是否其他方法讓老IDE硬碟不要閒置在旁邊。

网友:
這個問題好,我也有這個困擾

网友:
老IDE硬碟
我是都拿來做系統安裝碟 不是平常電腦用 是做系統封裝備份用的 以及放備份GHO檔用
簡單說 就是做系統GHO安裝碟用 我都只分割40GB
裝好系統與及需要的軟體 從新封裝系統 回覆用
用40G做從新封裝系統碟 回覆到比40GB大的硬碟都沒問題

网友:
找老的板子來用.......

像我在電視旁專門用來看影片的電腦主機.....

网友:
有些偏冷門的領域用的工業電腦設備,如跑win98儀器,綁定專用硬體,因為市場跌更而缺硬體原件。。

那天還 看到一堆 這情形的鑽孔機,搭西門子工業電腦,網路是Novell Netware 3.21 ..

网友:
備份用,當測試系統磁碟,速度是致命傷,用陣列吧?

网友:
跟IDE <-> SATA轉接晶片可能也有關係
之前我有個硬碟外接盒,只要接上搬移資料
整個系統就明顯變慢,後來發現它會耗用大量的CPU資源
另一款的就不會如此明顯佔用CPU資源
所以我猜想跟晶片有關.

网友:
手上 50GB以下的IDE硬碟,容量太小,拿來當"裝機用隨身碟"。
使用usb 轉接頭,存入各種系統(cloudready, windows....)的安裝檔,有新版ISO就重新製作。
缺點是,佔據書架一角。

容量大一點的,就拿來裝 775腳位CPU的電腦,有認識的弱勢族群需要電腦,就幫忙裝一部。
有工業電機設備的朋友跟我要也會免費送。

网友A:
  現在隨身碟容量大了,價格也降了.拿個IDE硬碟來做裝機用隨身碟,體積也太大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現在隨身碟容量大了,價格也降了.拿個IDE硬碟來做裝機用隨身碟,體積也太大了吧! ...

隨身碟常常被借走就回不來了,索性不買了。
這種大個頭的,沒人想借。

自己用就盡量拿 mini IDE 硬碟使用,體積小點。
別人要借就拿 IDE大碟。

mini IDE 轉 USB

mini IDE 轉 USB

网友:
我都沒碰過IDE轉SATA的會很慢~~
搞不好跟你主機板端BIOS設定有關,這種橋接晶片大多是SATA1.1規格的

网友:
拿來當NAS主機。

FreeNAS

网友:
我記得 IDE 最大, 大概就只出到 500GB 左右,
我家是一堆 120-320GB 之間的 IDE HDD,
現在只用來當作 emule/bt 抓檔主機的硬碟,
後來的主機板都是 SATA, 也沒必要勉強為了要
利用 IDE 而用轉接的.

网友:
如果只有5MB/S 那機子快壞了,就別想太多了

我家中也有七八顆  IDE,目前只能用來放『耐久』的資料

EX: 備份十年前的照片、資料等用途(還不是唯一備份,是第二、第三組備份)

一兩年才上一次電、更新一次這種用途。

基本上,放著也是放著,只能這樣用,真的要上戰場,還真的沒機會了。

网友:
米之前就有買一塊Promise Ultra133的卡來對付這種老舊硬碟,不過現在Windows更新了,它的驅動程式並沒有一併更新到Windows 10,所以變得怪怪的,因此也放著了,比較建議拿來當NAS或是舊電腦組裝成router用,因為這些地方比較不需要快的存取速度,容量也不會要大,依照之前的經驗IDE 40GB的硬碟裝起來,就可以完全控制中華電信光世代上下載50M的頻寬,也不會發生硬碟無法負荷的問題,謝謝。

楼主:
我是用在家裡客廳的電腦,128GB固態硬碟裝系統,
兩顆希捷IDE 80GB放音樂 放遊戲,放雜七雜八的,
壞軌了也不會心疼,馬上換IDE介面的備品,
客廳的主機大約十年前組裝是用E5200後來換成L5420的洋垃圾,速度大幅提升,
就像是戰鬥機的中期壽命提升,DDR2記憶體也直接加到滿,
當初第一顆買的硬碟是40GB的(國中)當時的燦坤DM品牌電腦裡面配的大都是配20GB的硬碟,
再來就是兩顆80GB的硬碟(高中),然後家裡還翻出一顆希捷6.8GB的硬碟,
還有一顆5.25吋好像是1.2GB的,第一顆硬碟會自己保留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在家裡客廳的電腦,128GB固態硬碟裝系統,
兩顆希捷IDE 80GB放音樂 放遊戲,放雜七雜八的,
壞軌了也 ...

小容量舊硬碟主要差在
1.電費(13-30W)
2.傳輸速度
3.夏天發熱,室溫升高。

所以是雞肋。

如果電費跟空調不用自己負擔就盡量用。

网友:
拿來放愛情動作片

网友:
可以拿去網上拍賣看看, 應該有人會買, 我有一台筆電, ide硬碟壞了~~~
但捨不得買全新的~~

网友:
小弟有台 linux 專接硬碟
裝 OS 的硬碟才 IDE 60G
LAN 裡所有資料都放那
5 Mb 傳輸速度 , 其實放一般影片
鄰近電腦看時也不會 delay

若你有太多顆
可以放些低規格的影片或是 mp3

若是只有兩三顆
勸你放些舊資料
然後做個清單知道就好
用靜電袋裝起來保存好
哪天須要 IDE 還有的用

如只須指令列的 OS
拿來當作系統碟才不浪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