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速率與電腦硬體要求疑問

楼主(2019-01-02):
今天上中華電信網站,查看網路速率,
看到下面系統需求建議,500M、1G建議使用,
Intel Core i7 2600或相當等級時脈3.4GHz以上,
請問速率與處理器的對應關係是什麼。

网友:
下載後資料處理的速度跟電腦有很大的關係
網速快~處理的速度不夠一樣卡卡的~

网友:
電腦效能跟網路頻寬對上網流暢度有相關的....

電腦效能低瀏覽器處理網頁內容的速度就慢,使用者會以為是網路慢,
其實是資料都下載好了,系統卻處理不及......有的電腦僅換SSD反應就
有很大差別,甚至一閃就出現完整網頁內容

因此中華那邊會有這類的建議出現,別用效能太差的電腦配高速寬頻上網

网友:
中華電信建議的部份,米覺得參考就可以嚕,有一台好的無線頻寬分享器,搭配好的網路卡(有線與無線),與優質的集線器,電腦配備的部份,Intel i3其實就可以將相關的資料或是流量處理的很好了,米家中使用 Intel® Core™2 Duo Processor E7300 搭配 775 的主機板,一樣可以用得很順暢,提供您參考,謝謝。

网友:
小弟的電腦
cpu:i3-2100 / ram:8g  /  os:win 7 64bit
網路:100M/40M

原本系統用一般硬碟,除了開機速度快以外
進入系統後,就會變慢了
開網頁也要等個0.5~1秒左右
後來,新增加一顆SSD當系統碟
開機速度變快25%左右
但網頁速度幾乎秒開秒現
完全零等待

所以電腦硬體反應速度跟網速其實是相關的
但是一般來說用到I3等級以上
其實對一般使用者就夠用了

网友:
要這樣說,會用高速網路的人,電腦配備不會太差,網路費每月不超過300元是我的極限,300可以申請到多快的網速?中古牌電腦都可以符合標準的。

网友A:
唉!我家的電腦最大的記憶體就只有4G,一看到有人電腦有4G 以上的記憶體都非常羡慕,我應該來以物易物換幾支4G的DDR3來過過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我家的電腦最大的記憶體就只有4G,一看到有人電腦有4G 以上的記憶體都非常羡慕,我應該來以物易物換幾 ...

回 wish老大 ...

如果是獨立顯示卡加上4G DDR2應該是夠用的,其實會慢是Windows系統的負荷與設計不良,用Linux就不會有問題啦!!之前測試過同一台PC上安裝Windows 10與Liinux,結果Windows 10上怎麼調整網路連線都很慢或是有時會自行斷線,Linux就沒有問題,後來發現是Windows 10網路卡驅動程式有問題,所以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我家的電腦最大的記憶體就只有4G,一看到有人電腦有4G 以上的記憶體都非常羡慕,我應該來以物易物換幾 ...

wish大

若電腦本身沒SSD,加SSD比你加RAM有感,現SSD真的是太便宜了
如果是用win10系統RAM基本8G,但建議裝在SSD上,不然速度上還是無法提升(一般硬碟容易遇到硬碟100%問題,這是系統設計問題,關一些設定可以改善)

网友:
速度不夠快,可以考慮 intel optane memory
Intel Optane Memory 16GB 硬碟加速器
★不犧牲系統儲存容量輕鬆提高處理速度
★搭配大容量儲存碟可提升電腦效能同時維持原容量
★支援 Intel® Optane™ 記憶體的系統包含:
1.第 7 代 Intel® Core™ 處理器
2.Intel® 200 系列晶片組
3.M.2 型 2280-S1-B-M 或 2242-S1-B-M 連接器
4.支援 Intel® 快速儲存技術

网友:
中華電信應該是被問怕了
才貼這種高規格機種讓人閉嘴

我目前用的桌機還是 CPU E2180 RAM 4G
廣告檔一下上網不慢 , 還能打星海 II

網路 100M/10M
若下載東西 , 瓶頸在硬碟 ... IDE
另外兩台 esxi 是 i5 , AMD
裡面 guest 大多 linux
下載幾乎是全速

在 esxi 裡面的 firewall 只給 256Mb RAM
從沒看過他 cpu 使用破 200Hz + RAM 破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