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前輩推薦電錶

楼主(2019-01-03):
前輩好,小弟是新手,有爬文看到DE5000這台,想請問一般的家電要用這台量測是否可以
例如這個是電毯的電路
感謝各位前輩指教

网友:
DE-5000是LCR METER,不是一般電表,用來測量電阻、電容、電感等元件是很好用,但查電路不適當吧?

网友A:
來給烏骨雞學姐推銷一下,這台是專門開發出來修家電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69380-1-1.html

只是我不知道她還有沒有貨?

网友:
對付這塊電路,我想到會用到以下這些功能

電阻
電壓
電流
電感
電容
二極體
溫度
BB檔(導通檔)
以上不一定要一台集大成,有時要兩台配合著使用,如電壓和溫度分開

如果要繼續走這條路
進階的需求就是再加電晶體 CBE HFE NPNP 腳位判斷之類的功能
再加一台可變電供,或者是用電池串量再用電位器分壓取電

楼主:
非常感謝各位前輩推薦及解釋

楼主:
請問wish大這台好用嗎?

网友B:
DE5000
是LCR表   不是做研發跟特殊維修 不要買這支 買這支基本上用不到幾次

得益製的電表很棒    基本上就是想買那隻就買那支即可
DE-200A DE19A DE-5203 我買過這三支
DE-200A給我感覺很棒 DE19A則是為了測交直流 電流買的 很好用 就是判讀是要細心點  速度也夠快後來就決定買DE-5203

可惜重心在外銷  這也是沒辦法的

得意的電表  很會叫n_118|
開機叫  超量程時叫  換檔叫  要關機之前也叫
叫叫叫的n_081|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wish大這台好用嗎?

好不好用是個人見解,我的印象就是這台能測的東西很多,不用東買一台,西買一台,維修業應該適合,以前痞酷網很多人買

對了!你在論壇搜尋"家電測試儀",裡面有很多熱心會員做的教學及一些改裝或維修資料可以參考。

网友C:
回 王俊傑 大 ...

米覺得要看您要用在什麼地方,一般的用途米會建議買宇鋒或是泰仕的數位電錶就可以應付了,得益的表也不錯,找可以量測電晶體、二極體、短路功能、交直流電壓與電流、電阻,如果要量測電感與電容建議另外買一個專用的表比較適合,純建議不勸敗,最重要的是要看您要量測的標的物來做選擇,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 王俊傑 大 ...

米覺得要看您要用在什麼地方,一般的用途米會建議買宇鋒或是泰仕的數位電錶就可以應付了 ...

感謝米大回覆,請問米大泰仕電錶有推薦的型號嗎?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米大回覆,請問米大泰仕電錶有推薦的型號嗎?謝謝

回 王俊傑 大 ...

米的16年前的產品 TES 2208,得益的是用指針錶 DE-361TRn,可以參考看看,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5000
是LCR表   不是做研發跟特殊維修 不要買這支 買這支基本上用不到幾次

我也推專炸大推薦的

小弟也有一台 DE-5203 超好用的 與 UT61E 比較起來 真的有差

從機構的細膩度 , 螢幕數字黑的程度 , 數字大的程度 , 類比條的精緻程度 , 量測的速度等等

5203 真的是廉價的選擇

另外 也可以選擇 Brymen 235 國外 eevblog 網站評論 低階電表中CP值最高的選擇

或是選擇 Brymen 869s 各種功能一次到位

网友:
電毯一般都是因為折疊導致內部發熱體/感溫頭斷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來給烏骨雞學姐推銷一下,這台是專門開發出來修家電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69380-1-1.html

哇靠 ! 這台只能說真的是 <<包山包海>>,功能也未免太強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