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達新牌吹風機 TS-1688 開關接點清潔與保養

楼主(2019-01-03):
緣起: 每天在用的吹風機,開關切換卡卡的~順便驗收一下ECSP接點清潔劑與接點油的效果如何?

目標: 達新牌吹風機 TS-1688 『開關接點與馬達轉子接點』

工具:

         ECSP200D速乾型電子接點清潔劑、接點油、鑷子、合適的十字起子兩支、小棉花棒。

流程步驟:

      1.先透過ECSP200D清潔,視情況來決定用棉花棒擦拭或是直接噴接點並擦拭。

      2.擦拭清潔後,再來塗抹接點油。

      3.開關接點部份露銅氧化嚴重,接點清潔劑去除不了,稍微用細砂紙刮除。

      4.馬達旁邊有兩個小洞,所以可以直接噴,不需要拆馬達。(因為急著吃飯,所以馬達部份沒有拍照!)

~看圖說故事~

型號
工具  左至右分別為 ECSP200D速乾型電子接點清潔劑、接點油、鑷子、合適的十字起子兩支、小棉花棒
未清潔開關接點
已清潔開關接點,接點亮亮的~

有疑問別客氣請多發問與指教~感謝您!

网友A:
吹風機的開關不僅要切來切去,而且電流也不小,很容易有電弧發生,用EC-420可以在切換開關時起潤滑效果,延長開關的壽命,並減少電弧的發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吹風機的開關不僅要切來切去,而且電流也不小,很容易有電弧發生,用EC-420可以在切換開關時起潤滑效果,延 ...

的確,所以我優先保養接點,期望降低電阻值。

電線已經儘量避免彎折了,還是稍微硬化,有一些裂痕。

上油之後,順~順~順~再戰十年!

補充:以往切換開關時,都會有電弧產生。保養後觀察結果沒有出現,馬達也順暢許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確,所以我優先保養接點,期望降低電阻值。

電線已經儘量避免彎折了,還是稍微硬化,有一些裂痕。

電線有裂痕請換掉,
或將該線段剪除,
吹風機耗電大,
有短路的疑慮.

网友B:
看到這篇才想到我的diy蔬果乾燥機,兩支吹風機,其中一支有一檔接觸不良,剛全部拆下保養,接點好髒,先用清潔劑,再塗上學姊的接點油,開關用起來滑順也放心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這篇才想到我的diy蔬果乾燥機,兩支吹風機,其中一支有一檔接觸不良,剛全部拆下保養,接點好髒,先用 ...

拿到新玩具,想什麼都來保養一下~

先找每天都使用的大功率家電下手~大同電鍋

之前常常因為AC電源插座燻黑、接點氧化變黑、電源線常常發熱,所以接點部份是重點保養的部份!

未保養前,從AC插頭量負載阻值:約263歐姆。
從插頭、電源接點、電鍋插銷都清潔並且上接點油。

測量負載阻抗值:約18歐姆。
我很驚訝,怎麼差這麼多?!

補充內容 (2019-1-4 09:25 PM):
電鍋插銷是剛換不久,所以很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拿到新玩具,想什麼都來保養一下~

先找每天都使用的大功率家電下手~大同電鍋

因您未提供測量條件,所以猜有兩個可能
1)電熱絲的溫度係數。
2)第一次測量開到保溫。
再加上接觸不良。
PS:套句GCVincent大的良言,263歐姆,醫學上應該已經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您未提供測量條件,所以猜有兩個可能
1)電熱絲的溫度係數。
2)第一次測量開到保溫。

抱歉,沒解釋清楚!

非保溫,測量時都是開關往向下切。電鍋溫度降到接近室溫!

補充內容 (2019-1-5 10:07 AM):
Update:
可能我記錯了,測量時忘了照相紀錄。
剛確認保溫時的阻值為2百多歐姆,煮東西時的組值約為18歐姆。

楼主:
剛將V-212的時間軸接點保養完畢,光是擦拭『中間的盤子』就搞的我人仰馬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拿到新玩具,想什麼都來保養一下~

先找每天都使用的大功率家電下手~大同電鍋

回 peter180 大 ...

這是返修台還是大同電鍋?米怎麼感覺在某一篇發文有瞄到過這個,等米拿到團購的EC-420,也來試試看家裡的10人份大同電鍋好了,不過那個電錶比較閃就是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 peter180 大 ...

這是返修台還是大同電鍋?米怎麼感覺在某一篇發文有瞄到過這個,等米拿到團購的EC-4 ...

返修台...假的~是大同電鍋!

你這個症頭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趕緊買一台就能解決XD

至於17B...是跟專大換物得到的逸品~

讚!~Fluke值得投資!

缺點是...看到其他同等級或以下的電表,你可能都看不上眼了XD

网友:
引用 楼主:
返修台...假的~是大同電鍋!

你這個症頭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趕緊買一台就能解決XD

高、大、富的黃皮黨。
您還缺187,189.....。

网友E:
馬達轉子的換向器還可以拿針 去挑乾淨縫隙裡的積碳
另外換向器 其實不建議噴油 要噴 只能噴輕油 重油在積碳後會漏電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馬達轉子的換向器還可以拿針 去挑乾淨縫隙裡的積碳
另外換向器 其實不建議噴油 要噴 只能噴輕油 重油在積 ...

原來哪個東西叫做『換向器』,了解!

剛好有開口就直接噴再上一些接點油,等下次故障再進行細部保養。

補充內容 (2019-1-4 10:30 PM):
剛查了一下接點油賣家的商品敘述,應該是沒問題。
適用於各種大型及小型馬達、整流子接點部位潤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返修台...假的~是大同電鍋!

你這個症頭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趕緊買一台就能解決XD

回 peter180 大 ...

這是老人家的通病,看到就想到,沒見到就忘光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