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 也喜歡自已換輪胎

楼主(2019-01-03):
日本人自已換輪胎,
想要自已換輪胎的會員,也可參考這個方式,撬胎的方法差不多一樣,我是撬機車輪胎

我是覺得,點火那招,要練過,不是每個人都會,我就不會

网友A:
第二個影片,再次跟世人說,自從我用了WD40之後,考試都100分

點火是要把輪胎撐起來
我沒試過
感覺上只是讓可燃液體燒起來把輪胎撐到定位
過少,像影片中一樣,試第二次
過多,應該會自然熄火

請教在嘗試這招的時候遇到什麼問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二個影片,再次跟世人說,自從我用了WD40之後,考試都100分

點火是要把輪胎撐起來

我是沒那個勇氣。

网友B:
我比較在意的是...如何拆裝才不會傷到鋁圈邊緣?
翹棒有環氧樹酯塗層的還很少見。

网友:
汽車還要做平衡,減少抖動沒機器還真做不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個影片,再次跟世人說,自從我用了WD40之後,考試都100分

點火是要把輪胎撐起來

他沒把胎皮裝到輪圈的第2條溝上~他只是放進胎皮而已~這樣胎皮是無法卡上的~漏氣量太大~
應該是要裝到第2條溝上再點火這樣才可以一次到位~就算用空壓機打氣的也要裝到第2溝上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比較在意的是...如何拆裝才不會傷到鋁圈邊緣?
翹棒有環氧樹酯塗層的還很少見。 ...

有薄塗型的a波係啊

或是鐵氟龍夾鋼筋,可能不夠薄

网友C:
試過全人手補大貨車內胎, (20吋) ,
要用大鎚打才能把金光圈脫掉,
足足搞了四個小時才搞定,
還不計算在車上拆下來和裝回車上的時間.

网友D:
沒做平衡,速度快你就知道,車抖個不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比較在意的是...如何拆裝才不會傷到鋁圈邊緣?
翹棒有環氧樹酯塗層的還很少見。 ...

多多少少,都會傷到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沒做平衡,速度快你就知道,車抖個不停!

如果不要破百,應該是還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試過全人手補大貨車內胎, (20吋) ,
要用大鎚打才能把金光圈脫掉,
足足搞了四個小時才搞定,

確實,大車比較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沒那個勇氣。

我也是+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個影片,再次跟世人說,自從我用了WD40之後,考試都100分

點火是要把輪胎撐起來

會怕,著火,

网友:
輪胎很難燒的啦,燃點和易燃的wd40或酒精差遠了
溫度要高到可以把輪胎燒起來還有得拼,請放心,或是找專炸加持

网友:
不用怕~以前軍卡就這樣補~還是油灌車

网友E:
第一段影片拆胎時用介邊壓著拆胎棒還真是有勇氣,完一拆胎棒彈起來打到卵蛋,那可是痛到異次元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一段影片拆胎時用介邊壓著拆胎棒還真是有勇氣,完一拆胎棒彈起來打到卵蛋,那可是痛到異次元去 ...

台上十分鐘,台下十年工啊

應該是要告戒新手,穿好貞操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沒做平衡,速度快你就知道,車抖個不停!

後半段,有教如何平衡

网友(2019-02-12):
  非常好的教学视频。
  说起给车车换靴子,那可是体力活。特别是大车的……
  现在的铝合金轮毂在用撬棒撬胎时,很容易伤到,导致微小的漏气。
  把旧胎自轮毂上拆下来这过程,前不久那次更换中还真花了不少力气。因为时间一长,胎唇与轮毂贴压得很紧。如果按视频中的方法,把胎放沟里用千斤顶拆,真是小事一桩!可惜没相应的工具,再加天气冷,橡胶硬,拆得那个累啊……
  windata大说的那种“爆胎”的方法,看到人家安装大尺寸轮胎时常用,粗暴、又很有效率!这要求拿捏准确,胎内气体混合物正好在其爆炸极限范围内。
  还有,在安装新胎时,视频中说到要在胎唇涂上润滑物质。有的推荐使用润滑油,但其中的也说到,石油类溶剂可能对橡胶制品造成不良影响。而我更喜欢用稍微浓一点的洗衣粉水溶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