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分離式冷氣換酷幣

楼主(2019-01-04):
結標時間:2019/ 1/ 11  21:00結標
競標規則:結標結束前五分鐘有人下標時,自動延長五分鐘,後序方式依此規則處理,直到五分鐘內無人下標為止。

寄貨方式:竹北自取。

得標決定方式:出最高標者得標

起標價:1000元(固定) + 酷幣(競標)-請以5或10酷幣為單位追加。

物況說明:
1.拆機前測試冷氣正常運轉.已放置室內保存一年時間.

冷氣拆機前是好的,目前無法測試.所以按現況交機.

网友:
讚!連冷氣都有了

网友:
目前最大物件了~~

网友A:
哇…
改天會不會有汽車,房子標酷幣啊~

請人安裝到好不知要花多少錢?

网友B:
1000元+5酷幣,起個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哇…
改天會不會有汽車,房子標酷幣啊~

小噸數自己能動手才划的來。
1.清潔保養室內外機(含運送)5~6000?
(10幾年通常風扇培林可能不太行,卡死通常換掉風扇)。
2.標準安裝3000,超過6M ,1M 300元?
(抽真空,灌冷媒,洗孔,拉管,鎖壁虎裝簡易鐵架等)
3.室外機安裝鐵架1500?(高樓無鐵窗可爬價格另議)
4.拉專用電源1500?
補充冷媒不知道算不算在標準安裝內?
總價可能可以再殺一些?

幾年前聽來的,可能誤差很大。

楼主:
因使用上的需求更換變頻,電器行舊冷氣回收價超低,不如拿出來看酷友有需要嗎?物盡其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小噸數自己能動手才划的來。
1.清潔保養室內外機(含運送)5~6000?
(10幾年通常風扇培林可能不太行,卡死通 ...

大大厲害把價格都估出來了
光清潔保養室內外機就要5-6000元嚇死人

网友:
那天殺台窗型冷氣機的來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大厲害把價格都估出來了
光清潔保養室內外機就要5-6000元嚇死人

分離式就是這麼貴,沒辦法。

如果自己能動手就省了。室內機用的塑膠雨衣300-400元,會切斷電源拆殼就自己洗。
我只會洗濾網...

室外機一樣斷電拆殼清洗。專業的來要拆下來帶回去清洗保養。拆裝各一次,來回運送
各醫趟(或者你家有空間可以清洗就不用運送。以前學校固定一年一次保養,每天拆十幾
台到操場上統一清洗,量大當然可以議價。)室外機一般要兩個人伺候,樓主那台37kg...

老機器用的不是環保冷媒,一般人大概補充不了。

如果每年可以自己動手上油清潔,除銹補漆當然好,老機器其實比新機器耐操。新的分離式
常見就是主機板壞,樓主的已經用15-6年。

仔細算的話,長期攤下來還是窗型構造簡單平均費用低(如果沒踩到地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
改天會不會有汽車,房子標酷幣啊~

會不會是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噸數自己能動手才划的來。
1.清潔保養室內外機(含運送)5~6000?
(10幾年通常風扇培林可能不太行,卡死通 ...

買新的比較划算,
還有保固~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哇…
改天會不會有汽車,房子標酷幣啊~

最正的標的是老大換學姊......你想換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噸數自己能動手才划的來。
1.清潔保養室內外機(含運送)5~6000?
(10幾年通常風扇培林可能不太行,卡死通 ...

光看到1,後面還勒勒長,我就打退堂鼓了

网友:
sandy姐,我還真有一台近20歲的風雲125機車可以標耶

可惜的是,前幾天請報廢商回收的來載回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正的標的是老大換學姊......你想換嗎?

這個小弟我不敢

网友:
自取真的遠了些
不然那自用自裝還是很划算的
3550K 不小台 外機怎那麼輕37KG

网友F:
換新機吧光省電費就值了

网友:
除了極少數除外,以前的冷氣並不常壞掉,通常只要清洗保養即可,就算壞掉維修的零件費用也不高,唯一的缺點只是比較耗電。
現在的冷氣剛好相反,省電了,環保了,就算清洗保養故障率也高,維修的費用也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換新機吧光省電費就值了

多年前我家是使用定頻的冷氣,有一年嫌吵改成變頻,使用了一段時間後對照電費帳單,以我家的經驗是沒什麼明顯差別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多年前我家是使用定頻的冷氣,有一年嫌吵改成變頻,使用了一段時間後對照電費帳單,以我家的經驗是沒什麼 ...

老大
冷氣要有順利回風才會有效率
或是豪宅噸位不夠

网友:
真的有差

不然就不需要我們做空調維護保養了
環境因素當然佔最主要
再來就是冷氣配置問題
我工作整天在抄空調數據.光運轉電流就有差

冷氣這樣多年那有不老化.

网友H:
  光=清洗,保養,灌泠媒,合計費用就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離式就是這麼貴,沒辦法。

如果自己能動手就省了。室內機用的塑膠雨衣300-400元,會切斷電源拆殼就自己 ...

對阿,我家的大金已經會自己看心情開機,過一陣子又自己關機。天冷還沒找時間看

网友:
看來修電子,再來修機車,以後還要學修冷氣了......

好東西....可以沒有辦法去拿.....

有需要的人可以拿去用愛地球....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光=清洗,保養,灌泠媒,合計費用就不划算.........

有人一年洗一次車,有人一周洗一次,看人。
就跟老車一樣,想要長長久久使用就要保養。
也有人什麼保養都想省,等到大條的花費就換車。
當然也可以不清洗保養直接上,如果不冷再說。

不管新舊,標準安裝(剛看網頁應該是5米,我之前記錯了。)以外收費項目很多。(買又新又貴的收費單價比較低,買舊的或者便宜的收費單價比較高。)量大可議,量少死豬價,大概是這樣。

收費可參考01去年文章
https://m.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731&t=5226778

网友I:
R22  3550Kcal  定頻機種
我是沒有貨車好載運
不然就標回家 (比我房間現役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R22  3550Kcal  定頻機種
我是沒有貨車好載運
不然就標回家 (比我房間現役的好) ...

冷氣尺寸
90cm* 30cm*20cm 室内機
80cm* 30cm* 51cm 室外機
轎車應該載得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R22  3550Kcal  定頻機種
我是沒有貨車好載運
不然就標回家 (比我房間現役的好) ...

大雄阿爸~~你要運貨嗎?~~~3.5T夠不夠你載?...還是要43T聯結車?

去找小賴......他家的堅達等你差遣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0元+5酷幣,起個頭

恭喜lu6666大得標,請收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