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IWATSU SS-7810 更換BNC座失手

楼主(2019-01-04):
CH1 和 CH2 BNC座不良,拆缷過程太粗暴,兩個小傢伙報銷了,得想辦法來補這兩個小元件。
經查線路圖,這兩個小元件是串接在輸入端的 22Ω/22P 。
提醒想換BNC座的會員,要小心處理,以免重蹈覆轍。

网友:
那是機齡長,使電阻脆裂。
絕不是失手。。

网友A:
我覺得應該是IWATSU使賤招,發現有人要更換BNC座,所以電阻啟動保護機制自己爆裂.........

网友:
嗯...電阻型態的電容, 應該不好找

网友B:
謝謝五燈大的分享與提醒,機器內部看起來很乾淨ㄛ,辛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覺得應該是IWATSU使賤招,發現有人要更換BNC座,所以電阻啟動保護機制自己爆裂.........

有這麼厲害!?~~~昨天洗澡時發現洗髮精快要用光了,秉持勤儉持家的精神
我通常都會打開瓶子加點水搖晃一下確保瓶內沒有殘餘的洗髮精....

結果~~我被陰了,廠商將瓶口設計倒扣,按壓頭旋入OK反向會卡住,最後我把
按壓頭的防拆齒圈破壞才順利打開瓶口......完全不給你機會廢物利用它的空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這麼厲害!?~~~昨天洗澡時發現洗髮精快要用光了,秉持勤儉持家的精神
我通常都會打開瓶子加點水搖晃一下 ...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是環保愛惜資源~~~~以前都嘛用完就丟,後來發現加點水搖晃可以乾淨的用光整瓶
沒有一點殘留。空瓶有時候可以給其他液體用.....例如洗衣精...就能精準算出用量

或者用它牌的環保補充包來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環保愛惜資源~~~~以前都嘛用完就丟,後來發現加點水搖晃可以乾淨的用光整瓶
沒有一點殘留。空瓶有時候 ...

道高一尺︰廠商把瓶口設計倒扣
魔高一丈︰你居然把它破壞打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道高一尺︰廠商把瓶口設計倒扣
魔高一丈︰你居然把它破壞打開

下回或許會設計成你用力扭轉想打開瓶口就斷裂那種~~

网友:
這種BNC座似乎比較長,容易買到嗎?

日製音響、儀器很喜歡使用色碼電容,一開始都誤會成1/8W電阻。

网友:
感謝五燈大分享,我也排到一台要煥bnc座,本想拆廢板,看到照片是不一樣的,請問這種座好買嗎?

楼主:
這種BNC 座真的不好買,本地和對岸的網拍都沒這種規格的。

或許來變通的方法,拆不常用 CH3對換過來,將就一下也許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五燈大的分享與提醒,機器內部看起來很乾淨ㄛ,辛苦了!!

有請康師傅出動,才完成任務的。

至少拍美美照,要不然有人在吃東西,看到會吐滿地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請康師傅出動,才完成任務的。

至少拍美美照,要不然有人在吃東西,看到會吐滿地說。 ...

回 五燈大 ...

米的電源供應器還沒拆開清潔呢?!改天也來分享一下噁心照讓大家吐的一塌糊塗好了!希望這台電源供應器不要為難米,畢竟米的功力太弱了,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種BNC 座真的不好買,本地和對岸的網拍都沒這種規格的。

或許來變通的方法,拆不常用 CH3對換過來,將就 ...

可不可以把插座單獨拍一張照片看一下?

网友:
哇!連五燈大也用拆件處理,這下有得傷腦,直覺不知能細部分解,抽車換將嗎?

网友:
這個兩顆元件不行了 不如我們把它...........

換成碳晶電阻跟雲母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把插座單獨拍一張照片看一下?

网友:
中間的塑膠環一定是IWATSU裝上的,我在淘寶網看過類似這種直桶型的BNC座,搞不好買的到相同的。

网友:
這個不知適用嗎 ?

楼主:
這款多了凸緣恐怕不行,原款是直筒型的。

网友D:
火腿族 Motorola 手扒雞

(摩托手扒雞型號GP88 GP88S GP2000 GP328 GP338 GP300 EX600 GP380 EX500)
有一類BNC天線轉接頭,看能不能拿來改裝代用
網路上看到這種外型較接近(且單價較親民,三~四十幾台幣)

但該轉接頭尺寸細節未知,要去試試
如果OK,不知小弟可否搭順風車 ? (請託幫買3顆)

還有一個外型問題
IWATSU BNC接頭,螺牙固定端有防鬆轉的六角頭,手扒雞接頭上沒有(這要另外想辦法)

楼主:
先將CH3 的接頭換到CH1,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這款多了凸緣恐怕不行,原款是直筒型的。

這個好決解~

車削掉就好了 ~

不尺寸可以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個好決解~

車削掉就好了 ~

沒教堂(台語)

网友F:
無教堂可以去廟壓
台灣廟比較多

网友:
https://youtu.be/p16cY5D8mCk

楼主:
引用 网友F:
無教堂可以去廟壓
台灣廟比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火腿族 Motorola 手扒雞

(摩托手扒雞型號GP88 GP88S GP2000 GP328 GP338 GP300 EX600 GP380 EX500)

楼主:
太短了,最大徑直柄長23mm,這個長度塞進膠套後,牙沒剩幾牙,鎖不到,容易滑牙,

不過壓花那段可以補強,或許不用鎖牙也會很緊,總之要試才能確定。

這部份就請您實作了。

我的部份已經完成了。

後續再作調整及改善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太短了,最大徑直柄長23mm,這個長度塞進膠套後,牙沒剩幾牙,鎖不到,容易滑牙,

不過壓花那段可以補強 ...

羨慕五燈大有 "殺肉端子" 可拆
小弟難為無米之炊

最近流行禿頭,小弟的波波也有跟上流行喔

网友:
高頻的東西,應用原則是小+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羨慕五燈大有 "殺肉端子" 可拆
小弟難為無米之炊

對!就是少了耳朶,所以探棒揪不緊,才想要換。

把少用的 CH3 調過來就解決了,沒料就變通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就是少了耳朶,所以探棒揪不緊,才想要換。

把少用的 CH3 調過來就解決了,沒料就變通一下吧!

同病相憐 (沒耳朵)
難道這批都有特殊用途 (大家的CH1都沒耳朵嗎 ?)

小弟
期望3顆BNC接頭都能健在
暫時不把殺肉目光望向 CH3
希望BNC更換方式,還能有其它解決法

多一通道,就多一個小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