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A220Z1-H06顯示無畫面請益

楼主(2019-01-04):
小弟手上有一台奇美A220Z1-H06 故障問題是無畫面,但是電源燈顯示正常(開機藍色幾秒後轉待機橘色)

已先將電源版上電容全測過更換,測過電源版輸出電壓也是跟標示一樣

不接AD板電壓都正常!但ˋ是接上AD板之後所測出的電壓全部異常。

而且我手上也沒有工具可以測面板是否正常...

目前這種情況,有前輩能指導一下該如何繼續下一步檢測嗎?或者這已經是面板問題可以宣告死亡了?

另外有個小問題,電源板上左下角的變壓器會有異音!這變壓器型號有人知道嗎?

求各位前輩解惑!

電源板

電源板

A220Z1-H06

A220Z1-H06

网友A:
以下建議根據你提供的內容來作回應,若有出入是你給錯問題得錯答案...

A.接上AD板,但不接兩條通往液晶面板的排線,看P+I輸出的電壓會不會被拉低,
電源指示燈在開機時會不會先亮工作狀態然後轉成待機狀態...

B.背光正常嗎?....若A條件成立,你燈管都有接妥背光應該會點亮的

C.檢查面板T-CON上的面板電壓值是否正確、保險絲有斷路..

网友:
開機藍色幾秒後轉待機橘色  AD 版 正常的機會很大
你的問體 沒畫面 可能是 背光的問體 有可能是 高壓的問體 你要先外接燈管
不然就是 藍燈的時候 用手電同 照看看 裡面有沒有顯示畫面
你要先判斷 那邊故障!
PI 這片的故障 很多種表現的

网友B:
電源板的電容換一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建議根據你提供的內容來作回應,若有出入是你給錯問題得錯答案...

A.接上AD板,但不接兩條通往液晶面 ...

通電時是先亮藍燈,再轉橘燈(待機)

AD板的2條排線不接,上電測量一樣會拉低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源板的電容換一換吧

電容已經換過了,有做紅色記號的是我已經確定正常的電容(原本有幾個已經暴漿已經換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電容已經換過了,有做紅色記號的是我已經確定正常的電容(原本有幾個已經暴漿已經換掉了)! ...

那要全部換掉~~因為電容是時效性的零件,外觀正常不代表功能正常,直接換新沒多少成本...

P+I靠上面的那顆保險絲正常嗎?...很可能是背光電路+12V的來源....

如果是背光出包,你把面板排線接回....讓電腦用對比強的圖片顯示搭配手電筒可能會看出顯示的
畫面喔~~~且,電源指示燈ON了後會由藍(正常)轉橙(待機)如上述,AD應該是正常的...那就是背
光電路或者背光CCFL燈管出包...

网友C:
燈管直接改掉了呀
這個機器基本上燈管都差不多了

网友:
電容全部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全部換掉~~因為電容是時效性的零件,外觀正常不代表功能正常,直接換新沒多少成本...

P+I靠上面的那 ...

已經確認是有畫面的!目前是無背光顯示的問題!
請問在沒有特殊工具的情況下,有辦法在測出是燈管還是高壓區故障嗎?
我手邊只有數位三用電表,電容表

我還是會先去買燈管測試工具,反正以後可能還是會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燈管直接改掉了呀
這個機器基本上燈管都差不多了

改LED燈管爬過文要拆面板,很久以前拆過一次,似乎有點難度。。
能不拆修好就盡量不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經確認是有畫面的!目前是無背光顯示的問題!
請問在沒有特殊工具的情況下,有辦法在測出是燈管還是高 ...

你可以買一塊4燈小口的高壓板來試點,看是燈管壞掉還是高壓電路故障..

你可以爬文~~去學習如何透過外接高壓板搭配相關開關等去湊一個獨立的點燈電路
驗證是燈管壞還是P+I板的高壓部分壞..

燈管壞...應該很多人會建議你直上LED背光(要改、難度高)
高壓壞...廢掉P+I上的高壓電路外掛一塊高壓板即可或者原板修復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LED燈管爬過文要拆面板,很久以前拆過一次,似乎有點難度。。
能不拆修好就盡量不拆!! ...

燈管老化了!!  高壓點不亮的

這種老液晶,現在到手都是直接改成LED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買一塊4燈小口的高壓板來試點,看是燈管壞掉還是高壓電路故障..

你可以爬文~~去學習如何透過外接 ...

不好意思!請問一下!
我手上剛好有一台面板破掉的螢幕!
我是否可以用這塊電源板測試燈管是否正常?

可是這塊只有一個接口,我該怎麼接?

如果燈管接錯會怎樣??

拆機的電源版

要修復的燈管接口

剛剛確認一下兩台機子!一台是LCD,一台是LED。所以應該是不能用。。。打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LED燈管爬過文要拆面板,很久以前拆過一次,似乎有點難度。。
能不拆修好就盡量不拆!! ...

除了燈管是U字型的哪需要拆到整個面板
一般的燈管你把鐵框弄起來後在上下燈管左右兩側把線都剪斷 燈管不就抽得出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請問一下!
我手上剛好有一台面板破掉的螢幕!
我是否可以用這塊電源板測試燈管是否正常?

當然不能用呀....

LED是直流電的

早期LCD是交流電升壓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經確認是有畫面的!目前是無背光顯示的問題!
請問在沒有特殊工具的情況下,有辦法在測出是燈管還是高 ...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33496594701
學姐有賣CCFL燈管測試套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