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元山 YS-9387DW 飲水機維修

楼主(2019-01-04):
家裡飲水機家人反應會一直加熱,晚上滿水,隔天早上就剩一半

爬了一下文,以為會是這幾個部位,溫度開關、水位開關、繼電器

目測、檢測:
拆開後發現下方漏水孔的附近潮溼生鏽,沒拆修過飲水機,爬文後才知道這是不正常的
查看主機板、繼電器有受潮生鏽,35V電容測量及一些焊點的錫也有些變質、91度溫度開關正常

處理:
換掉繼電器、35V電容、焊點補焊、下方漏水孔加上束線條

繼電器原本的兩顆是 833H-1A-C 24V 15A(4P)、RAS-2415(5P)。似乎維修過,看到機殼有寫99、100加上日期的維修記錄
於是兩顆皆使用RY LEG-24F (DC24V 15A 5P) 代用,因為板上兩顆的第五腳已經是空腳位,所以皆可用,也不用剪腳

試運作:
正常,按再沸騰後幾分鐘後會跳開,晚上發現水位一直在減少,拆開後嚇到,一直在滴水!?
這才發現是熱水桶往溫水桶的矽膠管有破損、因為裡面早就沒水了(家人拔插頭、把水漏光),熱水滿水填滿矽膠管後才會漏。唉~後知後覺

因為水都漏到櫃子下面,所以沒有發覺,地板是大理石水泥地,水一段時間就乾了。所以邊漏、水一邊乾掉沒發現

實際原因:
漏水,溫水測量水位下降,水位開關作動,加熱送水到溫水桶,不斷循環

問了元山,元山說打到某支電話,我查到是台中的「大磐家電」,原來是元山配合的維修商,他們說舊型的沒生產了n_098|

題外話:
後來有兄弟機 YS-8387DW,其實長的一模一樣。不過熱水進水桶及熱水進溫水桶的方式有變了

電線這樣都沒什麼包住,漏水滿容易就短路的感覺

問題:這個上下孔設計有其功能嗎?可否把上面塞住,買一支 L 管就好了(已經買了才發現上面還有一個孔)
找不到這種 F 型的矽膠管

网友:
看能不能找到
小型不鏽鋼T頭+L頭,搭配矽膠管組合,取代掉原F管構造

楼主:
T型+L型

T+L

T+L

网友A:
這樣就搞定了吧!~~

廠商阿~~~厲害捏....製造斷點

网友:
這是我初綫的看法 !

一般正常時 滿水位 應該只會到 圖二所示的地方 !

而最高則是溢水時讓水流出至溫水筒 ! (不正常)

而另外的一孔則為通氣 , 使水流出時順暢 ! (用來補充空氣用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就搞定了吧!~~

廠商阿~~~厲害捏....製造斷點

我家這台應該有12年以上了....
或許發現有地方需要改良,後續機種有變更設計

當然廠商也有考量,裡面零件用個幾年就差不多了。
我們維護頂多換幾個小零件,其他零件老化故障或許有其危險性
這次剛好漏水我才檢查,電路板那邊受潮也快壞的感覺

電器用品固定巡查一下比較好,而不是等它壞掉或造成危險的時候

剛Google過,這10多年來有幾則新聞、電熱水器爆炸還有除濕機燒起來的都用了好幾年,
除濕機好像有一陣子幾個廠牌有召修

一般使用者直接反應就說東西有問題,原廠的回答是說過保固還是得定期維護

說真的家電類的沒發生問題,一般沒事不會送去維護保養

爆炸新聞
https://tw.appledaily.com/headline/daily/20100620/32600901/

召修:2018/11 月公告幾款老舊型號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 ... B%E9%80%99%E8%A3%A1

經濟部標檢局商品安全資訊網:召修查詢
https://safety.bsmi.gov.tw/wSite/mp?mp=65&dr=m

所有除濕機回收/召回訊息彙整:有點鳥,目前無法下載
https://safety.bsmi.gov.tw/wSite ... Node=8206&mp=65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這台應該有12年以上了....
或許發現有地方需要改良,後續機種有變更設計

感謝大俠再度提醒。

媽呀!查了一下中了,大同除濕機。

找時間趕緊聯絡一下080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這台應該有12年以上了....
或許發現有地方需要改良,後續機種有變更設計

沒錯!~沒故障就不會去看它..

楼主:
昨天把整個熱水桶拆下來,因為破裂的地方在頂部。裝好後目前不會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