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問題] Topward 6303A 電供,零件耗材哪邊買的到 ?

楼主(2019-01-04):
如題,請教各位前輩

異常問題 : 切換CH1&CH2,做串/並聯供電時,有時供電輸值出會亂跳 (手輕觸開關時,也可讓問題重現)

不管有沒有真的掛掉情況下,想先備材料,應付日後的磨耗異常

下圖中,編號 E & F 的內部滑動切換開關
自行整理電工時要更換的
哪邊買的到開關新品 ?

网友:
應是開關觸點不良,有時多撥動幾次會改善,這是臅點氧化現象,用接點復活劑試試。

至於開關的形狀應要拆下來才能確定其規格。

网友:
拆開先清潔、保養 VR、開關,順便確認正確數值,

方便日後採買相容零件,分享給其他痞友們參考。

网友:
五燈大哥說的對 開關接觸不良 先噴復活劑 再多左右開關幾次 應該會改善 如果真要更換 把過程放上論壇 這邊應該很多人需要

网友:
開關是單刀雙頭 一次控制四組開關

网友:
你在拆得更細一點   說不定我能代為找料

网友:
這種切換開關原本就是消耗品,有買到新開關時,看看能否把接點油擠進內部銅片接觸的地方,延長開關的使用壽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