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轉貼]老外修改 Topward 6303A電供的散熱風扇控制方式 (for降噪)

楼主(2019-01-04):
寫在前頭
轉貼訊息供參考,若仿效施作前,請自行評估風險,有意外損失的話需自行承擔

論壇內
之前也有前輩PO過其他風扇降噪修改應用案例
(文章位置麻煩自搜一下)

下列這個是順手找到的
老外修改Topward 6303A文章
文章出處 : Adding a Fan Controller to Topward 6603A
目的 : 讓風扇只在想要得過溫點,才啟動運轉(或加速轉),平常低載情況下慢慢轉降噪。

至於他手上機器的條件與自己手上的是否一樣 (風扇規格一樣嗎?......... 等等 , 還是要自行確認)
(這外接控制的的方式,或許也可應用於其它有降溫/降噪需求的應用上。
  至於老外這個好不好用,合不合理,有沒有負作用,這就須再討論看看了)

外加控制的電路

溫度偵測點的安裝位置

電路引用電源點

网友:
原本風扇是接12V,改成兩個風扇接成串聯去接12V,讓它們慢慢轉,這種方法最實用。

网友A:
貼那個電工膠帶是不好的 !!

熱了~ 久了鐵脫膠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貼那個電工膠帶是不好的 !!

熱了~ 久了鐵脫膠 !!

要用類似power的固定膠,會比較好一些!

网友:
兩個反向施密特(史密斯)觸發器(ST)控制繼電器,所以風扇只有轉跟不轉而已,沒有慢速,這問題『康大』早就清鬆解決了。

网友B:
總覺得太麻煩,我只用一只電阻和溫度開關就解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總覺得太麻煩,我只用一只電阻和溫度開關就解決了。

如果只是On-Off,這才是最簡單做法

网友:
五燈哥的比較簡單 也比較好 低溫轉低速 高溫原轉速 只是說原廠的風扇噪音本就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總覺得太麻煩,我只用一只電阻和溫度開關就解決了。

我是用這種,散熱片溫度超過45度風扇才開下去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這種,散熱片溫度超過45度風扇才開下去吹。

單一元件就解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這種,散熱片溫度超過45度風扇才開下去吹。

順藤摸瓜,抓個影片參想一下
資料源 :Fully Automated KSD9700 Series Thermal Switch - 40° Threshold (On at 40°C / Off at 27°C)

弱弱的問個問題
這Thermal Switch是 AC規格
是否意味著風扇也需改交流風扇 ?

風扇電源也跟著要換 ?

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順藤摸瓜,抓個影片參想一下
資料源 :Fully Automated KSD9700 Series Thermal Switch - 40° Threshold  ...

SWICH 只是on/off
上面跑什麼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順藤摸瓜,抓個影片參想一下
資料源 :Fully Automated KSD9700 Series Thermal Switch - 40° Threshold  ...

電壓及電流不超過,直流、交流都可以用。
而且因為是用雙金屬片,所以天生就具備遲滯現象,不會亂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這種,散熱片溫度超過45度風扇才開下去吹。

回 ysc 大 ...

請教您用的金屬溫度開關是 金屬殼溫度開關 常開 45度 嗎?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 ysc 大 ...

請教您用的金屬溫度開關是 金屬殼溫度開關 常開 45度 嗎?謝謝。 ...

是的,溫度升至45度以上,溫度開關ON。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 ysc 大 ...

請教您用的金屬溫度開關是 金屬殼溫度開關 常開 45度 嗎?謝謝。 ...

溫度開關一般有分常開或常閉,以適合不同場合運用,我所用的就要常開型,低溫時由電阻降壓低轉速,高溫時溫度開關接通,風扇全速運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