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LG 42LN5700-DC 液晶電視有聲無影無背光維修實例

楼主(2019-01-04):
LG 42LN5700-DC 液晶電視有聲無影無背光維修實例

1.故障情形~待機狀態正常紅燈亮,開機(本機無開機指示燈)後有聲音無影像,實際上是有影像的,只是背光源故障無法呈現影像

2.以功率錶監看消耗功率約18W,表示主機板正常工作中

3.型號~LG 42LN5700-DC

4.內部機板配置

5.主機板

6.T-CON

7.面板型號

8.無線網路接收模組

9.電源/LED升壓恆流二合一板

10.檢測電源板VSB~3.5V~正常,3.5V + PWR-ON 2PIN短接強制啟動,量測各組輸出電壓都正常

11.再來檢測背光是否會亮,3.5V + PWR-ON + DRV-ON 3PIN短接強制啟動,由背面鐵殼小孔觀察背光不會亮

12.直接以事先預購的LED燈條組點燈測試OK

13.確認燈條故障後分解面板模組,拆下面板鐵框後先將面板位址板翻起,以膠帶固定避免扯壞

14.小心翼翼的取下液晶玻璃面板,先放在安全的地方靠著

15.再來拆下膠框、擴散片、均光片

16.續拆燈箱反射膜,可見LED燈條為~10燈/條,共5條=50燈珠串並聯為二迴路

17.以LED燈測試器測試有6顆燈珠故障不會亮

18.由於電視已使用5年多其餘的燈珠亦已老化,又是大尺寸面板更換燈條有很大的風險,所以採用全數更新方案,拆下所有燈條

19.反射膜以耐熱雙面膠貼回燈箱上,特別注意要貼牢

20.將新燈條貼回原本位置貼正貼牢,整線黏貼OK

21.點燈測試OK

22.回裝膠框、擴散片、均光片後點燈測試,光源分布均勻驗收OK,後續還是戰戰兢兢的反向組裝回去,慶幸一切順利

23.主機板解決主晶片高溫BGA錫裂通病,採用加裝12V風扇強制散熱方案,拆除過小的散熱片,改加大的散熱片以導熱膏黏貼主晶片,鎖上散熱風扇焊接12V電源,開機測試降溫效果良好

24.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A:
WET大~

如果當初使用者一買來就降低亮度使用,會5~6年就壞燈珠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ET大~

如果當初使用者一買來就降低亮度使用,會5~6年就壞燈珠嗎?

如果一買來 就降低亮度 延長燈珠壽命(不多)

找看看有沒背光設定 調整背光差比較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一買來 就降低亮度 延長燈珠壽命(不多)

找看看有沒背光設定 調整背光差比較多 ...

我意思是就是降低背光亮度阿....聽人家講LED出廠預設都很亮,降到50%
以下都還夠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意思是就是降低背光亮度阿....聽人家講LED出廠預設都很亮,降到50%
以下都還夠亮?! ...

公司會調整高背光 不是為了要燈珠耗損的
主要跟畫質有關 亮度越亮畫質越亮麗

比如衣服在掛賣時 都會加強燈光 使之顏色更艷麗

网友:
1. 請問wet兄, 您說此液晶螢幕的燈條共5條=50燈珠串並聯為二迴路, 是否一迴路為3燈條串聯, 另一路迴路為2燈條串聯?
2. 承上題, 如果答案為是, 那麼迴路一及迴路二的兩端的電壓是否不同?
3. 承上題, 迴路一及迴路二源頭的正極是同一點還是不同點?
敬請wet兄解惑,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