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UNI-T 鈎錶 UT216C 當機維修

楼主(2019-01-04):
今天某時段在外面正忙著查某家電的故障原因,查著查著結果手上的電流鈎錶突然之間沒反應,怎麼去動它就是不理我!

故障發生時為,無論轉盤轉到哪個檔位,LCD 永遠不變動停在之前的數據(注意不是不顯示喔),打 OFF 後重啟後又恢復正常,但幾十秒後又再度故障,如此反覆。

我說,不會吧!現正關鍵的時候給NB搞這種飛機出來,只好對著客戶苦笑說「這就是一分錢一分貨的道理呀!」客戶回我說「你這台也要好幾千塊錢吧……」對方也是修家電,碰到搞不定案子才找我出馬,借了他價值不到千元的玩具鈎錶來用,雖說是玩具,關鍵的時候還是很好用的。

故障的電錶帶回處理。

故障情況如上簡述。我直覺這是屬於 MCU 方面的問題,能不能修還真不能肯定……總之先拆開來看看。

整隻錶裡面只有一顆 4MHz crystal 在右下方,使用符號 XT。這張圖是修好後面補拍的,因為本來沒打算寫這篇……

想說就先換換看再說,原因很簡單,近年來,便宜的 crystal 其不良率實在是太高了……

翻了翻箱子,好死不死的沒有同包裝的零件,什麼型號頻率都有準備獨獨缺這一項,世事就是這麼的難以掌握……只有另一種瓷封的,就給它硬上。

開機重試,修好了,這部分就很幸運。

本次陣亡的零件玉照。

敬請指教了。

网友:
恭喜完修及多謝分享

网友:
請問要如何直接知道當機原因出在晶振呢?

网友:
回 gsm7 大 ...

謝謝分享,請教一下通常當機的狀態,比較傾向於晶振的故障?如果是MCU故障可能就沒有解了,是嗎?謝謝。

楼主:
想問直覺怎麼來的嗎?照過來照過來:

簡單的說,這次基本是靠經驗法則才能快速處理。

順帶提,一般若是要查 MCU 故障,典型的作法是,

1:先查進來的電源是否正常?
2:再確認工作條件是否具足?(OSC/RST/CURRENT 等)
3:最後才是 I/O 腳的狀況。(比如 5V 的 MCU 其 GPIO 理應不該出現像 2.5V 這樣的電壓等等)

网友A:
最好是能换回金封的晶振,陶瓷代换金封,频率有有一定的偏移,会影响表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能换回金封的晶振,陶瓷代换金封,频率有有一定的偏移,会影响表的精度 ...

同包裝不同廠牌的,甚至同廠同批號不同顆粒都會有差異了……

其實,像這種 HC-49 系列的,似乎是很怕摔到。這台應該被我摔過三四次有了,故障主因也不排除是這種可能性。不過就算如此,也算是一種設計瑕疵---選料不嚴謹。

网友B:
这表不错,能测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表不错,能测小电流。

小電流有專門的漏電鉤錶,價格翻了好幾倍。

買這隻主要是看中可測啟動電流的功能,修冰箱冷氣馬達時將很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