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兩個電子元件是什麼及怎麼量測

楼主(2019-01-05):
請問前輩,有銅線圈起來那個是什麼元件,另一個T50是什麼元件
請問這兩個元件怎麼量測還有怎麼量測好壞
小弟是新手,請前輩指教,謝謝

网友A:
圖一有銅線的是電感 三支腳的是triac
電感的話 可以補焊就好   triac則是量看看有沒有短路就可以  如果短路的話
表現應該是電熱毯太熱
如果是控制電路部分故障 可能會表現 電熱毯不加熱

圖二是 小型可變電阻   可以測量阻抗值是否正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一有銅線的是電感 三支腳的是triac
電感的話 可以補焊就好   triac則是量看看有沒有短路就可以  如果短 ...

前輩真是厲害,看兩張圖片就知道是電熱毯,目前電熱毯不熱,量測可變電阻16.73M,而且有時會量不到阻值

网友:
  圖照像是 50KΩ 電位器.

  外側兩端阻值應接近標稱值.

  中間與其一外側測量, 旋轉時阻值應會平順增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輩真是厲害,看兩張圖片就知道是電熱毯,目前電熱毯不熱,量測可變電阻16.73M,而且有時會量不到阻值 ...

恩  這個可變電阻要換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  這個可變電阻要換掉了

感謝前輩指教,小弟住新北,問了蠻多間電子材料行都說沒有這個,在想是否要跑光華還是西寧,請問前輩這顆要去哪裡買,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前輩指教,小弟住新北,問了蠻多間電子材料行都說沒有這個,在想是否要跑光華還是西寧,請問前輩這顆 ...

去西寧市場內  找電子材料店  整塊板子拿給他 跟他說要找那個SVR
就會有了

在換之前  不妨試試左右轉轉看  也可以恢復
在電表上用歐姆檔可以看的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西寧市場內  找電子材料店  整塊板子拿給他 跟他說要找那個SVR
就會有了

非常感謝前輩線上教學,試轉發現阻值92.8K,小弟再去西寧找找看,非常感謝前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