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易SMD元器件拆除方法

楼主(2019-01-05):
1.SMD元器件的拆除方法,常令人頭疼,有時不慎更常會破壞了下方的銅箔線路.有空時你可拿片廢板,參照影片的介紹方法,相信對你日後在維修上,能有所助益.
2.準備工具:刀型烙鐵頭,助焊膏,自製適當形狀的銅線等.

网友A:
感謝分享!

請問 Ciko老師,QFN封裝底部有大面積銅箔,是否就一定得用熱風槍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分享!

請問 Ciko老師,QFN封裝底部有大面積銅箔,是否就一定得用熱風槍了呢?

基本上拆解工作,就是要讓熱導引至元件的外部金屬部分(含引腳及底部金屬),達成熔解焊錫的目的,有時還要搭配預熱區線,故一般都是搭配熱風槍之類工具來拆解.

网友:
這一篇看起來比較偏向於毀壞性拆解 (拆下的零件不打算要了)。

還有一種很討厭的情況就是,底下有點一大坨膠固定的……

网友B:
沒學過這種拆法

以前我們廠內都是細的烙鐵頭,

都是用烙鐵頭 點左邊,點右邊,點左邊、點右邊,夾子快速一夾,ic就起來了

動作熟練、烙鐵夠好、一下就起了

連助焊劑都沒用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學過這種拆法

以前我們廠內都是細的烙鐵頭,

這麼好的技術,請記得也來一起分享.

网友:
前面好像拆的是行動電源的電路板

网友:
20幾年前,我在拆144 Pins的大IC,也沒有用熱封槍,就是先把IC四面的腳都用焊錫各焊在一起,要開始拆的時候,先用60W的烙鐵把要拆的那一邊的所有腳快速加熱到焊錫成液體狀,再把PCB往桌子敲,就是要把液體的錫敲下來,等到錫都敲下來了,再進行下一邊的加熱,等四面都處理好了,再把PCB的IC腳位的銅箔和IC腳做最後清理,PCB上的IC腳位的銅箔再刷上松香與香蕉水的混合液做的助焊劑,也保護IC腳位的銅箔避免氧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VsmwFAkf7I&t=336s

网友C:
1.很耗錫

2.怪了,之前我拆MP3主控4方型晶片也用這招,就是拆不下來...
他居然可以拆,連中央有接地點的都拆了

网友:
這好像太浪費焊錫了!!

网友D:
感謝分享!!
請問影片中烙鐵頭溫度設定幾度?感覺好容易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謝分享!!
請問影片中烙鐵頭溫度設定幾度?感覺好容易拆=.=

影片下方有說明.Temperature: 315 ~ 400°C (depend on size of components and heatsink area on PCB)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很耗錫

2.怪了,之前我拆MP3主控4方型晶片也用這招,就是拆不下來...

焊錫量與烙鐵溫度與來回速度有密切關係.

网友D:
引用 楼主:
影片下方有說明.Temperature: 315 ~ 400°C (depend on size of components and heatsink area on PCB) ...

感謝ciko大的回覆... 影片中用的是MCN-UV50助焊膏...可用學姐賣的AMTECH NC-559-ASM的助焊膏取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謝ciko大的回覆... 影片中用的是MCN-UV50助焊膏...可用學姐賣的AMTECH NC-559-ASM的助焊膏取代嗎? ...

都是可用,有的助焊膏會含弱酸,使用後記得清潔.

网友C:
引用 楼主:
焊錫量與烙鐵溫度與來回速度有密切關係.

換言之~~ciko老師....這招必須使用恆溫烙鐵對吧!!!?.....普通烙鐵回溫慢

网友:
感謝老師分享,請問老師:如果底下用預熱台或烤爐120度左右,會更好下手嗎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很耗錫

2.怪了,之前我拆MP3主控4方型晶片也用這招,就是拆不下來...

>連中央有接地點的都拆了

你說的ˋˊ是那個qfp 封裝ic嗎 (影片位置06:5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VsmwFAkf7I&t=411s)?

若你說的是那個的話,中間不是接地喔,那些是IC接腳的延長Layout,因為太熱而把焊錫縮成一團了,跟左斜半部那些Layout是一樣的,左邊不是也有一個縮成一團的錫小球,那個也不是接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換言之~~ciko老師....這招必須使用恆溫烙鐵對吧!!!?.....普通烙鐵回溫慢

恆溫烙鐵真的比較好用.
上次你問不吃錫問題,
我發現是兩段式快熱烙鐵,
溫度太高造成的,
用恆溫烙鐵焊錫就不會有這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恆溫烙鐵真的比較好用.
上次你問不吃錫問題,
我發現是兩段式快熱烙鐵,

可惜我恆溫烙鐵是220V使用不方便阿~~(得大費周章用延長線擺桌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可用,有的助焊膏會含弱酸,使用後記得清潔.

用這種無鉛助焊劑可以嗎?這種會是酸性的嗎?

清潔的話,
如果用 95% 酒精可行嗎?
還是一定要專用的洗板水?

网友:
剛好手上有幾塊電路板,哪來學習拆除,多謝分享!

网友:
錄影機時代都用穿細線去拉ic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