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升壓時小負載輸出不穩定問題

楼主(2019-01-06):
大家好, 之前發的一篇MC34063問題謝謝解答。

但是在小負載時又遇到一個不穩定的問題, 想請教如何解決。

以下是我的電路, 基本上跟之前的一樣...

在很小負載(4mA)的情況下的波形...

1. 上圖中, CH1接Q5的G極, CH2接輸出, 並且在輸出接出氖燈加30K電阻當負載
2. 可以看到, CH2的波形以50ms的週期上下震盪, 而CH1並不總是一直在動
3. 看起來是因為34063在電壓升到滿足需求後就"硬是跳過"一些週期, 而不是像現在的IC一樣, 改變PWM的佔空比 (34063的作法很原始)
4. 如果讓34063滿載的話, 這情形不會出現

我目前想到的解法是
1. 加大頻率, 加大電感, 減少輸出電流, 讓供應電流不要高過需求太多, 但這樣作變成要找更大的電感, 而且彈性不足
2. 增加一個假負載以加重負載, 但這樣作很浪費電

我想請教有沒有更的作法呢?

网友:
一些要求你必須遷就主元件的特性,此主元件只適合固定的負載不能改變太大,如果你的應用不是固定負載應該換其他主元件來試試表現會更好。

電感的數值你沒有標示出,本來就是電流越小電感的數值要求越大,網路中有 34063 計算器你可以將你想要的結果代進去看建議的數值是否與你實際裝上的差異太大。

還是建議你將實際的實驗電路照片貼出來,是麵包板還是洗板子?有一些排列走線的顧慮可能您不知道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電路圖要相同照抄很簡單但排列走線不同就完全不一樣了,如再用錯料影響更大。

网友:
你可以先把R6,R7拿掉,R6兩端短路,再加大L1的值試試

网友:
3. 看起來是因為34063在電壓升到滿足需求後就"硬是跳過"一些週期, 而不是像現在的IC一樣, 改變PWM的佔空比 (34063的作法很原始)

這是間歇性震盪,往往伴隨著異音,可能補償部分要注意一下

网友A:
不瞭解Q4的設計及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瞭解Q4的設計及功能。

用來加快 Q5 關閉速度,算是弭補34063輸出特性的缺陷。

网友:
加個負載電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