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電阻阻值問題

楼主(2019-01-06):
請問這兩種電阻量測結果是0.0和0.2歐姆是正常嗎?謝謝!!

网友:
在那拔下來,要照一下

网友:
低阻值用一般電表測量不準確,要用微歐姆表來測,或是自己做一個很準確的100mA恆流源,利用恆定電流流過低電阻,再測電阻兩端壓降,根據電壓電流再換算成電阻值。

LCR METER通常也能準確測得低電阻。

楼主:
在紅色和藍色箭頭處..台達DPS-320RP

网友A:
上面是寫R,就是電阻,量不出來,應該是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是寫R,就是電阻,量不出來,應該是壞了

阻值是0和0.2表示導通......依照色碼判斷這阻值正確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阻值是0和0.2表示導通......依照色碼判斷這阻值正確嗎?

正常,保險電險,不用管它電阻值,導通就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阻值是0和0.2表示導通......依照色碼判斷這阻值正確嗎?

我覺得電阻應該沒有壞,低電阻壞掉通常都是斷路,很少遇到電阻阻值變低的。

楼主:
OK..感謝大家..另外這電源上電大電容有160V....PS_ON後大電容320V會跳動..各輸出電壓也會跳動
應該查哪個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阻值是0和0.2表示導通......依照色碼判斷這阻值正確嗎?

導通,可以用嗶嗶檔測試。
因為你並沒有說明,你的電供是什麼問題,所以只能猜了

网友:
這色碼判斷  我也看得眼花撩亂
不過 ....
   那個位置的功能要求  電阻的數值 0.xx 歐姆  是很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紅色和藍色箭頭處..台達DPS-320RP

大電容容量測看看 ~
中間偏右 黑色外觀 的電容換掉 !!
檢查輸出是否有過載 ??

网友:
引用 楼主:
OK..感謝大家..另外這電源上電大電容有160V....PS_ON後大電容320V會跳動..各輸出電壓也會跳動
應該查哪個部 ...

大電容 [+] 正極迴路 PFC 昇壓回授迴路  有數個電阻串接   七十 ~ 百K 歐姆
那些電阻和焊接點...看看

网友:
第一顆應該是0.15,  第二顆應該是0.18

楼主:
謝謝大家~~~我繼續查修~~~有好消息再來報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OK..感謝大家..另外這電源上電大電容有160V....PS_ON後大電容320V會跳動..各輸出電壓也會跳動
應該查哪個部 ...

那幾顆耐壓50V的小電容也要換。

楼主:
所有電解電容都有拆下量測電容值都在合理範圍內,有可能是ESR的問題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常,保險電險,不用管它電阻值,導通就對了!

那個應該是電流檢測用的分流電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OK..感謝大家..另外這電源上電大電容有160V....PS_ON後大電容320V會跳動..各輸出電壓也會跳動
應該查哪個部 ...

各輸出電壓也會跳動…這未免太恐怖~那後端的設備、硬碟會不會被燒壞?
大電容電壓有問題,我會先把整流橋(黑色四支腳的那顆)的部份換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個應該是電流檢測用的分流電阻

了解,謝謝!

网友:
是不是應該先歸零看表棒阻值是多少?

黑棕灰銀棕=0.18

网友:
黑棕灰銀棕=0.18

可以去找線上測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