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帶燈放大鏡小改裝

楼主(2019-01-06):
忘了拍過程,只有完成照,請大家加減看,更換開關用電腦主機開關改

网友A:
看得清楚螞蟻梳頭髮嗎?

楼主:
只看的清楚螞蟻的胸毛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看的清楚螞蟻的胸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得清楚螞蟻梳頭髮嗎?

可以用這個看,

楼主:
其實這個放大鏡一般的維修就夠用了,如QFN,或QFP....

网友B:
看起來好像是寶工的帶燈放大鏡,似乎不便宜耶!!原先是推式開關?謝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起來好像是寶工的帶燈放大鏡,似乎不便宜耶!!原先是推式開關?謝謝。 ...

看珠寶用的~~~

网友A:
讓我想起小學時福利社騙小孩的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來好像是寶工的帶燈放大鏡,似乎不便宜耶!!原先是推式開關?謝謝。 ...

什麼牌子我忘了,原先是推式開關沒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讓我想起小學時福利社騙小孩的東西~

讓我想起年輕時騙妹妹的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珠寶用的~~~

沒有珠寶可看,有許多電路板可看

网友C:
我的放大鏡內部己經被我掏空了n_167|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放大鏡內部己經被我掏空了

你改這種以後電池怎麼充電?看來好像電池銲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改這種以後電池怎麼充電?看來好像電池銲住了

沒電時就解焊下來換一顆有電的18650
換下來的電池就放充電器裡,等下次換電池時使用

楼主:
這樣不太方便,還是想個方法改活動式,不用一直解銲

网友D:
我的改法,4056小板一板多用,萬用表、時鐘、電動起子...都靠它,不過現在有賣鋰電版的帶燈放大鏡了。

网友E:
原裝未改,
撿公司的回收電也來用還能亮很久.
注意不要碳鋅混搭鹼性以及裝到金鼎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裝未改,
撿公司的回收電也來用還能亮很久.
注意不要碳鋅混搭鹼性以及裝到金鼎的就好了...

V大你應該是不常用這個放大鏡,如果常用開關沒多久就接觸有問題了,這樣使用上會有問題的,有時間你也把它改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改法,4056小板一板多用,萬用表、時鐘、電動起子...都靠它,不過現在有賣鋰電版的帶燈放大鏡了。

有沒有18650的電池座,改個電池座就好了,電池就可抽換較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的改法,4056小板一板多用,萬用表、時鐘、電動起子...都靠它,不過現在有賣鋰電版的帶燈放大鏡了。

回 upchome 大 ...

請教您這塊 TP4056 是一般市售一張10元的電路板,正負不能反接的哪種?謝謝。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回 upchome 大 ...

請教您這塊 TP4056 是一般市售一張10元的電路板,正負不能反接的哪種?謝謝。 ...

是,自己用還可以,DIY給別人用,建議買帶保護電路(模組)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原裝未改,
撿公司的回收電也來用還能亮很久.
注意不要碳鋅混搭鹼性以及裝到金鼎的就好了...

回 vivianshe 大 ...

這個帶燈放大鏡似乎很多人在用,C/P頗高,還是看電路必備?謝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自己用還可以,DIY給別人用,建議買帶保護電路(模組)的。

回 upchome 大 ...

您是說另一款 TP4056 有帶一個蕭特基二極體保護的板子嗎?如果是價差好像有二到三倍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回 upchome 大 ...

您是說另一款 TP4056 有帶一個蕭特基二極體保護的板子嗎?如果是價差好像有二到三倍 ...

是帶過充過放。電池正負防反接,在這種TP4056板,還沒有很好的解決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帶過充過放。電池正負防反接,在這種TP4056板,還沒有很好的解決方案。 ...

回 upchome 大 ...

米瞭解了,謝謝說明與提醒。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回 vivianshe 大 ...

這個帶燈放大鏡似乎很多人在用,C/P頗高,還是看電路必備?謝謝。 ...

米大:
前幾年去WISH大那叨擾,
看他拿出放大鏡在看MICRO USB的針腳,
小弟還在笑他拿放大鏡這件事,
不過兩三年的光景,
我就明白老花的世界是怎麼演(現世報?),
別人拿手機給你看時會不自覺的推遠一點,
且看文件時會把眼鏡摘掉,
要看清楚小零件其實可以不用拿放大鏡,
只是你要等到焦距自動調到這麼近距離,
大概要花上一甲子...
抬起頭來做事,
再低頭看零件,
重新對焦又花掉一甲子...
放大鏡跟學姐有賣的密秘武器都是老花的好朋友,
關鍵字"烏骨雞學姐""拍影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V大你應該是不常用這個放大鏡,如果常用開關沒多久就接觸有問題了,這樣使用上會有問題的,有時間你也把 ...

謝謝提醒,
我倒是真的不常用,
改天來改TP4056搭學姐牌80mAh小鋰電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米大:
前幾年去WISH大那叨擾,
看他拿出放大鏡在看MICRO USB的針腳,

回 vivianshe 大 ...

其實米也有100度的老花了,之前高度近視現在老花後,也是覺得很不方便,所以才一直追這篇文章,因為米可能在不遠的未來也會需要用到它 ,米查網拍用三顆四號AAA電池一支約90元,用鋰電池一支270,不知道是不是與諸位用的是同一款?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 vivianshe 大 ...

其實米也有100度的老花了,之前高度近視現在老花後,也是覺得很不方便,所以才一直 ...

應該是這支沒錯,
網拍賣百元上下,
重品質的話可以參考銀行在用的那把,
他們用來看身份證上的小密秘,
400元台幣左右,
影像的變形度比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帶過充過放。電池正負防反接,在這種TP4056板,還沒有很好的解決方案。 ...

回 upchome 大 ...

米找找看,謝謝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