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舞光LED崁燈如何拆解

楼主(2019-01-06):
請問這種崁燈燈殼要如何拆開 ?

网友A:
彈簧扣扳開,
無法拆蓋嗎?

网友B:
這燈具我裝很多
還沒想過怎麼拆
我猜是否用鑽尾把這兩個鉚釘鑽掉

网友C:
那兩個彈簧壓縮一下退出來, 就可以慢慢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彈簧扣扳開,
無法拆蓋嗎?

彈簧扣看起來跟拆外殼無關
它只是用來卡住天花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燈具我裝很多
還沒想過怎麼拆
我猜是否用鑽尾把這兩個鉚釘鑽掉

這兩個看起來不像鉚釘像 是倒鎖的螺絲
應該是用來固定LED燈板用的,從裡面向外鎖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兩個看起來不像鉚釘像 是倒鎖的螺絲
應該是用來固定LED燈板用的,從裡面向外鎖 ...

我也是覺得他是固定鋁基板
我是在想不知他會不會方便加工
燈具跟這兩處連結
如果是倒鎖螺絲的話應該就不是了
會不會使用吹風機加熱會有機會拆開
因為現在很多產品都使用黏膠代替螺絲

网友:
感覺上是膠合的,要從正面發光處拆開與背板的黏合處,米覺得應該屬於破壞式的拆法,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兩個彈簧壓縮一下退出來, 就可以慢慢拆

彈簧是用鉚釘固定死的,且金屬殼是一體成形沒有接縫
看起來比較可能是從燈罩下手,但還找不出機關在哪?

网友:
  背面金屬殼為一體成形, 只能從正面設法.

  不知擴散板外的環形外框是何材質; 若為膠質或許可用加熱法掀起, 甚而採用暴力法掀開應可能無傷擴散板了.

補充內容 (2019-1-7 02:18 AM):
憶起印象中, 正面中間圓形擴散板可以轉動非固定. 故環形或許是個蓋子, 試試對付環形蓋.

网友:
引用 楼主:
彈簧是用鉚釘固定死的,且金屬殼是一體成形沒有接縫
看起來比較可能是從燈罩下手,但還找不出機關在哪?

看起來應該是燈罩處黏膠結合
燈罩都是耐熱材
熱風機伺候或許有機會拆開

网友:
最外圈的 環 能不能分開 ??

拆過 滷素灯 是用彈簧扣扣住 !!

但這應該没有 !

唯一看的到的 固定線束 螺絲 拆下來看看 !

网友:
從#9樓的照片看起來背蓋是一整個成形的,
從最外圈的接縫拆看看!離最外圓約1~2 mm處!

网友:
試試從正面上

推測  是押入型的霧光片
不排除有黏膠

先從唯一開口下手

网友:
看看標籤貼紙下有沒有螺絲,用手指按看看(不用撕下來)。
不要急著去拆它,多思考一下,能裝就能拆。
正面發光處轉動看看。
或是雙手捉著背面彈簧黑色部分,順時針或逆時針轉一下。

影片32秒燈內部參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e6N0vQlA5c

网友:
引用 楼主:
彈簧是用鉚釘固定死的,且金屬殼是一體成形沒有接縫
看起來比較可能是從燈罩下手,但還找不出機關在哪?

拆了彈簧繼續拆釘釘

网友:
從鐵製的正反面外殼看來...一體成形...無缺口..無凹洞...china

排除燈殼有旋轉的可能性!!

傾向於...直接塞入...或是點膠的可能性居多

不彷試著用痞酷鏟(美工刀)...從邊緣施力....嘗試看看!!

楼主:
燈罩無法轉動,應該是點膠黏住
如果我把點膠部位弄開了,問題是我要如何把燈罩拿出來?
難道燈罩可以彎曲取出?

网友:
好想去水電行拿一個回來拆喔!

网友D:
如果有很多個,破壞一個就知道了.........我在說廢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很多個,破壞一個就知道了.........我在說廢話

是真得很廢
有空真的會彎過去水電行拿一個回來挖
去台中找你要摳摳

网友E:
引用 楼主:
燈罩無法轉動,應該是點膠黏住
如果我把點膠部位弄開了,問題是我要如何把燈罩拿出來?
難道燈罩可以彎曲取出? ...

燈罩是不能轉動,就算轉動也下不來;燈罩是有一點彈性。稍微壓一下在挖出來,剛才我壓得力量太大弄破了。
主要是被鋁拉釘卡住【間隙】太小。

另外兩張圖太大,無法上傳【理解檔案大小的限制,可是我很少玩圖檔,每當要上傳圖片,總是要大費周章,不熟練】

補充說明,此款燈具設計上應該是不可拆的,或者說要拆修,先將兩個彈簧的【鋁拉釘】鑽除,就很容易拆開了。
重新組裝之後再上新的鋁拉釘固定(也就是說拉釘是最後的組裝步驟)

网友:
引用 楼主:
燈罩無法轉動,應該是點膠黏住
如果我把點膠部位弄開了,問題是我要如何把燈罩拿出來?
難道燈罩可以彎曲取出? ...

燈罩如果是點膠黏住的話...就有可能是直接塞入式的...

或許鐵殼和燈罩的公差太大...有掉落的可能

或是預防燈罩過熱...塑料變型....才會點膠加強

网友E:
弄錯了,請刪除。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弄錯了,請刪除。

那邊錯?22樓?24樓?

网友:
22樓是正確的。我拆解了手邊相似的LED崁燈。
24樓我輸入錯誤,編輯時刪除了誤植的內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燈罩是不能轉動,就算轉動也下不來;燈罩是有一點彈性。稍微壓一下在挖出來,剛才我壓得力量太大弄破了。 ...

版規說過了,照片要橫拍,直拍的檔案大很多。

网友F:
把後面電源線的2顆螺絲取下,看看裏面的情況,用竹筷子從洞進去把燈罩推出來。

网友G:
這個我好像拆過,是由鋁拉釘來固定燈罩在外殼上,剪掉鋁拉釘就可容易拆下燈罩

网友:
拆時要小心毛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燈罩是不能轉動,就算轉動也下不來;燈罩是有一點彈性。稍微壓一下在挖出來,剛才我壓得力量太大弄破了。 ...

回 JAZZ7002 大 ...

免費的縮圖或是改影像格式可以安裝 IrfanView 也支援繁體中文,語言檔須另外安裝,可以試試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燈罩是不能轉動,就算轉動也下不來;燈罩是有一點彈性。稍微壓一下在挖出來,剛才我壓得力量太大弄破了。 ...

應該是這種的,請問J大重新裝鋁拉釘要特殊工具嗎?

http://www.mit-machinery.com/sto ... /E1524727048302.jpg

网友:
拆過另一個品牌-------試轉動玻璃罩----內部有卡榫勾住---當滑動到定點 燈罩就可退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應該是這種的,請問J大重新裝鋁拉釘要特殊工具嗎?

http://www.mit-machinery.com/store_image/N00089/E ...

要喔~拉丁有專用的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應該是這種的,請問J大重新裝鋁拉釘要特殊工具嗎?

http://www.mit-machinery.com/store_image/N00089/E ...

要使用拉釘槍,這把已經用了20幾年了,很少遇到。

補充內容 (2019-1-10 12:28 PM):
錯字已無法更改,是「很少用到」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後面電源線的2顆螺絲取下,看看裏面的情況,用竹筷子從洞進去把燈罩推出來。 ...

有試過推不動,燈罩應該有點膠黏得相當緊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個我好像拆過,是由鋁拉釘來固定燈罩在外殼上,剪掉鋁拉釘就可容易拆下燈罩 ...

這方法我想辦法來試看看,目前手上沒有鋁拉釘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方法我想辦法來試看看,目前手上沒有鋁拉釘工具

t大應該沒工具拆,以wish大的個性,早就破壞了。

网友:
就個人經驗所知
製造時應該是採直接擠壓入方式,靠的是燈殼本身旁的夠槽固定
維修時只能靠挖出或擊破方式進行維修燈板
然後再拿一片新的燈罩換上
大陸製造的便宜崁燈都是採這種設計居多
因為前面的燈罩是PS射出很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方法我想辦法來試看看,目前手上沒有鋁拉釘工具

拆拉釘用電鑽將拉釘頭鑽掉就可以了,鎖回去時用適當大小的鐵板牙螺絲也可以。

我也是猜測破壞掉兩側彈簧扣固定拉釘就可以將透光罩取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