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陽機車 風 100 化油器版 2007年 無法電動啟動

楼主(2019-01-07):
今日 主角 三陽機車 風 100 化油器版 2007年

返程 騎車 突然 電發 沒任何反應 (室外 背景噪音沒聽到聲音 其實是有 答答答 聲音)

電瓶是有電的 出發時 無異常 電發一下就動了

檢修步驟

1. 查保險 絲 => 正常

2. 查 啟動馬達 => 正常 碳刷還很厚
啟動馬達 要裝回去 要用迴文針 或鐵絲 把碳刷彈簧 勾住 裝好後 再取下

3. 查 啟動 繼電器 =>  拆下馬達線組 按下   按壓煞車 啟動鍵  繼電器有答   馬達輸出 有12V
如果馬達 線組 裝上 按壓煞車 啟動鍵 會有 答答答 聲音 爬下文章 => 有人說答答答 聲音是 啟動馬達故障 也有人說 繼電器故障

4.進氣歧管進氣管 有裂痕 先拿個熱熔膠 塗上 (要去買個新的了)

方案 我想先買個 啟動 繼電器試試 步行再換 啟動馬達

問題  我的電瓶有電  之前 沒發動前 按方向燈 會亮燈  現在  沒發動前  按方向燈 不會亮燈  腳踩後 才會  會亮方向燈

且方向燈 忽快忽慢 不知是否還有其他問題?

補充內容 (2019-1-8 12:35 AM):
賓果 => 是機車電瓶掛了   [eson0724] [draculaxx] 講得對!! 感謝

如果 怕買了新電瓶 也無法解決問題 那就 用 [changold2] 方法 可以連汽車的 電瓶 用救車方式 ...

网友A:
電瓶有電,不代表能承受瞬間的啟動馬達需要的電流,先換一顆電瓶試試!!

网友:
電瓶有電時,我會先檢查電瓶有沒有力.......

我有在家裡存放一個新電瓶備用的習慣.....

网友B:
您有救車線嗎,請您從另一台車跨接到這台,再發動試試

這個症狀第一考慮是電池掛了

网友:
我的電瓶有電  之前 沒發動前 按方向燈 會亮燈  現在  沒發動前  按方向燈 不會亮燈  腳踩後 才會  會亮方向燈

且方向燈 忽快忽慢

這個症狀幾乎就是宣告電池往生了

网友C:
http://bbs.pigoo.com/thread-70855-1-1.html
換電池後,照這方式量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瓶有電,不代表能承受瞬間的啟動馬達需要的電流,先換一顆電瓶試試!!

eson0724大大, 謝謝提供意見. 我先用 救車線 連 車子的電瓶試試 . 不然 要多買電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有救車線嗎,請您從另一台車跨接到這台,再發動試試

這個症狀第一考慮是電池掛了 ...

changold2大大, 謝謝提供意見. 我先用 救車線 連 車子的電瓶試試 . 不然 要多買電瓶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pigoo.com/thread-70855-1-1.html
換電池後,照這方式量一下吧

雨知波自行維修 大大, 謝謝提供意見. 這個電瓶分析工具很專業, 不知多少錢?

网友:
引用 楼主:
雨知波自行維修 大大, 謝謝提供意見. 這個電瓶分析工具很專業, 不知多少錢?

那台不用買,如果你想買,去沒屋頂搜 CCA,有便宜的,如果只是自已的機車要換電池,是不用到那一台,電瓶分析工具,我是因為要幫鄰居換電池才買的,就是遇到一種情況,就機車騎一騎就有電,三天沒騎,才會沒電,沒電的時候,他又能腳踏發動,

网友:
答答答 聲音是 繼電器故障 ? 剛好相反

楼主:
==================================================

賓果 => 是機車電瓶掛了   [eson0724] [draculaxx] 講得對!! 感謝!!!

=================================================
如果 怕買了新電瓶 也無法解決問題 那就 用 [changold2] 方法 可以連汽車的 電瓶 用救車方式 試試 到底是否 機車電瓶掛了

如果是 再去買電瓶, 如果不是 去買電瓶也沒用.

電發困難,請朝這些去檢查

1. 用電表 量 靜態電壓 (未發) 與 動態電壓 (按下啟動後) => 看有降多少?   [雨知波自行維修] 給的靈感

   我的是 靜態電壓 12.3 V 與 動態電壓  8.5V 降太多 都沒啟動  => 看來電瓶掛了

2. 最簡單要從 電瓶查起 電瓶 買一個新的也 500~600 如果不確定 可以連車子的 電瓶 用救車方式 試試

   這個方式 一次可以 測試  啟動鈕  煞車啟動感應   啟動繼電器  啟動馬達 CDI 點火 是否都正常

3. 如果 啟動繼電器有無搭搭聲,"有"表示啟動繼電器有作動...應該是啟動馬達故障

4. 如果  啟動馬達有無啟動聲,"有表示碳刷磨損,一般都是整顆換掉...

其他網站 : 如何分辦是電瓶還是啟動馬達掛了?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 ... p;t=2270936&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