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好點子] 嬌其妻妾之DIY 簡易紓壓燈

楼主(2019-01-07):
很久沒有用 3D列印機了,老婆大人催促下,應大人指定要做一些玩具,我不會創作但是網路上  https://www.thingiverse.com/ 有很多現有的作品,就把他下載下來,在搭配簡易的線上3D做圖 https://www.tinkercad.com/ 做了一個電池開關座 還有中間的LED 固定座 ,這樣經過一天的列印,就有作品了!! 一個是村落 一個是 MIFFY兔..大家參考參考,以博得老婆大人的歡心!! 這有一個好處是"可以量產"!  電池就使用 筆電拆下來的18650 充電可以用 4.2V 以前手機的充電器,或是 USB 5V 串聯一個0.7V二極體,記得要使用金屬殼的鋰電池喔!! 鋰聚電池會膨龜危險不建議使用!!

工作桌夠亂了吧!!

書桌還可以!

內部簡單!!

謝謝觀賞!!

网友A:
鋰聚合物電池不安全……看看公司行號做新產品的都宣稱:比 18650 更進步更安全。

真的,每家有先做 18650 後改版為鋰聚合物的都這麼說,完全不會臉紅的,包含所有講得出口的廠牌

网友B:
回 antlu 大 ...

請問LED燈上蓋與下方座接合的地方是刻意做成多邊形還不是圓形嗎?18650電池外皮怎麼不見了?這樣不是會容易短路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鋰聚合物電池不安全……看看公司行號做新產品的都宣稱:比 18650 更進步更安全。

真的,每家有先做 18650  ...

我用過 鋰離子電池(就是我現在用的這個) 我也用過 方形薄膜有保護電路的"鋰聚電池",鋰聚我看過他膨龜,鋰離子電池沒見過他膨龜(他的保護好像是機械式),鋰離子電池有發現過有的會自放電或是"充不進去"!! 我比較喜歡鋰離子電池,原因是"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 antlu 大 ...

請問LED燈上蓋與下方座接合的地方是刻意做成多邊形還不是圓形嗎?18650電池外皮怎麼不見 ...

網站 TINKERCAD 他的圓形都是用多邊形"湊出來"的!! 因為我比較懶!! 若是要使用真圓,我必須用INKSCAPE 軟體畫一個圓,然後存SVG檔,匯入 TINKERCAD 在使用它,這比較麻煩!!

18650 電池是從筆電拆下來使用,藍色是塑膠外皮{絕緣使用},上面兩條灰白的東西也是"膠"所以不管他!! 不會短路的!! 因為下面用雙面膠固定!!

网友C:
我我可能"心術不正"看到這個標題一直想鑽進來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網站 TINKERCAD 他的圓形都是用多邊形"湊出來"的!! 因為我比較懶!! 若是要使用真圓,我必須用INKSCAPE 軟 ...

回 antlu 大 ...

米之前其實想自己淘一個3D列印裝備來,但是考慮到使用次數可能很低作罷,不知道阿乾大有推薦的套件嗎?謝謝。

网友D:
引用 楼主:
網站 TINKERCAD 他的圓形都是用多邊形"湊出來"的!! 因為我比較懶!! 若是要使用真圓,我必須用INKSCAPE 軟 ...

阿乾大哥,
很卡哇伊的夜燈
有加鋰電過放+過充保護電路板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阿乾大哥,
很卡哇伊的夜燈
有加鋰電過放+過充保護電路板嗎?

仙蒂妹子:
   沒有ㄟ!! 使用 索尼 4.2V充電變壓器應該不會過充的問題,過充還有機械保護(洩爆口),過放就會掛掉充不起來!! 5個LED 不到100MA 加上5歐姆限流電阻,可以放粉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 antlu 大 ...

米之前其實想自己淘一個3D列印裝備來,但是考慮到使用次數可能很低作罷,不知道阿乾大 ...

沒有ㄟ!! 我這一台也是朋友故障送我修借我用的!! 自己要用的我建議不要用太大,因為3D很花時間(蜘蛛精吐絲)要搞出一個盒子要花好幾個小時,可以做出20*20*20公分就已經 阿彌陀佛了!!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印過這麼大的物體!! 可以用湊的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我可能"心術不正"看到這個標題一直想鑽進來看

WISH大:
   您說笑了!!我這把年紀又不是楊森老將軍...

网友:
引用 楼主:
WISH大:
   您說笑了!!我這把年紀又不是楊森老將軍...

建議改呼吸燈,更紓壓療癒。

《嬌其妻妾之DIY 簡易紓壓燈II》

网友E:
  若改用電子蠟燭 IC, 更浪漫氣氛 -- "嬌其妻妾之 DIY III 簡易浪漫氣氛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若改用電子蠟燭 IC, 更浪漫氣氛 -- "嬌其妻妾之 DIY III 簡易浪漫氣氛燈".

幾位同號的建議都非常的好!!有創意!!不知道電子蠟燭 呼吸燈的IC 哪裡可以買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我可能"心術不正"看到這個標題一直想鑽進來看

我想到的是粉紅或紫色LED燈光 ...

网友:
引用 楼主:
幾位同號的建議都非常的好!!有創意!!不知道電子蠟燭 呼吸燈的IC 哪裡可以買到? ...

呼吸燈的IC -- 用555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幾位同號的建議都非常的好!!有創意!!不知道電子蠟燭 呼吸燈的IC 哪裡可以買到?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9.7a077889Tfi6Ee&id=537658537894&ns=1&abbucket=1#detail

還可以做小孫子的提燈、仙女棒....啊講太遠了,做演唱會的燈光棒啦。

网友:
第二个链接我点不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幾位同號的建議都非常的好!!有創意!!不知道電子蠟燭 呼吸燈的IC 哪裡可以買到? ...

  電子蠟燭 IC 境內似乎不易找, 完成商品居多.

  網拍電商搜尋 "電子蠟燭" 或 "仿生蠟燭", 內部應有 IC, 拆下即可.

  若要找套 | 散件, 價格落於 NT$ 42 (含) 以上.

  運費較商品單價高, 請斟酌.

  單燈 LED 模擬蠟燭 IC 數據表:
  • CDT3460 (出處: 臺灣其朋半導體).
  • KD5110 (出處: 中國深圳市奎達電子), 目前疑似無法鏈結; "備胎" (出處: digital西行庵).

网友:
真的是很舒壓~~

應該也弄一個給媽祖婆紓壓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