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圖中的SM4043 IC角落是否為被擊穿的痕跡?

楼主(2019-01-07):
如題,因為還沒從夾鍊袋取出時,IC是完整平滑的。

取出後,才發現...多出一個洞。

請問各位前輩,這顆IC是否因靜電被打穿?!

感謝~

网友A:
真的很模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很模糊........

不夠清楚?我再努力拍幾張。

楼主:
這張應該會比較清楚。

用手去摳那個洞,會有黑色粉末留在手上。

网友B:
『維修孔』!!!,請節哀。
板子上電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維修孔』!!!,請節哀。
板子上電正常嗎?

維修孔?什麼意思?

還沒上電,待會測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維修孔?什麼意思?

還沒上電,待會測看看。

二手的故障維修 ~

之前有看過 , 有人這麼做  !

网友:
不是靜電
這個能量要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手的故障維修 ~

之前有看過 , 有人這麼做  !

意思是翻修品?但實際上是故障的IC ?!

不是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意思是翻修品?但實際上是故障的IC ?!

不是吧?!

我是有上淘宝買過 !

確實如此 !!

网友D:
請問~ 這是電視觸控板的IC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有上淘宝買過 !

確實如此 !!

他耐耐的熊~剛上電測試,從那個洞開始冒煙~

螢幕沒畫面,比原先沒換還慘。

看樣子賣家也是從對岸掏過來的假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 這是電視觸控板的IC嗎?

不是,是面板上的邏輯板。

類似tps65167,但是集成功能更多。

楼主:
...當初為了這IC苦等近一週才到手,結果換上去的是假貨...藍瘦香菇

 這螢幕什麼時候才能完修...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他耐耐的熊~剛上電測試,從那個洞開始冒煙~

螢幕沒畫面,比原先沒換還慘。

如假包換 一賠十 !!

它不是 假的  ~

它是 真的  只是是壞的 !!

所以....... 不賠 !

就算 賠 你好了 , 十顆 壞的 !

你要嗎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是面板上的邏輯板。

類似tps65167,但是集成功能更多。

長知識了... 感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假包換 一賠十 !!

它不是 假的  ~

這山寨貨賣家就自己留著,別這樣重工出來害人~

网友E:
引用 楼主:
...當初為了這IC苦等近一週才到手,結果換上去的是假貨...藍瘦香菇

這螢 ...

是哪個賣家賣的?應該公布出來以免酷友繼續受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哪個賣家賣的?應該公布出來以免酷友繼續受害。

露天f0266703

网友:
這種商品上萬筆、評價很高的賣家我都不敢跟他交易,類似賣家在露天有好幾位,另一位還開很多帳號,每個帳號都有幾萬筆拍賣商品,其實都是等客戶下標再從淘寶買來交貨。

這類賣家同一件商品都重複貼幾十筆甚至上百筆拍賣,甚至在不同價位區間也貼出相同商品,嚴重影響正常交易搜尋,這種現象以IC類最嚴重,但露天一直都不處理。

要跟這類賣家交易,倒不如直接從淘寶買還比較有保障................

网友:
剛剛用 SM4043 在露天搜尋,列出來的就是那幾位賣家,有一位拍賣商品數高達486萬筆.............

网友F:
負評100多,而且處理客訴不是很好,千錯萬錯都是客人的錯。

交貨效率也低。

网友:
直接買新的換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負評100多,而且處理客訴不是很好,千錯萬錯都是客人的錯。

交貨效率也低。 ...

有可能是他也 , 只是上淘寶找便宜的東西 !

但品質就 !@#!@#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他也 , 只是上淘寶找便宜的東西 !

但品質就 !@#!@# 了~

也只能這樣推測,他沒辦法識別對岸哪個賣家賣的是真貨,但是買方確實依照『高於對岸的價格』購買的。

其實代購方應該有責任去篩選風險較低的賣家,不然就別承攬這個自己不熟悉的業務領域。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只能這樣推測,他沒辦法識別對岸哪個賣家賣的是真貨,但是買方確實依照『高於對岸的價格』購買的。

其 ...

站在 買家 的立場 , 當然希望付了錢 , 得到相等的代價 !

站在 賣方的立場 (代購) , 能以最低的價格, 把東西買入 , 以期得到最大的利潤 !!

在這一來一往之間 , 自然而然就會出現這種情形 !!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只能這樣推測,他沒辦法識別對岸哪個賣家賣的是真貨,但是買方確實依照『高於對岸的價格』購買的。

其 ...

代購不是買家要先找好賣場商品,再請人購買此商品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