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具有這種功能的裝置叫什麼?

楼主(2019-01-08):
دائرة الكترونية التي يجب ان تكون تكون في كل بيت
[youtube]cnp9BpM5Obg[/youtube]

不知具有這種功能的裝置叫什麼?以及是做何用處?是用來測量電源端的兩極間是否有電壓嗎?

网友:
電場偵測器

网友:
偵測電場...
牆壁裝潢內的 市電線  隔空偵測電場... ;
市電線  L / N 不明確 又不想侵入式量測時  ;
  懷ˊ疑 市電開關 被接到N (正確該L) ;
AB兩組市電線平行耦合  A組ON , B組 OFF 但是 A平行耦合 跑到B 上  ...

网友:
可以用在隔牆找壁內管線?

网友:
剛剛 看到的
FLUKE T6-1000

网友:
靠近汽車電池的正端,不曉的會不會有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