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optiplex 755 富士康代工的主機板 foxconn ls-36

楼主(2019-01-08):
在拍賣買的一塊主機板是富士康幫dell代工的 DELL optiplex 755 主機的主機板 收到後發現 cpu 12v供電短路 無法開機 量mos沒有短路的跡象 就拆跟12v有關的零件
先從電容下手 最後發現是一顆smd電容短路了 如圖紅色框處 上面外觀完整 但是底下燒黑了有裂痕 現在有開機畫面了

想順便請教大家一下 感覺他的電容太爛了 我想把這幾顆12v的smd電容換掉但是沒有電容表 知道容量是多少 請問一般用多少uf電容比較適合
另外如圖  k25 FRONTPANEL 的POWER ON針腳 官網我查不到是哪2隻 請問有誰知道 接腳的位置圖嗎 謝謝

网友:
修好就修好了....其他的以後壞掉再說......

网友A:
不確定是否正確,請測試看看。

Dell frontpanel IO

Dell frontpanel 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確定是否正確,請測試看看。

謝謝回覆我的空腳是在25 他的在21 應該是不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我的空腳是在25 他的在21 應該是不同的

抱歉,沒注意到 Key 不一樣。

這個位置是要連到 I/O Panel,如果有這塊板子應該就能知道對應位置的訊息。
I/O Panel 型號應該是 CN312 TP004,google "dell cn312" 就能看到這板,key 也是 pin 25。
全名是:Dell Optiplex 755 Mini-Tower MT I/O Panel Card Board without Cable (TP004 CN312)

40-pin排線(or 39-pin 扣除key)型號:XT029 c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沒注意到 Key 不一樣。

這個位置是要連到 I/O Panel,如果有這塊板子應該就能知道對應位置的訊息 ...

我在拍賣有看到整機了  有買到我再來研究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