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如何實現LED依序點亮後恆亮!

楼主(2019-01-08):
請問各位前輩,如圖所示LED1.2.3.4.5,開啟後依序延遲點亮後恆亮至關閉!
舉例:1亮起.2慢1秒亮.3比2慢1秒亮........2~5皆比前者慢1秒點亮!
點亮後恆亮至關閉,重新開啟後又依序慢1秒點亮!

實現延遲點亮可否在LED與LED之間加個元件來實現延遲點亮呢?

网友:
轉個方向比較容易解。

補充內容 (2019-1-9 09:26 AM):
不同顏色LED用串聯方式驅動問題很多,交學校作業可以試試,商業應用不建議。

网友:
有請專炸元件老師n_120|

网友:
單一元件達成可能有點困難?!

用Arduino可能比較容易。

參考資料:
Arduino練習:呼吸燈
Arduino範例07:LED燈依序發亮

网友:
照這個圖不行
串聯和並聯是不行的

你想要有不同的亮暗程度,就必需獨立控制
如4樓的連結,mcu的每一腳對應到每一迴路,再使用程式來分別控制輸出的功率

网友:
不用麻煩,有預算的話,可以買現成的控制器。

网友:
如圖所示LED1.2.3.4.5,開啟後依序延遲點亮後恆亮至關閉

流程圖如下
Power on > led1(on) >delay (1s) >led2(on)>如序類推   最後一個delay過後  就接到not電路  把給LED的電源都關掉  但是not閘要有電

delay電路可使用單穩態電路

我還有幾種想法
利用一個鋸齒波 搭配 LM3914
也可以用一個RC電路辦到

利用CD4017 搭配555  (停止的方式我之後再想)

网友:
  不知用 RC 充放電行否?

  +——LED1—(r1)——-…+——LED5—(r5)——-
     └——C1—R1——┘        └——C5—R5——┘

网友:
用單晶片或有這種功能的IC。

网友:
這個電路如果能用 TTL/CMOS 組出來,就可以算是拿到了基本數位電子的入場券了。

网友:
5個比較器+RC低通,比較電壓來調整時間,關閉這邊用(切換開關+電阻+電容放電電阻),設計一下,應該不難。

网友:
電路完成就拍上來看。

网友A:
poho888應該也是隨口問一問而已,我查了一下他昨天還有上線,但是已經第4天了他卻未有任何回應,只有大家在回答。

网友B:
那老大的意思是貼到冷屁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oho888應該也是隨口問一問而已,我查了一下他昨天還有上線,但是已經第4天了他卻未有任何回應,只有大家在 ...

還好啦   如果 凡事都要追求回報  那日子會很難過的

這個回答別人的問題  即便沒有收到答覆  自己也會在回答別人問題的過程  可以複習以前學習的  說不定可以想到新的實現方式

我挺喜歡 認真回答 別人的隨口問問    自己也常常問一些 假想題 我也想聽聽看別人的回答跟看法

我在FB的社團也常常遇到射後不理   後來就隨便拉
反正不聽拉倒   別人的死活   他要不要採納與我無關

就跟看醫生一樣呀    也許醫生回答他不滿意  那就換別間看吧

网友:
他應該正在做,8樓nessie大的圖應該可以。

如果是車用,元件的耐用度要考慮一下。被動元件、主動元件都易壞。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還好啦   如果 凡事都要追求回報  那日子會很難過的

這個回答別人的問題  即便沒有收到答覆  自己也會在 ...

甲︰請問你知道痞酷大樓在那裡嗎?
乙︰喔!前面紅綠燈右轉就是了。
甲︰什麼話也沒說,不吭一聲掉頭就走。

乙是在追求甲的"回報"嗎?那並不是回報,那只是個回應,甲沒有回應,乙的日子就會很難過嗎?我想也不會,甲有沒有對乙回應,只是突顯一個基本的禮貌而已。

那我的看法呢?我都這把年紀了........早習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老大的意思是貼到冷屁股?

我是說他可能是隨口問一問,貼到冷屁股是你說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甲︰請問你知道痞酷大樓在那裡嗎?
乙︰喔!前面紅綠燈右轉就是了。
甲︰什麼話也沒說,不吭一聲掉頭就走 ...

是都這把年紀了還一直碎碎念

別回我緊酸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ho888應該也是隨口問一問而已,我查了一下他昨天還有上線,但是已經第4天了他卻未有任何回應,只有大家在 ...

哈哈!首先感謝各位前輩的指點,但無奈小弟是電子白癡,所以很多建議都還需要去GOOGLE一下說的是什麼.....!
老實說我真不知道該回什麼,畢竟根本不懂前輩們所說的!
原以為只需要電容或電阻就可達成......但似乎沒想像中那麼簡單!
看來過年可以抽空來補一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是都這把年紀了還一直碎碎念

別回我緊酸

覺得有道理就加減聽,覺得沒道理或我在碎碎唸就當我沒說,就這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覺得有道理就加減聽,覺得沒道理或我在碎碎唸就當我沒說,就這樣。

當然有道理

网友E:
用顆  serial-interfaced LED driver 加個mcu ,你想怎麼搞就能怎麼搞~~

ex:  MAX6969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顆  serial-interfaced LED driver 加個mcu ,你想怎麼搞就能怎麼搞~~

ex:  MAX6969

你明天去吸收一下太陽的能源,後天再把它傳給我,記得喔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b7h4kS2k_w
請參考

不是耶!是類似跑馬依序點亮,但點亮後就恆亮了!
直到關閉後再次啟動,然後再依序點亮.恆亮!

网友:
引用 网友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b7h4kS2k_w
請參考

你把人家最後的恆亮給偷了,快快去把你們螺族的送10個過來 ...

网友:
p大是想用在汽、機車燈嗎?還是腳踏車?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是耶!是類似跑馬依序點亮,但點亮後就恆亮了!
直到關閉後再次啟動,然後再依序點亮.恆亮! ...

之前路上有看過...
查了很久,原來叫流水(流光)方向燈

類似這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LAr7ZxKdxo

网友:
就串BJT上去,在B極調整電阻跟對地電容來達到緩點亮的功能
以前作大型RGB燈有玩過!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之前路上有看過...
查了很久,原來叫流水(流光)方向燈

不是得,我找到了影片最後要的效果!
(約4:30左右)
但是他是手動控制電壓......

网友B:
出個兩百元,有人給你代工做控制器,不用煩惱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個兩百元,有人給你代工做控制器,不用煩惱呀

200這麼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得,我找到了影片最後要的效果!
(約4:30左右)
但是他是手動控制電壓......

兩個是完全不一樣的作用,您一開始說的是類似移位點燈,這個影片是類似UV表。

网友:
用LM3914、LM3915來做好像也可以。

http://greatsound168.pixnet.net/ ... 99%A8-%28to-impleme

网友:
1. 跑馬燈 : LED單向移動,依序點亮,不保持亮.

2. 霹靂燈 : LED雙向移動,依序點亮,不保持亮,LED來回點亮和熄滅.

3. VU表燈 : 一個LED點亮,保持亮,下一個LED點亮,保持亮,再下一個LED點亮,保持亮,點亮多少LED是依據輸入電壓大小來決定.

4. 類VU表燈 : 一個LED點亮,保持亮,下一個LED點亮,保持亮,再下一個LED點亮,保持亮,一直到最後一個LED點亮,保持亮,依據不同的需求,所有LED可以一直保持亮,或者全部熄滅後再循環.

目前的需求 : 請問如何實現LED依序點亮後恆亮
這個有兩種可能解讀:
a. 依序點亮後恆亮 -- 依序點亮後,一個亮一個滅,類似跑馬燈,最後再全部亮並恆亮.
b. 依序點亮後恆亮 -- 如上面4. 類VU表燈.

花了,花了,好像在繞口令 ...

网友:
你的問題很好,,,,現都模組化居多

网友H:
把樓主題目拿來寫程式..寫好了送給 樓主去完成...
附上接線圖 樓主要會接...
附件是程式及運作圖片.. 1s中斷指示燈 LED1-5.rar (2.31 MB, 下載次數: 9)
PS:材料費用只要200元有找

网友:
現在這種開發板好多.  高職就有在教怎麼用. 簡單的製作變成只要寫程式, 硬體用現成開發板小改就好了.  跟當年我們學東西時差好多.

网友I:
(忘了加上 /OFF 需加上 100k到電源, .1 電容到地, 以初始所有 LED offf.)
1hz 用兩個電晶體或是 555, 線路還不夠簡潔.
用 8 腳 AVR/PIC 可以簡單完成。
附件怎麼無法刪除..暈.

网友:
腦筋急轉彎嗎 ?

若只加一種元件
那可以 2,3,4,5 各用一個太陽能電板
就像周星馳拿手電筒照太陽能手電筒一樣 ...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樓主題目拿來寫程式..寫好了送給 樓主去完成...
附上接線圖 樓主要會接...
附件是程式及運作圖片..

好的!有空來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I:
(忘了加上 /OFF 需加上 100k到電源, .1 電容到地, 以初始所有 LED offf.)
1hz 用兩個電晶體或是 555, 線 ...

好的!有空來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