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魔音大師維修

楼主(2019-01-09):
外甥寄來一支"魔因大師"說被暴力損壞了!! 收到後發現是 USB 接頭機械強度不足,最終結果就是更換早期的USB接頭,拆解是大問題,原來是需要把漂亮的貼紙,魔鬼藏在細節裡...

外觀:

拆解:

外接5V電線

維修後熱熔膠固定

网友:
這就是傑出青年代理的那款啊!?~

网友A:
  或許是 Micro USB 座機械強度較弱, 使用者的插拔習慣不佳也可能是原因.

  相較起來, Mini USB 座還是比上述好得多; 不過, 目前的 4C 產品都很少使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或許是 Micro USB 座機械強度較弱, 使用者的插拔習慣不佳也可能是原因.

  相較起來, Mini USB 座還是比 ...

是啊,明明Mini USB的強度比MicroUSB強很多,空間也沒大多少

難道是.....這樣產品淘汰的時間比較....

网友:
謝謝大大分享
我也有一隻唱歌麥克風
壞掉也可以有經驗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許是 Micro USB 座機械強度較弱, 使用者的插拔習慣不佳也可能是原因.

  相較起來, Mini USB 座還是比 ...

應該是被 魔音破壞 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明明Mini USB的強度比MicroUSB強很多,空間也沒大多少

難道是.....這樣產品淘汰的時間比較....{:9_5 ...

真的!!  我手上修理過許多故事熊,Mini接頭的只壞過2支,Micro接頭的至少壞過10支
光是焊那五條線 測看看有沒有不小心短路 眼睛就快要脫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