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 P2542 無法正常開機求助

楼主(2019-01-09):
各位大大們好

這台技嘉P2542NB用了一些時間了,最近發現無法正常開機想說來修看看增廣見聞,他個故障問題在我接著電源時按下開機螢幕閃爍一下就停止動作了,但是使用電池可正常使用,因為沒有什麼經驗只能先量主電源有沒有19V,測量後19V有正常供電,但是後面就不知道要怎麼做了因為對構造功能不了解,想請版上各位高手們提供我一些意見   謝謝

補充內容 (2019-1-9 12:38 PM):
抱歉  圖片只能補充到4樓

補充內容 (2019-1-9 01:11 PM):
剛在測試一下發現裝著電池時接著電源,開機會卡住,但是拔除電池後就可以進入畫面了

网友A:
本區發文請附上相關圖片 不依板規就進回收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區發文請附上相關圖片 不依板規就進回收桶

抱歉  稍後我補圖片

网友A:
因為沒有電路圖 只能請你照相片 電池能開 電源不能開 可能是保護隔離電路有問題
把電源接口旁主板正反面照相上來在討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沒有電路圖 只能請你照相片 電池能開 電源不能開 可能是保護隔離電路有問題
把電源接口旁主板正反面照 ...

好的  謝謝獅子魚大大  晚些我再補圖  並附上我懷疑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沒有電路圖 只能請你照相片 電池能開 電源不能開 可能是保護隔離電路有問題
把電源接口旁主板正反面照 ...

紅圈位置查詢好像是負責電源的IC

网友A:
引用 楼主:
紅圈位置查詢好像是負責電源的IC

畫紅框三顆IC電壓各為多少
你那顆紅圈IC絲印編號

保護隔離維修

  檢查主板外觀
  1、  有無嚴重燒壞的元件或線路。
  2、  有無被別人修過。
  3、  有無進水或認為損壞過。
  4、  有無缺件(如:缺少 PWM 芯片、缺少下管、電感等) 。

  測量二極體阻值
  1、 測量各大電感有無明顯短路。
  2、 測量公共點有無明顯短路。
  3、 測量各大電感與公共點是否短路。
  4、 測量各大電感與 PWM 芯片相位腳有無斷線。
  5、 測量各大芯片周邊電容有無短路。
  6、 上下管 G 極不能懸空。
  7、 電感兩端被斷開後不能上電。

  什麼是公共點?
  公共點是適配器電壓與電池電壓的交匯點。

  公共點的特性
  1、 公共點到所有 PWM 電路上管的 D 極。
  2、 公共點給待機芯片、充電芯片……提供主供電。
  3、 公共點的對地值 400 以上。

  快速找到公共點:
  1、 找大電感(旁邊有兩個 8 腳單管的) 。
  2、 先找出下管(下管 S 極接地) 。
  3、 另一個就是上管,上管 D 極就是公共點。
  4、 找到毫歐級檢流電阻。

  公共點故障判斷(舉例)
  公共點為 2Ω時:公共點的電容壞,PWM 電路的上管、下管、芯片壞。
  或 PWM 上管壞、PWM 中電容壞。 (大短) 。
  共點為 100Ω時:PWM 上管壞、芯片壞。

  公共點常見故障
  1、 對地完全短路(對地值個位數) 。
  2、 對地微短(小於 400) 。
  3、 對地正常無電壓。
  4、 公共點待機時電壓正常,觸發後電壓不正常。
  5、 用適配器可開機,用電池不開機。

  對地短路的原因:
  1、 公共點濾波電容擊穿(大短) 。
  2、 上管和下管同時擊穿(大短) 。
  3、 上管和負載同時擊穿(微短或大短) 。
  4、 PWM 供電 IC 內部擊穿(微短或大短) 。
  5、 其他 LDO 短路(微短或大短) 。

  大短的維修方法:
  1、 先打各大電感的對地值看是否有完全短路的。
  2、 若有拆除該電感的上管,再測公共點對地是否正常,若不正常拆除供電 IC。若有拆除該電感的上管,再測公共點對地是否正常,若不正常拆除供電 IC。
  3、 若沒有,看公共點的濾波電容外觀不良的先拆掉,無外觀問題要逐個拆除。若公共點對地阻值還不正常,要斷開各大電感模塊的主供電來排查供電 IC。
  4、 保護隔離電路不正常。

  快速測上管:
  1、 將萬用表調到二極管檔。
  2、 黑表筆接公共點。
  3、 用紅筆測各個電感,正常應該為幾百歐。
  4、 若為零測上管壞。

  對地正常但無電壓維修方法:
  查隔離保護電路
  從電源接口開始測隔離保護通道上的各個元器件兩端的電壓。
  若是電感、 保險電阻的一端有電壓另一端無電壓則該元器件壞。
  若是 MOS 管一端有電壓另一端無電壓,查其導通條件,若滿足導通條件仍沒電壓 MOS 管壞, 若不滿足導通條件查其G 極電壓控制電路。

  待機電壓正常觸發後不正常
  1、 電感或者保險虛焊。
  2、 隔離 MOS 管不良或者 G 極電壓不正常,使 MOS 管處放大狀態,導致功率不足帶不起負載。
  3、 後極某路供電有嚴重短路。

  電池
  1、 不裝電池能開機裝電池後不開機。或用電池能開機用適配器無法開機。
  2、 查保護隔離、充電芯片、電池本身。

  大電感正常對地二級體值
  1、 獨立顯卡 0 以上即可。
  2、 總線供電 10 以上。
  3、 CPU 供電無 CPU:1普通 MOS 管幾百以上,2帶穩壓的MOS 管 50 以上。
  4、 其他供電1普通 MOS 管幾百以上,2帶穩壓的 MOS 管 80以上。
  5、 LDO 供電幾百以上。
  6、 信號線幾百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畫紅框三顆IC電壓各為多少
你那顆紅圈IC絲印編號

獅子魚大大 字打這麼多真是辛苦了,但都是重點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畫紅框三顆IC電壓各為多少
你那顆紅圈IC絲印編號

謝謝獅子魚大大

我不太熟悉所以進度比較慢  目前量紅圈處零件的部分電壓由左到右是9V.12V.9V  詢問我圈的IC上面的紋路是ISL6251

我量那顆電源的IC用二極體檔去量,沒有發現有特別奇怪的數值,也量過大電容那些的公共點沒有發現什麼問題,另外這片沒有送過維修,試過保壽終正寢的

其他的我還在慢慢量測,謝謝這麼有耐心地提供建議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獅子魚大大

我不太熟悉所以進度比較慢  目前量紅圈處零件的部分電壓由左到右是9V.12V.9V  詢問我圈 ...

那三顆正常應該是19V 所以問題就在那附近

网友:
你這台還有20000的價值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