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Topward 6303A 電源供應器 ... 拆解與清潔

楼主(2019-01-09):
米今天難得放假辦點私事,趁早上的空檔就拿出跟 wish老大 自取的 Topward 6303A 電源供應器,聽說裡面很髒,一拆開果然是髒的可以,米只有用空氣吹球、中型油漆刷與牙刷來清潔,搭配酒精、去漬油、鋰基黃油和機車機油來保養,只是做清潔與測試,謝謝。

紅色部份拆開後可以取出上蓋,橘色的部份拆開後可以取出風扇與左右兩片板子

很髒

兩個風扇轉動卡卡的,果然很髒

清潔後的內部!!!好閃!!!

MASTER電壓輸出測試

同步測試

面板清潔完的狀態

最後還是感謝這次協助取得這款電源供應器的所有人,謝謝讓米完成一個夢想!!

网友A:
感謝拆解圖~

原來提把也是要拆掉!

剛剛拆到差點讓我手動把面板"分離"開!!

這台散熱不知道為何不做仔鋁片上(鋁片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拆解圖~

原來提把也是要拆掉!

回 absmen3000 大 ...

米只是純拆解與清潔,如果有風槍(最好有濾水罐的),就可以一下子清潔乾淨了,兩顆鳳扇 JF0615S1M 可能花的時間還比清潔灰塵多,這台散熱應該還算不錯吧!!可能要聽聽其他大哥的建議了,不過原廠有設計排風扇就是讚啦!!

网友:
我沒買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 absmen3000 大 ...

米只是純拆解與清潔,如果有風槍(最好有濾水罐的),就可以一下子清潔乾淨了,兩顆 ...

清潔這麻乾淨~ 好大的工程

网友:
大大請再接再厲~~

蔡董大大

不夠分~請再來兩百台

開挖土機再挖深一點(尋寶)

网友C:
髒 ... 髒 ... 髒 ... 卯死啊 ...
清潔完的PCB照片,怎麼沒有看到?
第二張照片的PCB只是髒而已或者已有燒燬了?

可以考慮再買數位型電壓顯示器來裝,這樣就更方便調整電壓了.
MIC的數位型電壓顯示器,有些會有顯示誤差,要用4 1/2的電錶比較再算出誤差值,平常不計較數字時,可以直用,若需較精確時,就可以乘以誤差值,例如顯示電壓為7.5V,誤差值為1.0025,實際值為7.5V*1.0025=7.51875V

网友D:
花大工程打開了,VR有順手保養嗎?

楼主:
回 philips980 大 ...

米覺得下次一定還有機會的,不用太沮喪,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潔這麻乾淨~ 好大的工程

回 台中小賴 大 ...

還好啦!?不過把家裡弄的髒兮兮的,女皇回到家時被罵了一頓?!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髒 ... 髒 ... 髒 ... 卯死啊 ...
清潔完的PCB照片,怎麼沒有看到?
第二張照片的PCB只是髒而已 ...

回 scottwang 大 ...

米有檢查過並沒有發現燒毀的現象,黑的部份都是髒髒的灰塵累積起的,很厚並且有點不好刷下來,至於您提到數位錶頭部份,米會先紀錄下來,清潔後的圖,有空時再補傳給大家參考,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花大工程打開了,VR有順手保養嗎?

回 康品穎 大 ...

VR沒有保養嗎?!哈!被抓到了。因為時間不足,所以先弄軟一點的工作,下次再拆開時才會進行VR與後方電晶體重新上散熱膏,謝謝。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 scottwang 大 ...

米有檢查過並沒有發現燒毀的現象,黑的部份都是髒髒的灰塵累積起的,很厚並且有點 ...

如果表頭準確度都沒問題,建議保持原樣比較好,反之若是表頭失準或故障要更換,再來考慮數位表頭。

以個人使用經驗,電供還是比較習慣使用指針表頭。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 台中小賴 大 ...

還好啦!?不過把家裡弄的髒兮兮的,女皇回到家時被罵了一頓?! ...

感同身受n_1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表頭準確度都沒問題,建議保持原樣比較好,反之若是表頭失準或故障要更換,再來考慮數位表頭。

以個 ...

回 ysc 大 ...

米覺得先用再說,畢竟更換表頭也是需要另一筆花費,因為在使用前還是會用三用電錶微調一下,如果錶頭失準或是故障,才會考慮更換原先的錶頭或是數位錶頭,指針錶頭的爽度不是一般數位錶頭可以比擬,就好像賽車的時速錶一樣,很熱血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 ysc 大 ...

米覺得先用再說,畢竟更換表頭也是需要另一筆花費,因為在使用前還是會用三用電錶微調一 ...

>指針錶頭的爽度不是一般數位錶頭可以比擬,就好像賽車的時速錶一樣,很熱血的。

這樣?
目前是有加掛一個小的數位型的電壓顯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指針錶頭的爽度不是一般數位錶頭可以比擬,就好像賽車的時速錶一樣,很熱血的。

像這樣?

回 scottwang 大 ...

您的大作米有拜讀過,原本想去買套件來DIY,後來就遇到Topward 6303A了,謝謝。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 ysc 大 ...

米覺得先用再說,畢竟更換表頭也是需要另一筆花費,因為在使用前還是會用三用電錶微調一 ...

米大,
要不要做個外掛~
原料這取得: http://bbs.pigoo.com/thread-64592-1-5.html
電路圖在這,
我的黃黑那對線接5V的固定輸出,紅黑那對線接6303A輸出,準確度還不錯,又不用動到原機器.
兩個電錶左邊的接數位錶頭輸出,右邊的接6303A輸出.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米大,
要不要做個外掛~
原料這取得: http://bbs.pigoo.com/thread-64592-1-5.html

嗯...奇怪,你的好準。

最近也是買這個電壓電流表(DSN-VC288)採獨立供電,可是電壓小數位數很不準,校正也是沒什麼變化。

想說會不會是買到機王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嗯...奇怪,你的好準。

最近也是買這個電壓電流表(DSN-VC288)採獨立供電,可是電壓小數位數很不準,校正 ...

我的兩光DT-830B有用AD584LH較正過,
大大要不要先查查三用電錶有沒有誤差先.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的兩光DT-830B有用AD584LH較正過,
大大要不要先查查三用電錶有沒有誤差先.

不太可能...我是用數位電錶17B量測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不太可能...我是用數位電錶17B量測的

17B就有說公信力了,
所以我拿別顆電錶測了一下,
只是剛好數位錶頭跟830B一起不準,
誤差值還一模一樣,
造成超準的假象.
大大可以放心了,
這東西只能參考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17B就有說公信力了,
所以我拿別顆電錶測了一下,
只是剛好數位錶頭跟830B一起不準,

謝謝你的測試!

當下我測完就放棄改裝的念頭了…

我再問看看賣方如何說明。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嗯...奇怪,你的好準。

最近也是買這個電壓電流表(DSN-VC288)採獨立供電,可是電壓小數位數很不準,校正 ...

大陸那邊『電壓電流表』有好幾個型號,您的電壓電流表是一顆358+一顆MCU,屬於普通版,當然高低壓線性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米大,
要不要做個外掛~
原料這取得: http://bbs.pigoo.com/thread-64592-1-5.html

回 vivianshe 大 ...

米已經購入這款電壓表,不過改裝的事還是先擱著吧!!您的基座是硬碟做的耶!!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 vivianshe 大 ...

米已經購入這款電壓表,不過改裝的事還是先擱著吧!!您的基座是硬碟做的耶!!哈 ...

哈哈~墊高比較容易看啊,
那是IDE硬碟的皮改的小玩具啦~
餵食5V+12V,
12V改變電壓可以調轉速.
他當磚頭來墊高比當砂輪機還要稱職.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陸那邊『電壓電流表』有好幾個型號,您的電壓電流表是一顆358+一顆MCU,屬於普通版,當然高低壓線性不 ...

價格與精度成正比...就當做增加經驗值

原來不是我拿到機王,是這個型號精度就不好....

哪天表頭壞了再去考慮改裝數位表的問題~

网友I:
子曰:「溫故而知新。」

給大家複習一下電子儀錶的三個重要參數:準確度、解析度、精確度。

网友:
引用 网友I:
子曰:「溫故而知新。」

給大家複習一下電子儀錶的三個重要參數:準確度、解析度、精確度。

這個電壓電流表的規格:

刷新速度 :約500ms/次

測量精度 :±(1%+2個字)

電壓表量程:DC 0-100V (解析度0.1V)

電流錶量程:DC 0-9.99A

補充內容 (2019-1-13 02:52 PM):
有關數字電表的準確度/精密度/解析度的表示法
http://bbs.pigoo.com/thread-58532-1-1.html
這篇極有幫助
http://jestineyong.com/accuracy-precision-and-...

网友:
引用 网友I:
子曰:「溫故而知新。」

給大家複習一下電子儀錶的三個重要參數:準確度、解析度、精確度。

抱歉,此為多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