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ECO TL3205TRE 不開機

楼主(2019-01-09):
TECO TL3205TRE 不開機,插電後電源燈亮為黃色一閃一閃,
初步檢視電路板沒異狀,苦主主訴是本來好的,放很久後就開不起來了,
能力太差檢查不出來,請大家把把脈

這機殼打開就只看到這塊電路板,還有按鍵那裏一小塊電路板
還是要再往裡拆?

网友A:
先量一下左上方區塊,那是電源板~確認各個點的電壓~如果電源沒問題,那問題可能就出在主板了~

网友:
重燒程序試試

网友:
會發熱地方補焊看看.有時會好

网友:
重燒程序+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量一下左上方區塊,那是電源板~確認各個點的電壓~如果電源沒問題,那問題可能就出在主板了~ ...

電壓量了,12V跟USB的5V,還有3.3V都是有但是忽高忽低一直飄,初步看了沒發現哪裡壞,
量了幾顆電容是好得,二極體好量也都是好的,其餘都是貼片元件不好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壓量了,12V跟USB的5V,還有3.3V都是有但是忽高忽低一直飄,初步看了沒發現哪裡壞,
量了幾顆電容是好 ...

3.3V忽高忽低~那可能要找一下3.3V路徑上的電容,換掉試試~有的時候電容量沒短路,不代表沒壞

网友B:
你能拍圖的右上腳附近的 IC 圖嗎?  看能拍清楚一點 IC  編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能拍圖的右上腳附近的 IC 圖嗎?  看能拍清楚一點 IC  編號

以送去給專業的修,他說以前也碰過但有時也修不好,
等看看瞜!

网友B:
嗯嗯, 只能這樣摟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嗯, 只能這樣摟 .......

請問為什麼有基板會在一些零件上圖矽膠,那些零件也不是會晃動或接頭處,
像有些電晶體或陶瓷電容旁有些塗膠有甚麼作用嗎

网友B:
基本都是電路板之電子零件及銲錫接點的固定之用, 但以很難保運送中振動等..造成錫裂,  都會在比較大顆的元件點膠或必須的點膠,  如 圖上有一棵 比較大顆橫躺的電容他其實不是立起來固定,  算裸露金屬這類金屬都是銅居多會偏軟振動會晃所以會點膠固定,  不過現在基本上應該只要大顆一點的原件就算沒衡躺或立著都會點膠補助固定. 防止振動造成錫裂.

這是我所知道的... 你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都是電路板之電子零件及銲錫接點的固定之用, 但以很難保運送中振動等..造成錫裂,  都會在比較大顆的元 ...

受教了非常感謝您,昨天去彰化買一台15吋液晶螢幕,因為是專用機所以太大塞不下只能裝15吋,
結果有另一個客人來買二手液晶電視32吋TOSHBA還送一個萬用遙控器,賣3000元,當下腦裡出現三條線,我那板子修理費1200元,還不一定能修好,那我是在忙甚麼??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教了非常感謝您,昨天去彰化買一台15吋液晶螢幕,因為是專用機所以太大塞不下只能裝15吋,
結果有另一 ...

這跟忙不忙應該無関
要增加經驗就是要多摸多試增加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