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體] 請問一下 Q6600 CPU電容 跟DDR2記憶體電阻電容問題

楼主(2019-01-09):
請問一下 Q6600 775CPU 缺一個電容  這是通用的嗎    圈4個是Q8400  (缺2個電阻 或規格是多少)

如果通用  打算直接移過去用   或是這個ˊˊ電容值 是什規格

另一個問題是  手中有條DDR2 不開機 爬文看測量所有排阻阻值 跟排容  因為圖看不到 測量點

上來請問各位高手們 如何下手來查

都是很老舊的東西  放一段時間 所以想試看看

先感謝各位大大們

网友A:
不像是事後遺失的,很像是原本就沒有的....

你確定DDR2不開機是CPU的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像是事後遺失的,很像是原本就沒有的....

你確定DDR2不開機是CPU的關係!? ...

CPU 是確定 少個電容 (那個因該是電容)
我把那個位置殘渣焊掉

DDR2 確定是掛的,因為爬文看到有人更換排組就可開機
因為圖開不起來看測試排組方試,想說先測試排組看看適不適排組掛了

這2樣都有分開測試過了,確定都不開基

感謝回復了

网友:
我是認為這3個電容是相同的,只要你拆下其中一個量一量就知道是多少容值?

相片你拍的太小了,版規有建議至少維持800*600,或者更高一些,只要檔案小於2MB系統會自動縮圖

网友B:
可以測量一下  是不是通到電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測量一下  是不是通到電源的

感謝大大回復  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
該處 smd 10u.

楼主:
感謝大大告知
Q6600缺電容是 smd 10uF 幾V呢?
Q8400圈起那4個也是跟Q6600一樣規格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告知
Q6600缺電容是 smd 10uF 幾V呢?
Q8400圈起那4個也是跟Q6600一樣規格嗎 ...

你問這問題就有點不專業了.試想cpu電壓能幾V.隨便SMD耐壓都6.3V以上.8400那個也10u.從主機板上拆大小相同來補即可(但一定要用電容表量.大小一樣容值很多都不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問這問題就有點不專業了.試想cpu電壓能幾V.隨便SMD耐壓都6.3V以上.8400那個也10u.從主機板上拆大小相同 ...

感謝大大告知
我對這個還真的不專業 在找材料時 問店員 他問我詳細規格
想說 焊焊看 會不會起死回生 練功夫 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