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光陽 豪邁50 漏油.......

楼主(2019-01-09):
右下方那裡漏油

有鐵管這裡

請問那裡的墊片怎麼買????

謝謝!!!

网友:
看不出來,是那裡

楼主:
我再去從底下拍照.....

楼主:
前面我好像拍錯地方了....

這是從下面拍的.....右邊是把手,左邊是風扇

這是近照....中間那個是火星塞.....右邊那裡漏油....下面的螺絲是拆下排氣管的螺絲(排氣管己經拆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面我好像拍錯地方了....

這是從下面拍的.....右邊是把手,左邊是風扇

你的相機是黑白的嗎?怎麼都看不出彩色?
你要問的地方加個箭頭指一下或用圓圈圈起來,別人才知道你在問那裡。

网友:
我不是甚麼專家,瞎猜一下,
看起來是頗新鮮的漏油,你要不要順便檢查一下 "汽油"泵浦連接到化油器附近的油管,
若是汽油泵浦到化油器這附近連接的幾條油管其中之一有少量滲漏,
滴到機油上面,就可能產生這種顏色的油漬,
純屬臆測...
麻煩後面高手補上...

网友A:
看您的相片,很像是箭頭位置漏油

不過您最後2張油漏得滿明顯的,有沒有聞到汽油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您的相片,很像是箭頭位置漏油

今天很仔細的看,可能鐵管那裡也有漏油...

聞起來沒有什麼汽油味......

但剛剛去機車材料行,說[豪邁50太舊,沒有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很仔細的看,可能鐵管那裡也有漏油...

聞起來沒有什麼汽油味......

是很舊沒錯,大約20年的車,可以上沒屋頂的,用豪邁 50 大修包 去找,1份250

這個看起來應該是GY6或M92系列引擎

鐵管是二次空氣吸入管,理論上不應該有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很舊沒錯,大約20年的車,可以上沒屋頂的,用豪邁 50 大修包 去找,1份250

這個看起來應該是GY6或M92 ...

豪邁 50 大修包我早就買了.....只是想說有原廠就買原廠.....雖然我也不覺得一定要原廠.....

我剛剛拆下來看,墊圈壓得平平的.....一點彈性也沒有....

不過拆下來以後,我想,以後遇上類似這種狀況可能就用紅色的墊片膠上薄薄的一層來處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豪邁 50 大修包我早就買了.....只是想說有原廠就買原廠.....雖然我也不覺得一定要原廠.....

我剛剛拆下 ...

既然有買,就裝上去吧,試試是不是那個地方,changold2所說的墊圈,鐵管不會有油,它跟排氣管有相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豪邁 50 大修包我早就買了.....只是想說有原廠就買原廠.....雖然我也不覺得一定要原廠.....

我剛剛拆下 ...

紅色的墊片膠不建議你用在汽缸,太熱很快就老化了,撐一陣子就會在漏,用灰色的會比較好

网友B:
鳥仔蓋漏好大 換掉墊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鳥仔蓋漏好大 換掉墊圈

後來拆下來看,鳥仔蓋有漏,但不像照片中那麼嚴重......鳥仔蓋墊圈有換掉....

後來再看看,覺得好像不太對.............發現[二次空氣吸入管]好像漏更大.....

發現以前的機車行[裝回去時沒有用墊片],現在己經補上了.....(紅箭頭那邊的那個小墊片)

漏油問題應當是解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後來拆下來看,鳥仔蓋有漏,但不像照片中那麼嚴重......鳥仔蓋墊圈有換掉....

後來再看看,覺得好像不太對. ...

二次空氣管不可能會漏油 也許鳥仔蓋剛好靠近二次回收管那邊露
如果二次空氣管有油 應該會是汽油 且絕對發不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