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金 空氣清淨機 ACM75K-W 無燈號不開機

楼主(2019-01-09):
這台2009的大金空氣清淨機,也算十分耐用了,9歲才躺平
還沒拆開空氣清淨機之前,我以為裡面構造就跟一般微電腦電風扇一樣單純
只是多了很多物理性的濾網或是一些偵測器而已~~
沒想到打開之後,一塊又一塊的電路板,也算是精密家電了

名牌來一張

很好拆解

背後露出電源板

基本110V進來有,面板開機微動開關也沒什麼問題
板子外觀也沒有什麼明顯故障的地方
不過按了開關完全沒有什麼反應  任何燈號都沒有
電源板上排線附近有標示5V 12V ,DC測量則是量不到
不知這位老頑童,還有沒有得救?

网友:
很好拆解... 圖中間內上部 ,是否有濾網微動開關 。

网友A:
既然沒有5V及12V,那就是往回找啊!

网友B:
先看AC輸入到DC高壓輸出的電壓

网友:
個人認為~
沒電壓最好修了~
買不到零件~找不到問題點~
就另外接變壓器~電源板~之類的

网友:
有沒有155V

网友:
保險絲好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沒有5V及12V,那就是往回找啊!

我有一個弱弱的問題
這塊電源板,透過排線連接到前面有微動開關那塊板子上
所以上電狀態下,焊點都在底下無法量測....

我可以單獨把電源板拆下來,不要接排線,單純接110v,看看後續DC高壓 12v 5v 誰掉了嗎?
(還是把排線拆掉後  沒有微動開關的觸發  後續這些DC高壓 12v 5v 也就不會出現?)

网友:
這一台是純日本電器,應該還是要接100v,

网友C:
黑框的那顆覺得有點黑,如果能拍近一點的話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框的那顆覺得有點黑,如果能拍近一點的話

顏色是特別了點,不過沒有燒毀的痕跡
直接量數值有點奇怪20M~200M都會有
請下來量後正常,100M左右符合顏色
可惜....不是它

中間有一個HIC1,黑黑方形的裡面不曉得包了什麼東西
這顆腳位有焊錫的痕跡,看來是前人維修過留下的 線索?

楼主:
謝謝幫忙,y大好會找資料,厲害厲害
不過我這台沒有插錯220V電壓,保險絲也沒有燒。

至於壓敏電阻PTH301,外觀是還好,不曉得如何測試好壞?
用電阻擋直接量是3.3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AC輸入到DC高壓輸出的電壓

上電後,大電容有160V DC
不過T301好像怪怪的,至少過去那邊的電容沒電壓

网友:
厚膜集成IC,在電路中這就是黑盒子,看來是負責整機供電用的交換式電源控制模組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md.hu/Data/Rohm/Pdfs/PM%20Pres%20200506.pdf

小小一塊還真方便,直接110v轉成常用的12v 5v~~

我剛剛想要測試這個黑盒子有沒有正常110V輸入,有沒有DC 5 12 15輸出。
不過我剛剛用蜂鳴器檔,一腳碰110v進來的其中一腳,另一腳碰這顆BP5718-12的七個腳
沒有一個腳會讓蜂鳴器叫...難道110V進來,沒有直接輸入到這顆黑盒子裡面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小一塊還真方便,直接110v轉成常用的12v 5v~~

我剛剛想要測試這個黑盒子有沒有正常110V輸入,有沒有DC ...

碰110v ,
有沒有燒毀萬用電錶零件或電錶保險絲 ?

网友:
有可能是電容壞掉,

楼主:
以下我的理解,不曉得是否正確?

我前面一直以為BP5718A12上面那些元件是他內部的元件,就一直沒有理他
現在看起來那些應該是電路板上面跟BP5718A12連接的元件
也就是說這幾乎就是這張電源板的電路圖了!!?

看圖經過橋式後來到C4 (可能就是那顆大電容? 大電容有160V DC正常)
來到第8腳VS的時候,應該已經是一個DC了,然後轉換出需要的5V 12V 15V~~
所以我在這顆晶片的腳位上,量不到110V AC進來是正常的~~

网友E:
C304 已經建立電壓 16V ,   , 表示 HIC1 工作中

輸出端 卻無電壓 ,
要嘛 輸出二極體死了
要嘛輸出負載短路
請問有無先將 輸出端其他板子 排線拔除 才量過??

网友:
看你要不要交交學費,買一顆來換就知道喇(我不是本門科系,電子我不懂^^)
露天
https://find.ruten.com.tw/s/?q=BP5718A12

Datasheet
https://pdf1.alldatasheet.com/da ... ROHM/BP5718A12.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下我的理解,不曉得是否正確?

我前面一直以為BP5718A12上面那些元件是他內部的元件,就一直沒有理他

是丫
19樓的電路圖有提到
給這顆BP5718A12的電壓,是整流橋後的直流電
所以是量不到交流110V的丫

楼主:
引用 网友E:
C304 已經建立電壓 16V ,   , 表示 HIC1 工作中

輸出端 卻無電壓 ,

沒有接什麼負載,單純一塊電源板
不過這顆HIC1 不論我接VO  VS 都沒有任何電壓
但是另外一端一開始C304,是有16V沒有錯

這樣是HIC1故障?還是需要什麼觸發嗎?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沒有接什麼負載,單純一塊電源板
不過這顆HIC1 不論我接VO  VS 都沒有任何電壓
但是另外一端一開始C304, ...

變壓器 PIN_2  PIN_4  輸出的二極體 量過了嗎 ?

网友C:
你的另一端 C304有 16V ,是哪一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另一端 C304有 16V ,是哪一端......

謝謝楊大俠提醒
本來我是黑棒,碰HIC1的2腳(GND)
紅棒去碰HIC1其他腳,都是沒有電壓
後來我看銅箔走向,C304的正腳就是來自HIC1的7腳VDD阿...
怎麼可能C304有16V HIC1沒有...

所以我就改把黑棒碰C304的負極當GND
紅棒去碰HIC1各腳
此時HIC1
1腳VO 沒有電壓
7腳VDD 12.4V (有ˊ時候量16.7V 有時候是12.4v 差好多)
8腳VS 13.4 (這個跟您之前紅框框起來的對不上,達不到工作的電壓範圍)
11腳VD 153V

補充內容 (2019-1-11 10:51 PM):
8腳和7腳都有一樣怪怪的狀況,7腳有時候會量到16.7V 此時8腳就會量到17.6V 符合工作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變壓器 PIN_2  PIN_4  輸出的二極體 量過了嗎 ?

二極體直接測量是好的  沒有拆下來測
不過二極體正極的來源是變壓器
變壓器好像不正常,一邊有160V 一邊都完全沒有電壓
所以這兩個二極體也就沒有電壓過去了

而且C315電容(35V 180U)也很怪,上電後如果直接測量它是0V
然後我測量一輪變壓器的輸出腳位後
再回去量C315,就會有18V....
是我電表壞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C304 已經建立電壓 16V ,   , 表示 HIC1 工作中

輸出端 卻無電壓 ,

雖然c304 (連接7腳VDD) 有16V
可以1腳VO還是沒有電壓的,導致於後面25V 470u  25v 680u兩顆電容也就沒有電壓了
這樣HIC1還算是正常嗎?
或是VO是需要什麼觸發才有輸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楊大俠提醒
本來我是黑棒,碰HIC1的2腳(GND)
紅棒去碰HIC1其他腳,都是沒有電壓

我框起來那個就是 VDD  *1=註1 不是 VS

如果翻譯是叫初始電壓或開始電壓,要正常使用有負載之後才會變成12V上下吧

1腳12V對第2腳的GND,打阻值看看,可能後端短路,不然就IC本身故障沒輸出12V。

還有你說的有標記12V的地方也要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框起來那個就是 VDD  *1=註1 不是 VS

如果翻譯是叫初始電壓或開始電壓,要正常使用有負載之後才會變成 ...

謝謝 IC 1,2腳打電阻擋開路~~但是VO還是沒有輸出電壓
目前先買一顆IC看看 等7天後到貨

另外一條路線
變壓器部分,160V進來,另外一端都沒有輸出
這樣是否也是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框起來那個就是 VDD  *1=註1 不是 VS

如果翻譯是叫初始電壓或開始電壓,要正常使用有負載之後才會變成 ...

謝謝楊大俠、港都郎仔等多位前輩高手協助一路指點
黑盒子更換後,順利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