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英華T12烙鐵頭原器件拆除測試

楼主(2019-01-10):
1.在上次網路上看到各式的元件拆除妙招後,最近在淘寶上又看到另一款英華牌的烙鐵,這是一家專門製造烙鐵頭及溫度控制器的廠家,其效能是以HAKKO為目標,這類烙鐵頭的溫度可達600-800度攝氏(高溫當然僅能短時間使用),再搭配其溫控器,其加溫速度約只需3-5秒,並具自動快速回溫功能,在使用上使得拆解速度可迅速加快,這對焊接生手可起一定的助益.
2.下圖為拆解DVI接頭及4邊多腳位的SMD芯片(不拆解芯片上的散熱片)的圖片請自行參考(可選用不同形狀及尺寸的烙鐵頭).
3.參考圖片
3.1 DVI接頭拆除

3.2 芯片4周上助焊膏和焊錫

3.3 拆除用相關烙鐵頭外觀

3.4 溫控器

4.商家參考資料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auvktuv5d87

网友A:
好可怕的大陸山寨T12洗腦文,比高頻焊台還給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可怕的大陸山寨T12洗腦文,比高頻焊台還給力。

高頻焊台  是真的輸了

150W的高頻焊台  用4C的馬蹄頭 都沒這麼順手
而且還是在拆下散熱片的情況

网友C:
請教這台有機會辦團購嗎!
這台有興趣,因大焊點都焊不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高頻焊台  是真的輸了

150W的高頻焊台  用4C的馬蹄頭 都沒這麼順手

我在猜,錫可能不一樣,可能用的是低溫焊鍚的樣子

网友:
電路圖
http://www.shoudian.org/forum.ph ... page%3D1&page=1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猜,錫可能不一樣,可能用的是低溫焊鍚的樣子

這是使用一般的焊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教這台有機會辦團購嗎!
這台有興趣,因大焊點都焊不動!

這要請教WISH大的意願.

网友:
果然便宜的 T12 比較厲害,超高溫開下去的確比較好拆,反正便宜高溫容易壞就不再是問題了!
但是 PCB 還是不耐長時間的高溫,還是現在的 PCB 也變強了?

我平常用的焊台耗材貴森森實在不太敢常常開高溫來用,所以都不用無鉛銲錫,曾經有想過弄套 T12 電池供電的來取代在外場用的瓦斯烙鐵,這下又多了個合理理由來添購 T12,拆零件專用。

网友:
被這格 T12  加上 馬蹄頭 的表現 嚇到吃手指

网友:
所以好用嗎?

楼主:
加溫快,溫度可調高,非常合適有大片接點的元件拆解,但仍須多加練習,方可在高溫下盡量不傷元件和焊點的拆解.

楼主:
助焊膏選擇與測試:
1.最近在焊接SMD電路板上使用了下述的助焊膏,結果發生非預期的慘案,電路板在通電後,陸續發生元件底部發生了冒煙現象,想說是元件出了問題,或是控制訊號異常,

2.接著想說以前在不使用此助焊膏時,電路正常並無此異常現象,於是想說可能是助焊膏出了問題,便以電表表棒直接插入助焊膏,但顯示的阻抗是開路的(正常的),顯然問題並不是在此環境下出現的,唯一差異是助焊膏是否在加熱後出現的問題?這時挖出一坨助焊膏在另外的容器內, 再以烙鐵加熱 ,並待助焊膏冷卻後,再以電表測試之,發現了阻抗下降至數十甚至到達10歐姆,雖已事先在元件表面做過清潔,但底部卻無法清潔,這導致嚴重漏電.

3.再以超音波加入溶劑清潔之,發現問題雖已有明顯改善,但仍有部分電路板異常.
4.以上的線路查修及問題驗證過程,希望對於維修的愛好者,能有所幫助.
5.建議同好在選用助焊膏拆焊時,也能先將其單獨加熱驗證是否存在導電現象後,再加以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助焊膏選擇與測試:
1.最近在焊接SMD電路板上使用了下述的助焊膏,結果發生非預期的慘案,電路板在通電後,陸續 ...

回 ciko.ciko 大 ...

雖然米目前還用不到,不過這是很重要的經驗分享,謝謝。

网友E:
引用 楼主:
助焊膏選擇與測試:
1.最近在焊接SMD電路板上使用了下述的助焊膏,結果發生非預期的慘案,電路板在通電後,陸續 ...

這ˋ種含酸性物質  應該只適合輔助清潔焊筆頭  / 焊接線頭
SMD 或 插件 PCB上 不適用
其酸性物質跑進縫隙 不易洗淨 久了就 腐蝕金屬

倒是 少有如 GOOT BS10 這樣會自我標示 含酸性物質「acidic」

goot 官網         http://www.goot.jp/en/handakanren/bs-10/
* 注意這句 *    "NOTE: BS-10/15 is a weakly acidic paste. Cannot be used on PCBs."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ˋ種含酸性物質  應該只適合輔助清潔焊筆頭  / 焊接線頭
SMD 或 插件 PCB上 不適用
其酸性物質跑進縫 ...

這是優良廠商的標示,若能把不適用的原因再做些清楚標示,大家在選用上也才能有所抉擇.只是這次所選用的助焊膏,其導電情形是有夠誇張的.

网友F:
goot BS-10用了一段時間,沒特別注意這行字。

不過,焊接完畢上電測試前都會先清洗板上助焊劑,也沒有什麼不好的意外發生。

剛剛用電錶測試歐姆值,呈現數值為無限大。

(當初剛買來是直接拿烙鐵頭整個浸潤在BS-10內,後來有ultraman前輩建議用個容器裝,

才改掉這個壞習慣)

网友E:
引用 网友F:
goot BS-10用了一段時間,沒特別注意這行字。

不過,焊接完畢上電測試前都會先清洗板上助焊劑,也沒有什麼 ...

圖片下方 紅底白字

事實上 BS-10/15 蓋子上就 日英文標示 [weakly acidic , Not applicable to PC boards ]
意思是:  弱酸性 ,不適用於電路板
我再補充一下  導電原因: 含有  氯化鋅/氯化銨 成分

適用 電子零件/電路板的一直都是 松香-ROSIN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松香
goot 出的對應產品是 BS-850 , http://www.goot.jp/en/handakanren/bs-850/
成分就是  松香-ROSIN

焊'錫' 用的 助焊劑(焊錫膏) 基本上 就是以上這兩大分類

网友:
我箱子裡的助焊劑只有兩種,一個是給 BGA 用的,一個就是 BS-10。所以我不太用助焊劑,因為一個價格太貴,另一個則是根本不能用在電路板上

等後面有空時,打算來試試訂製版的松香助焊劑,有數種配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圖片下方 紅底白字

原來一直都錯用了...BS-10只能用電線、大型接點。

『Good for cables and large terminals. Removes oil or oxides, and improves wettability.』

請問Simon大有推薦高CP值的助焊劑嗎?網路上有不少人推『自製助焊劑』。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來一直都錯用了...BS-10只能用電線、大型接點。

『Good for cables and large terminals. Removes o ...

學姊牌 看看有沒有 ...

网友:
英華T12,會不會很耗電

楼主:
一般正常焊接溫度平均約在10W下,因為他是斷斷續續的通電,非持續供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圖片下方 紅底白字

Simon哥好專業~
快筆記~

楼主:
T12烙鐵頭是如何以2線式接線,完成加熱及測溫功能?請參考底下連結說明.https://hackaday.io/project/9490 ... ouple-is-not-type-k

网友G:
引用 楼主:
助焊膏選擇與測試:
1.最近在焊接SMD電路板上使用了下述的助焊膏,結果發生非預期的慘案,電路板在通電後,陸續 ...

請問大大,我使用nc-559-asm-uv,不管有無加熱都有阻值,可是這款標明免洗助焊膏,這樣我要換嗎?
大多是用在BGA植球與迴焊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問大大,我使用nc-559-asm-uv,不管有無加熱都有阻值,可是這款標明免洗助焊膏,這樣我要換嗎?
大多是用 ...

加熱前後約略阻值?

网友G:
引用 楼主:
加熱前後約略阻值?

加熱前5M,加熱後35M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熱前5M,加熱後35M

這個在有高阻抗或高頻回路上應謹慎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在有高阻抗或高頻回路上應謹慎使用.

謝謝ciko大大

网友H:
多年以前HAKKO 936是一台電子技術者人人想要的恆溫烙鐵,日本的東西非常耐用,有買這台烙鐵的人除了烙鐵頭之外,在多年之後需要更換的應該只有手柄,使用工具比較愛惜的人甚至都不用更換,當然以現在的標準來看936,不管那一點都跟不上時代腳步了。

自從大陸掘起之後,936的仿製品幾乎充斥著淘寶網的維修工具,900M系列的烙鐵頭隨處可見,但幾乎都是仿冒的,手柄也是一樣,我記得去年買1支HAKKO 的936原廠手柄是新台幣1千多元,而1千多元卻足夠買淘寶網中的整台仿冒936還有剩,這些仿冒的936有的還標榜使用日本原廠發熱芯........,如果有使用HAKKO 936的會員買過真品與仿冒品的手柄,你馬上就知道它們差別在那裡。

瞬間加熱的烙鐵其實很多年前就有了,只是國外品非常昂貴,只有稍具規模的公司才買的起,所以不可能普及,要普及就只能靠大陸,因為既然能仿冒936,當然也能仿冒T12。

為什麼跟大家說這個?大家從影片中看到店家介紹的性能與價錢,大多會想弄一把來玩一玩,包括我也是會想弄一把回來,但是在這裡我要提醒想買的會員,買大陸產品要有心理準備,簡單說它不會是你想像的這麼的這麼好,它會這麼便宜都是有原因的,再來就看烏骨雞學姐有沒有要辦了,不過現在很多都是製造廠家自己出來賣,沒有量根本沒有價差,如果跟團的人數很少,自己買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多年以前HAKKO 936是一台電子技術者人人想要的恆溫烙鐵,日本的東西非常耐用,有買這台烙鐵的人除了烙鐵頭 ...

樓主老師,有試用過,熔大面積效果不錯,現在就缺一把銲大面積地線的烙鐵,
之前有試做過高頻烙鐵,又結果失敗,要買又好貴,這支英華T12烙鐵不貴,又
不輸給高頻烙鐵,看看大家有沒有想要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