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4830TG 過電不開機

楼主(2019-01-11):
先前詢問過一次不過一直沒修好,前陣子家人把電腦拿去找店家維修
收到回覆是晶片組有問題 不維修直接換版子,但是要價不低
家人就先不修取回機子
但是本來是開機一陣子就會黑屏,送回來變成很難開機...
不知道晶片是否重新植珠救回筆電呢??

補充內容 (2019-1-13 12:58 AM):
有找到4830TG的電路....

网友A:
請問你有工具可維修嗎 如要請人維修價格多少你能接受
外面修筆電價格行情應該都兩千以上
如要自己處理最快是買板子回來自己換(會有風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你有工具可維修嗎 如要請人維修價格多少你能接受
外面修筆電價格行情應該都兩千以上
如要自己處理最快 ...

如果是三千下 我覺得可接受....

网友:
PCH 可能被烤過了

外面行情好像都3000上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三千下 我覺得可接受....

那你可以到徵求區去發文說明地點應該有人會接單

楼主:
電源部份嗎??
除了沒辦法工具植珠外 動落鐵是沒問題
先前開拆清灰塵有注意到板子上這棵IC bottom位置用手去碰就會重開機
NB沒有又沒有reset key 有懷疑過這棵IC是不是有問題,家人把筆電拿去送修也剛好驗證這顆晶片真的有點問題
維修NB不是專業但是看電路還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可以到徵求區去發文說明地點應該有人會接單

如果DIY 自修建議該從甚麼地方下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DIY 自修建議該從甚麼地方下手??

要先了解上電時序再比對電路圖下去維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