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National 故障省電燈泡拆解維修

楼主(2019-01-11):
國際牌National 故障省電燈泡拆解維修
主角:EFT15E67 省電燈泡 15W 電壓110V-127V 0.22A DAYLIGHT
地點:垃圾場故障品撿回再利用,很少撿到這個品牌的,第一次撿到新觧貨
時間:2019/01/10
地點:自家

不會亮燈,把它拆解看看,不好拆只好一點一點破壞

燈體有分二部份,電子端及燈管端,燈管端共有四條銅線接板子,先用電錶量一邊2條各是否導通,
如果二邊都有導通就表示燈管是好的,只要有一側不導通就表示燈管端是壞的,這顆我量測結果都是導通的,
那也表示主板有問題。

這E27的燈泡要先解焊取下主板量測是那兒故障了

這四條銅線要小心拆解下來,等一下主板修好還要裝回去

經量測Q1 Q2 以及幾個二極體都正常,只發現中間912K 250V 橘色的陶瓷電容有點脫焊會搖動
上焊油重焊後再接上燈管那四條銅線上電測試

猜怎麼了,

哈,被我救活了,少了一件垃圾,看看我裝回的樣子,有沒有很美又可以散熱。
未上電前

完修,PO上來分享給痞友享用,希望很多的環保守護者也可以這樣做,YA

网友:
大大厲害,省電燈泡都修,高手

网友:
好少見的牌子!

省電燈泡比較有機會修復,LED相對低了些...內部還冷不防給你灌膠

网友:
我的led還躺在旁邊還沒修

网友A:
912K應該是金屬氧化膜(塑膠麥拉)電容,不是陶瓷電容才對 !

楼主:
引用 网友A:
912K應該是金屬氧化膜(塑膠麥拉)電容,不是陶瓷電容才對 !

感謝指正

网友:
這篇文讓小弟想起雷大的省電燈泡修理精華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B%E7%87%88%E6%B3%A1

网友B:
回 jefry0326 大 ...

National這個牌子的省電燈泡到是很少見,它的燈罩感覺像是塑膠材質的,看到您挖的這個洞感覺有點可惜了,如果能從接縫處慢慢挖會比較建議,至少可以讓它再接回使用,恭喜完修,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 jefry0326 大 ...

National這個牌子的省電燈泡到是很少見,它的燈罩感覺像是塑膠材質的,看到您挖的這 ...

這個燈殼打開就破了一點,瑣性就開3個洞散熱比較通風,再上了膠水黏了回去,目前是可以使用的狀態哦!

网友:
開洞有好也有壞 . 就是天氣冷可能蟑螂或一些小蟲跑進去取暖造成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