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PRO HP-U300GF3電源供應器,加載電流會下降

楼主(2019-01-11):
HIPRO HP-U300GF3電源供應器同事送來檢查,疑似會使電腦當機
我先用測試器開機檢查,數字都在正常範圍
改用電子負載設置,分別用5V,12V,加載1A-4A,5V加載正常,12V加載0.6A電壓隨即下來,在12V相關電路環繞一圈沒發現有問題零件,輸出端電容換過,也用ESR+電容表量測,都在範圍內'LOW ESR",容量也都有,目前看只有12V加載後有問題,在主震盪變壓器之後的各電壓,應該都是一次震盪後,同樣準位到各個規定電壓,空載3.3V,5V,12V,-12V都有,我認為這部分是沒問題,因為震盪後電壓都正常,不可能有一組電壓會有異常,若是要加載問題也應該是加上任一組負載就會出現。請問再來要怎樣判斷故障區?我的電源供應器有問題嗎?

機殼

機殼

基板2

基板2

基板1

基板1

測試器數字正常

測試器數字正常

改用電子負載加載測試,有看到問題出現,先用5V-4A,電壓正常

接著使用12v-1A電流在0.6A後就下降了

12V-1A

12V-1A

5V-4A

5V-4A

補充內容 (2019-1-18 11:06 AM):
測試在1/17已完成,用主機板上電,檢視BIOS電壓監視,各電壓都能正常出現,原先12V不能加載電流的現象也已經排除,謝謝大家的資訊與技術提供,謝謝

5V-4A

5V-4A

网友A:
從簡單的先開始,12V都是由電路板同一點接出引線,先試看看別條線會不會相同有這個情形?

再來是第1張相片的問題,這就是我一直呼籲不要直拍的原因,因為上下都留下無用的地方,卻只會增大檔案容量佔空間而已。

网友B:
ATX 一般有3個 光偶 ( +5VSB  光偶回授穩壓/ 電壓監視FPO 光偶保護關閉 PWM VCC )
以及
+12V與+5V 會有各一電阻 送入 TL431 經光偶  回授PWM 穩壓
你要看看上述 電阻  為何該電路 不聽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X 一般有3個 光偶 ( +5VSB  光偶回授穩壓/ 電壓監視FPO 光偶保護關閉 PWM VCC )
以及
+12V與+5V 會有各一 ...

我花了2天巡過周邊可能零件,包含光偶3顆和光偶啟動後的相關電阻電容,我量過了,一樣沒東西壞

也找了電源管理芯片HP 1001/A相關資料,沒找著這顆,反倒是翻到相關類似芯片SG6516,這顆和HP1001/A是一樣腳位,它有12V,5V.3.3V的OVP也有UVP,12V加載電壓下降,5V加載正常,這顆應該沒壞,我是這麼想

補充內容 (2019-1-13 12:17 PM):
SG6516  http://pdf.datasheetcatalog.com/ ... onductor/SG6516.pdf

UVP

UV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從簡單的先開始,12V都是由電路板同一點接出引線,先試看看別條線會不會相同有這個情形?

再來是第1張相片 ...

照片疏忽了,忘了再裁小點,我應該怎麼置換?
我是用接頭加到負載器上,測試上應該是可以用

网友A:
再來,既然5V是正常的,請用個假負載讓他維持輸出2A左右,然後再用你的電子負載測試12V端輸出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來,既然5V是正常的,請用個假負載讓他維持輸出2A左右,然後再用你的電子負載測試12V端輸出看看。 ...

這個部分,初期我也已經試過,我先在5V上接一個8歐/40W的假電阻,雖然只有0.6W,我認為可以暫代,然後在12V部分用電子負載加載,一樣在0.8A左右,電壓已開始下降到9V,後來直接在5V加上H3-6V35W石英燈泡加載,燈泡是持續亮著表示負載是穩定,結果是一樣,12V電壓是下降
我一度的想法是,12V下降,PC617應該會主動調節主變壓器的輸出,但仔細一想,這樣的話整個輸出端電壓都會跟著變動提升,所以這想法是錯誤的。至少這部分我把它排除了,而低壓有輸出也表示高壓部分也是正常,這地方也排除

网友C:
12V那路整流管換掉再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那路整流管換掉再試

12V整流管,和5v,3.3v整流管是同編號,比較詳細的編號我放在公司沒帶回家,所以目前沒能提供編號來給大家參考,這棵12v的二極管,我銲掉2隻腳,然後和旁邊的5V,3.3V做比較,雙向內阻和二極體內阻大致上都很接近,所以我也沒懷疑它有問題,一度是懷疑主振盪變壓器次級圈12V部分是否有短路造成,只能用電阻檔量量,也是看不出異常樣

補充內容 (2019-1-14 09:36 AM):
STPS3045CW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ICS/STPS3045CW.html

補充內容 (2019-1-14 09:48 AM):
更正,12V用這顆 STPS30H100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ICS/STPS30H100.html

网友D:
  請益 : J大>> EB Tester Sortware 軟體那裏可下戴呢 ???

  大陸網站要有大陸手機註冊才行 .........

  謝謝 !!!

网友E:
查修時可以把保護拿掉
再查是否保護IC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益 : J大>> EB Tester Sortware 軟體那裏可下戴呢 ???

  大陸網站要有大陸手機註冊才行 .........

去這裡看看,有連結
http://www.gadgetaddict.net/zketech-ebd-usb-electronic-load/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查修時可以把保護拿掉
再查是否保護IC問題

是否能指導一下,取下保護的方式或是保護電路裡須取下哪些零件,我有想過會不會造成電壓暴衝,也不知要從哪下手,謝謝

SG6516  http://pdf.datasheetcatalog.com/ ... onductor/SG6516.pdf

网友B:
將SG6516  PIN_2_FPO  與 PIN_3_GND 接起來 , 就是取消保護 強制開啟

都在之前3#講過  ..

附件PDF 較清楚的電路圖  不是你這型號   只是用來參考架構
FAN 4800 cft-500a-12s_cft-560a-12s_cft-620a-12s_0.pdf (115.59 KB, 下載次數: 2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將SG6516  PIN_2_FPO  與 PIN_3_GND 接起來 , 就是取消保護 強制開啟

謝謝SIMON1016 大,已看到圖資,我會大致比對一下,參考走線,有進一步再提出報告

网友F:
試著看看
散熱鋁片上的相關 晶體 或 IC
有沒有特別的異常 (需解焊後個別單獨檢測)

[轉貼]
電源供應器輸出不穩定 (參考示意)

网友B:
你量一下 主變壓器 +12V 的那繞線組, 是不是斷了 !?
或是 上述繞線組 與 其 整流迴路 斷了 !?

然後 +12V 空(低)載的虛弱電流來自 輸出扼流圈, 能量自輸出扼流圈其他VCC +5V
由於不是來自 主變壓器繞線組, 根本就沒穩壓  !!

示意圖如下
綠色路徑 : 主變壓器 +12V 的繞線組 ;
紅色路徑 : 輸出扼流圈, 能量自輸出扼流圈其他VCC +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量一下 主變壓器 +12V 的那繞線組, 是不是斷了 !?
或是 上述繞線組 與 其 整流迴路 斷了 !?

12V主線圈在上周已量過,是通路
如果是保護啟動,PWM/VCC會電壓下拉,是不是低電壓都要中斷,這是我想過,保護應該是沒有啟動,所以5V./3.3V等都有輸出

1.08 MB, 下載次數: 9

楼主:
引用 网友F:
試著看看
散熱鋁片上的相關 晶體 或 IC
有沒有特別的異常 (需解焊後個別單獨檢測)

MOS部分最少都有解2隻腳,再量測,輸出端MOS目前是沒發現異常,至於那顆HP10001/A,因為有輸出5V3.3V我是認為也沒壞,在第3腳FPO端的光偶初級二極體有穩定1.1V還沒到達觸發保護電壓

网友B:
1. 結構有些不同, +12V 輸出扼流圈 是獨立的
2. 那麼你追一下+12V 輸出濾波後  到底有沒有 接+12到TL431 -REF檢測
   有接 , 變化+12V 負載, 觀察 TL431 - Anode ;
   沒接 , 表示電路設計就是這樣 它不對+12V 穩壓 , 是靠+5V 吃負載後 因為PWM 開的DUTY 夠+12V吃
   之前就說 在同時+5V 有吃負載條件下  觀察+12V  負載變化

3. 管理員呼籲不要直拍

网友:
為什麼我請樓主兩組電源同時上負載再測試一次?
因為切換式的電源的限流方式不同於串聯式電源,一部串聯式電源如果輸出有n組,那限流也有n組,也就是限流是獨立的,但是切換式不同,切換式電源的過電流保謢是回到PWM的控制IC,所以不管是那一組輸出讓PWM IC啟動保護,那就全部截止輸出,所以,由此看來樓主的12V 並不像保護電路動作,而是單獨12V這組電流不足的問題,當然從變壓器的12V繞組開始到12V端子都是可疑目標。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結構有些不同, +12V 輸出扼流圈 是獨立的
2. 那麼你追一下+12V 輸出濾波後  到底有沒有 接+12到TL431 -R ...

哦,直拍我會改進
直拍的圖是我開始在維修時已拍下的圖,我習慣拍下再慢慢畫線路圖,東一塊西一塊再凑起一部份,畫的很亂只有自己才看的懂,用我的工作稿想說這樣不知大家是否看的來
12V到431我會依指導方向再查一遍。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這裡看看,有連結
http://www.gadgetaddict.net/zketech-ebd-usb-electronic-load/

  收到 ! 謝謝 ...............: handshake

楼主:
有新的進度了,這兩天又回來一台同款,不能開機,初步看是高壓端故障,查到是幾個零件壞,最後停在缺一顆UCC3817 PFC也壞了,手上沒零件換,"沒屋頂"也沒貨,只好停擺。
這款是高壓和低壓兩塊版,我將第二台低壓底板移到第一台高壓板上合併,作測試,現象還是跟第一台一樣,12V加載,仍然是加不了1安培,這樣就要開始思考了,似乎這樣的情況是正常,接著直接上電腦主板測試,電腦可以開機,再進入BIOS檢查各部電壓,恩,完全正常了,電壓全都出現。再加載12V到4安培,已經可以有電流了,這樣應該是完整結果,看來要結案了
說明:故障機沒拍照片,使用的是1/11同時測試時的另一台完整好機的測試照片,BIOS是故障機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