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禾聯碩 RANSO SP4017 開機時好時壞

楼主(2019-01-11):
主機板電容有鼓包 摸起來非常盪

主機板電容有鼓包 摸起來非常盪

主機板電容很盪背後 是穩壓UTC 78D09AL 和UTC 7805AL 都有黃色有點像燒掉短路現象 ...

主機板電容很盪背後 是穩壓UTC 78D09AL 和UTC 7805AL 都有黃色有點像燒掉短路現象  ...

情問各位先進 這台電視要是關閉電是很久 要開機看的時候都會開不起來紅燈轉綠燈 綠燈一只閃 我量電源板開機有 24V進高壓版 有12V 5V 進主機板 就是主機板接到高壓版 要點起高壓版的3.3V訊號線沒出來 變成要按關機也關不起來綠燈一直閃這 必須要拔插頭綠燈才會滅 在按開機健 紅燈轉綠燈 高壓版沒點起來 重拔插頭一直重複好幾次 開機才會成功 主機板進高壓版3.3V訊號近來 點亮背光 電視才正常開機 電是熱起來關機馬上開機都正常 要是停一段時間開機就開不起來 一定要做拔插頭按開機健動作重複數次 才會正常 這次我把它拆掉檢查 發現 主機板有一顆電容鼓包 電源板也是一顆電容鼓包 穩壓IC地方有些泛黃 懷疑有短路現象 但穩壓IC我部會量好壞 情問先進大大 這台電視都問題要怎麼處裡比較好 謝謝

電源板電容有鼓包

電源板電容有鼓包

网友:
電源板+主機板
電解電容全換新就會好

U12~7809~第一腳是電源12V輸入,第二腳接地,第三腳輸出9V給U13

U13~7805~第一腳是9V輸入,第二腳接地,第三腳輸出5V給後段電路

楼主:
感謝wet 指導 我有把鼓包電容換過還是一樣 原來要把電容全換新感謝

楼主:
因為之前開機不穩定 在網上買了些工具材料 熱風槍還沒買還在考慮要買甚麼牌子耐用 於是把主機板電容都更新 裝好可以開機看了8分鐘就關機 後來重開機 待機紅燈亮約30秒就滅掉開不了機 沒換電容還可以開機看電視 更新電容就不開機了 連個小小問題都修不好 我對電視主機板維修很有興趣想學習 剛好這次禾聯故障拿來開刀 就遇到鐵板

网友A:
主板有的是多層板,拆電容時硬拔或錫吸不起來亂挖,會造成電容下層電路斷裂,造成電壓不穩或甚至不通,我
不知你是否犯過我所說的毛病,建議修主板要用(電動吸錫槍),你的問題有可能是程序問題,韌體重灌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有的是多層板,拆電容時硬拔或錫吸不起來亂挖,會造成電容下層電路斷裂,造成電壓不穩或甚至不通,我
不知 ...

我有用手動吸錫槍 電容孔我沒挖 我只是按規格一樣的電容換下去 唯一不同是 16v 100f這顆電容比原本換下來的還大顆 不管是待機 還是開機時間都保持
約2分鐘左右就滅掉 測量待機 BR 三極體 Q02 紅點有5V 測量黃點沒電壓輸出  開機Q01同樣 等30秒過後 測量待機 BR 三極體 Q02 紅點1.7V 測量黃點輸出
電壓也1.7V 開機都正常 主機板 電源板 電壓都有輸出 12V 24V 5V  大約保持一分鐘之二分鐘 就自動關機滅掉 我是懷疑是不是 BR 三極體壞掉 但又怕是迴路又不太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有的是多層板,拆電容時硬拔或錫吸不起來亂挖,會造成電容下層電路斷裂,造成電壓不穩或甚至不通,我
不知 ...

謝謝你的指導 我是剛學習新手 程序IC我不知道哪顆 韌體是灌在USB嗎 還是要買工具拔掉IC燒錄

网友B:
我只會用猜的,光耦換看看n_136|

韌體也準備刷看看吧

网友:
這塊主板~
訊號源如果切到電腦~
一陣子沒訊號就會亮黃燈或橘燈待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會用猜的,光耦換看看

韌體也準備刷看看吧

這台已很久機板 網路找不到程序下載 準備改公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