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HERAN HD-32DF8 液晶電視不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9-01-11):
HERAN HD-32DF8 液晶電視不開機維修實例

1.型號~HERAN HD-32DF8

2.故障狀況~待機燈不亮看似不過電,以功率錶測試消耗功率2W表示電路有過電,無法開機呈現當機狀態

3.內部機板配置

4.三合一板

5.T-CON

6.面板型號

7.上電檢測電源高低壓部分大都正常,背光輸出電壓有48.2V~應該正常~

8.懷疑U202 韌體記憶IC資料異常,從機板上拆下來重燒試看看

9.第一步就是讀取資料備份,幸好還可儲存備份,但是後續芯片自動校驗失敗

10.執行清除IC資料指令OK

11.回存原始備份資料OK,自動校驗也OK

12.將記憶IC焊回主板,上電測試待機藍燈亮了(消耗功率0.2W),可以成功開機了

13.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
感謝分享...
原來測燈條..可以不用將線拆下來呀!!
我每次都將接線拆離板子後才測......
(又洩漏出我很菜了........)

网友A:
那家韌體IC牌子滿容易透逗的,W大後來是換一顆新的嗎?

因為之前燒筆電BIOS,有看到這家的幾乎都掛

网友B:
感謝wet大的分享
可以請問下面那些華語文字如何來的?
為何我的只有英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家韌體IC牌子滿容易透逗的,W大後來是換一顆新的嗎?

因為之前燒筆電BIOS,有看到這家的幾乎都掛 ...

IC資料重寫入未換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謝wet大的分享
可以請問下面那些華語文字如何來的?
為何我的只有英文的 ...

RT809F 燒錄器 繁體中文檔 20170928版
解壓縮後 直接覆蓋舊檔 (在 RT809F 資料夾下 不是在子目錄內)

RT809F 燒錄器 繁體中文檔 20170928版 - 電子儀表及工具討論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Discuz!
http://bbs.pigoo.com/thread-66577-1-1.html

网友:
謝謝wet大的解說,一定要學起來,謝謝您

网友C:
引用 楼主:
IC資料重寫入未換新

wet 大
請問  U202 韌體記憶IC資料異常,可能原因  ?

謝謝您 !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wet 大
請問  U202 韌體記憶IC資料異常,可能原因  ?

確切原因不明
有人說突波,IC電壓準位下降等等因素造成.......
記得站上有專家回應討論過,一時找不到

以前電視很少韌體或IC壞,現在很多不明原因故障,可能容量變大程式較複雜容易出錯,
大家試出來的結果重燒程式或更換IC救了不少的電視。

网友(2019-02-12):
wet大:感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wet 大
請問  U202 韌體記憶IC資料異常,可能原因  ?

1. 記憶體本身問題居多
2. 讀取/寫入的時序沒寫好
3. 電源不穩, 或者電壓漣波過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記憶體本身問題居多
2. 讀取/寫入的時序沒寫好
3. 電源不穩, 或者電壓漣波過大 ...

不知你的統計數據從何而來?

光1.的統計就與我的維修實務經驗相反,大約10比2也就是說10件異常只有2件是IC本體故障,其餘經過資料讀取、清空、回存後,還是正常繼續使用。

网友E:
資料讀取和清空後回存是讀出來的資料?還是相同型號的正常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資料讀取和清空後回存是讀出來的資料?還是相同型號的正常資料?

原資料
原IC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你的統計數據從何而來?

光1.的統計就與我的維修實務經驗相反,大約10比2也就是說10件異常只有2件是I ...

1.=>以前用pda記憶體的經驗...
2.=>用MCU對記憶體讀寫的經驗(try 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