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TL-37LF5D-500(TL-37LF500D) 畫面問題

楼主(2019-01-11):
同事媽媽家的~~~奇美 TL-37LF5D-500(TL-37LF500D) 液晶電視畫面異常

說3天前突然變成這樣

請有經驗的前輩提供意見

是面板故障?若是面板買單就不須載來檢測了

還是邏輯板(T-CON)故障?

网友:
我猜面板買單

网友:
或許可以拆舊型LCD面板換上.

网友:
也許 缺刀板電壓.....VGH 或 VHL  檢查看看

网友:
邏輯板,可能性很高

网友:
我猜LVDS排線擦一擦就可以好了!

网友:
面板壞了吧  VGH 電壓

网友A:
面板是晶東方的。哪完修機率是100%。拉一下線就可以完修了。

网友:
也許 缺刀板電壓.....VGH 或 VHL....+1

网友:
這種用戶大部分問維修業者,然後就沒下文了。讓維修人*望穿秋水,不見蹤。

楼主:
通知同事把電視載來檢測,還沒消息。

大概不想修了

所以無法回應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知同事把電視載來檢測,還沒消息。

大概不想修了

可能在糾結要不要買新的、還是要修

网友:
看幾位大大的說法,都有可能,畢竟機器不在手上,淪為空口說白話,總是奇怪

网友:
一點都不奇怪,互相交流,增長知識,有程度的人就知道,他們在說什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面板是晶東方的。哪完修機率是100%。拉一下線就可以完修了。

京東方目前用拉線法 兩台一台修成功
修不成功那台沒一開始就決定拉線直接換加碼IC還有DC to DC IC八成燒壞了....
修成功那台直接拉VGH VGL就復活 呵呵

网友B:
把機器拆開 拍片面板型號給大家看一下吧~~ 可以的話拆面板有側排TAB也拍 或許我能幫你

网友:
http://www.ifix.ne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24
http://www.ifix.ne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4
這兩篇有帳號可以去看看 我是沒這樣玩 理論上是可以成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京東方目前用拉線法 兩台一台修成功
修不成功那台沒一開始就決定拉線直接換加碼IC還有DC to DC IC八成燒 ...

您说的我只能猜想,真正原因不是很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機器拆開 拍片面板型號給大家看一下吧~~ 可以的話拆面板有側排TAB也拍 或許我能幫你  ...

樓主已經說明白,用戶不送故障機。所以就這樣結案吧。